一文带你了解什么是PLC逻辑设计法?

楼主(2024-05-30):
我们都知道PLC控制程序是整个PLC控制系统的关键,程序指令的好坏对控制系统的性能也有影响,可能大部分初学者对程序设计感觉很困难,不知道如何下手。
其实PLC程序设计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对一些特定的功能通常会有相对固定的设计方法。
常用的程序设计方法包括
逻辑设计法、移植转换设计法、顺序控制设计法、经验设计法
等。
今天小编先给大家介绍逻辑设计法进行PLC的程序设计,那么什么是逻辑设计法呢?
逻辑设计法就是以逻辑组合或者逻辑时序的形式来进行设计PLC程序,这样的设计方法具有明确可行的设计步骤,简便、直观的特点,我们也是可以多采用这样的设计方法的。下面我们以一个通风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控程序为例,介绍一下逻辑组合形式的逻辑设计法。
通风系统运行状态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如下:
在一个通风系统中,有4台电动机驱动4台风机工作,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要求至少要有3台电动机同时运行。系统可以利用红、黄、绿三色指示灯来对电动机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指示。
当3台及3台以上电动机同时运行时,绿灯亮,表示通风良好;当2台电动机同时运行时黄灯亮,表示通风不佳,需要改善;
当少于2台电动机运行时红灯亮起,并进行闪烁,发出警告,表示通风太差,需要马上排除故障。
系统中设计有4个电机运行状态检测的传感器,检测电动机运行,当电动机运行时传感器有信号输入,当电动机停止时无信号输入。
首先进行IO分配:
然后根据逻辑组合的设计法进行设计分析:
我们用A B C D分别表示4台风机的运行状态(用0表示风机的停止和指示灯灭,用1表示风机运行和指示灯亮),用HL1 HL2 HL3分别表示红灯、黄灯、绿灯。
3个指示灯的状态与控制要求中的3种工作状态是对应的关系,下面分别针对这3种工作状态建立逻辑表达式。
1、当少于2台电动机运行时红灯亮起,并进行闪烁,发出警告,表示通风太差。
我们从上面的状态表可以得出以下逻辑函数:
2、当2台电动机同时运行时黄灯亮,表示通风不佳,需要改善。
我们从上面的状态表可以得出以下逻辑函数:
3、当3台及3台以上电动机同时运行时,绿灯亮,表示通风良好。
我们从上面的状态表可以得出以下逻辑函数:
最后,我们把红、黄、绿灯的控制合并起来,相乘即串联,相加即并联,字母用常开,字母取反用常闭,一一对应写出来就可以转换成PLC程序啦,然后注意在红灯控制程序中串联上SM0.5常开触点即可,SM0.5是秒脉冲的特殊存储器的标志位,就可以实现红灯的闪烁啦,
具体控制程序如下:
这就是利用逻辑设计法进行PLC的程序设计,你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