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案例详解| 如何利用FB做电机运行及变频器调速的控制

楼主(2024-05-30):
戳上方
蓝字
"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哦!

电工人必备!这100+篇电工知识,帮你整理好了!

上回,文章我们讲了 电机运行及变频器调速的控制案例 ,是采用FC块建立的,还有使用FB块的编写方法,对于我们这个控制程序,使用FB块会更加简单一些,也是更合适的编程方式,那我们就讲一下FB块做电机运行及变频器调速的控制吧。

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没看过上篇文章的童鞋,我们再看一下案例的控制要求和分析吧。

PLC案例
电机运行及变频器调速的控制案例

控制要求:现有2台电机,具有相同的控制方式,每台电机都是通过变频器驱动的,该控制需要用到模拟量模块,变频器的频率通过模拟量0~10V信号进行调节。每按一次频率递增按钮,则增加1Hz频率,每按一次频率递减按钮,则频率减少1Hz;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启动运行,电机运行时间达到设定运行时间后会自动停止运行,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运行。

分析:因为有2台电机需要利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我们选择一个AQ02的模拟量输出控制,用于输出模拟量信号实现对电机频率的更改。

我们在创建工程项目的时候首先是进行硬件组态的配置,配置如下图所示,选择CPU1214C型号的PLC和SM1232 AQ02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出类型设置成电压类型,可以看到分配的地址分别是QW96和QW98。

IO分配:

程序设计

使用FB块编写电机运行及调速控制程序

第一步:建立PLC的数据类型

因为2台电机采用相同的控制方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PLC数据类型表来存储电机运行相关的变量和名称,双击“添加新数据类型”,然后命名为“电机运行及调速控制”,建立如下图所示的变量。

我们对比和FC的区别,这里只建立设定运行时间和给定频率的数据类型。

第二步:添加DB块

添加一个DB块,命名为“电机运行数据”,在DB块中新建一个名称为“电机”的变量,变量的数据类型选择为数组,Array[1..2]of“电机运行及调速控制”,数组中的元素的数据类型选择为前面建立的PLC数据类型名称“电机运行及调速控制”,[1..2]分别代表电机1和电机2,我们可以看到电机1和电机2都是只包括设定运行时间和给定频率变量的数据类型,而没有运行标志、延时时间到等其他变量的数据类型。

第三步:添加FB块、建立FB接口区

添加一个FB块,命名为“电机控制”,因为2台电机采用相同的控制方式,我们建立形式参数变量,形式参数在FB的接口区建立,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FB的接口区中定义了Static,即增加了静态变量,静态变量是综合了INOUT变量和TEMP变量的优点,也就是说既可以保持前一次运行结果,在代码执行完后数据不会丢失,又不会生成外部的管脚,只能在FB块内部进行数据的传递。

大家还记得吗,在以FC块方式建立程序时,运行标志、延时时间到等这几个数据类型的设置是在新建的“电机运行及调速控制”表中的,现在是挪到了FB接口区作为静态变量了,那么我们之后调用FB块时就会发现它是不会生成这几个管脚的,这也是我们FC块和FB块其中一个的区别。

第四步:FB中控制程序的编写

当我们把形式参数变量建好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些形式参数编写电机的运行及调速控制程序。

建立的形式参数是没有地址的,只有名称和分配的数据类型,我们在编程的时候用这些名称进行编写就可以了。

我们看程序会发现程序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调用TON定时器时,上面的标签名称不一样,FC方式建立时定时器的标签名称是TON_DB,这是自己在DB块中将它设置成IEC_TIMER数据类型的,FB方式建立时定时器的标签名称是IEC_Timer_0,这是在调用TON定时器块时自动生成的背景DB。

第五步:OB1中调用FB

FB的程序编写好之后,我们可以在OB1中去调用该FB块,调用时给形式参数赋予不同的实参就可以实现对2台电机的控制了,因为有2台电机,我们调用2次,然后写上前面IO分配的地址即可。

通过以上这几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利用FB块做电机运行及变频器调速控制程序的编写,对于这个控制案例来说,对比之前我们采用FC的方式建立,我们就会发现利用FB的方式会更加适合一些,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对于一些算法或者是基本的逻辑动作,选择FC编程会更加方便,如果需要写一些组件,比如说电机控制,电机控制带有一些相应的参数,比如速度的给定、电流电压的测定等,这种情况下选择FB块方式编写更合适。

所以,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选择FB还是FC也是很重要的哦,你学废了吗?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小编给大家整理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S7-1200 PLC竟然也有“SM0.5”指令哦!

2020-12-30

西门子S7-1200能否全面取代S7-300,先看数据!

2021-01-01

【案例】S7-200SMART 实时时钟如何在MCGS触摸屏上显示并写入

2020-12-26

三菱3U PLC 和5U PLC进行N:N通讯详解

2020-12-24

设备上拆下一个三菱5U的PLC,用不了怎么解决?

2020-12-19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