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Q系列跟台达变频器通讯实例

楼主(2024-05-30):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动作描述

1.三菱Q系列串口和台达变频器进行RTU通信

2.通信内容:正反转停止控制

前置基础

1.Q系列串口通讯重要指令:

U:模块的起始IO编号(以16进制数4位表示时的高3位)

例如:起始IO为0070——U7

n1:K1表示第1通道,K2表示第2通道

n2:协议连续执行数,最大8个

S:起始软元件(看下表)。注:执行协议编号指定中可以填写协议编号,n2执行的协议顺序以执行协议编号为准。

d:完成标志

例如:

起始IO为0070的模块的第2通道执行协议,协议内容在D2、D3(n2=K2)中,M0是完成标志。

2.台达Modbus RTU通讯格式:

起始位:保持无输入信号大于等于10ms

地址码:8-bit二进制地址。

功能码:8-bit二进制地址

数据区:数据内容:n*8-bit数据,n<=40(数据位内容由通信程序编写,所有信息均需用十六进制数形式发送和接收)< span="">

校验码:CRC校验码:16-bit CRC检查码由2个8-bit二进制组合

停止位:保持无输入信号大于等于10ms

地址码:

00H:所有驱动器广播

01H:对第01地址驱动器

0FH:对第15地址驱动器

10H:对第16地址驱动器,以此类推......最大可到254(FFH)

常见功能码:

03H:读出寄存器内容

06H:写入一笔数据至寄存器

08H:回路侦测

10H:写入多笔数据至寄存器

台达Modbus RTU通讯数据内容:正转:010010=H12;反转:100010=H22;停止:01=H1;

具体操作流程、程序编写及思路

1.硬件准备

PLC:三菱Q系列PLC+QJ71C24N-R4模块

变频器:台达VFD-B

终端电阻:110欧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干扰。

接线图如下:

2.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

1)00-02 设置成09或者是10,先进行参数初始化。

2)02-00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设定为04/05都可以,频率由RS-485通信界面操作(RJ-11)

3)02-01第一运转指令来源设定:设定为03/04都可以,运转指令由通信界面操作

4)09-00通讯地址:设定范围01-254,总共可以有254个站号可以设定。站号在一个系统里面保持唯一性。

5)09-01通讯传送速度:设置波特率,根据需求设置。此处要求必须与PLC中参数设置一致。

6)09-04通讯数据格式:根据需求设置。此处要求必须与PLC中参数设置一致。因为是RTU通讯,可以从03、04、05三个选项中挑选。(8:8位数据;E:偶校验;N:无校验;O:奇校验;1:1位停止位)

3.PLC操作

1)硬件组态设置

2)按照下图图片设置,注意:传送设置以及通信速度设置一定要与台达变频器中设置一致。

3)各种控制指定:选择通信指定为字节单位,通信控制指定为响应返回禁止。

4)如下图操作,进入到通信协议支持功能软件界面

5)通过添加键选择相应的通信协议库,选择Schneider Electric,型号选择MODBUS,协议名选择03表示读取数据,06表示写入数据。03/06为功能码,详情看前置基础。

6)添加软元件批量设置

7)协议号1的发送包设置示例。配置元素名详情见前置基础。

8)正反转停止控制程序示例

按下M100正转启动,

把从站地址的站号01传送给D1000(协议中的Slave Address:从站地址),

把H2000传送给D1001(协议中的Register Address:寄存器地址)。为什么是H2000?请看前置基础(2).

把H12传送给D1002(协议中的Register Value:寄存器数据)为什么是H12?请看前置基础(2).

按照正转的套路写下反转以及停止程序。

把正反转以及停止的辅助继电器并起来,一起启动通讯指令G.CPRTCL。模块编号为0,启动第2通道,只执行1条协议,协议编号为01,M1000为完成标志位(指令含义看前置基础(1)).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林瑞花,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源程序下载

文章源程序免费提供下载

1、扫码关注公众号“PLC发烧友”

2、回复关键词“Q系列串口通信”即可免费领取

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2021-02-08

S7-300 PLC使用计数器来实现单按钮启停

2021-02-05

三菱FX5U PLC的FUN通用函数介绍(下)

2021-02-04

三菱FX5U PLC的FUN通用函数介绍(上)

2021-02-02

MCGS如何使用U盘升级、上下载组态画面

2021-01-31

【案例】S7-200SMART 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

2021-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