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伺服电机十大故障分析,看完你也是专家!

楼主(2024-05-31):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应用广泛,但经过长期运行后,会发生各种故障。及时判断故障原因,进行相应处理,是防止故障扩大,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电机编码器报警

1、故障原因

①接线错误;

②电磁干扰;

③机械振动导致的编码器硬件损坏;

④现场环境导致的污染;

2、故障排除

①检查接线并排除错误;

②检查屏蔽是否到位,检查布线是否合理并解决,必要时增加滤波器加以改善;

③检查机械结构,并加以改进;

④检查编码器内部是否受到污染、腐蚀(粉尘、油污等),加强防护;

3、安装及接线标准

①尽量使用原装电缆;

②分离电缆使其尽量远离污染接线,特别是高污染接线;

③尽可能始终使用内部电源。如果使用开关电源,则应使用滤波器,确保电源达到洁净等级;

④始终将公共端接地;

 ⑤将编码器外壳与机器结构保持绝缘并连接到电缆屏蔽层;

⑥如果无法使编码器绝缘,则可将电缆屏蔽层连接到编码器外壳和驱动器框架上的接地 (或专用端子)。

电机断轴

1、故障原因

①机械设计不合理导致径向负载力过大;

②负载端卡死或者严重的瞬间过载;

③电机和减速机装配时不同心。

2、故障排除

①核对电机样本中可承受的最大径向负载力,改进机械设计;

②检查负载端的运行情况,确认实际的工艺要求并加以改进;

③检查负载运行是否稳定,是否存在震动,并加以改进机械装配精度。

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

①绕组首尾端接错;

②电源电压不平衡;

③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

①检查并纠正;

②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③消除绕组故障。

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故障原因

①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②转子铁芯松动;

③轴承缺油;

④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2、故障排除

①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②检修转子铁芯;

③加油;

④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低;

②面接法电机误接;

③转子开焊或断裂;

④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③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

⑤电机过载。

2、故障排除

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②纠正接法;

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⑤恢复正确匝数;

⑥减载。

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故障原因

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

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2、故障排除

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

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

④改正接线。

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1、故障原因

①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

②气隙不均匀;

③转子不平衡;

④转轴弯曲;

⑤联轴器(皮带轮)同轴度过低。

2、故障排除

①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

②调整气隙,使之均匀;

③校正转子动平衡;

④校直转轴;

⑤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

通电后电机不转有嗡嗡声

1、故障原因

①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⑤电源电压过低;

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⑦轴承卡住。

2、故障排除

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

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

⑤检查是否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

⑦修复轴承。

轴承过热?

1、故障原因

①滑脂过多或过少;

②油质不好含有杂质;

③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

④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⑤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

⑥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⑦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⑧电动机轴弯曲。

2、故障排除

①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

②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

③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

④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

⑤重新装配;

⑥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⑦更换新轴承;

⑧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电机过热甚至冒烟?

1、故障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高;

②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③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

④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⑤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⑥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

⑦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2、故障排除

①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

②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

③检修铁芯,排除故障;

④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⑤恢复三相运行;

⑥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

⑦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文章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看似简单的故障,老电工查了3个半小时的故障,找到后哭笑不得!

2021-12-02

PLC+触摸屏也能玩游戏?看大神秀操作!

2021-12-02

从西门子S7-200看PLC几大故障的正确处理方法

2021-12-01

电气元件知识大全:实物图、作用、型号分类、工作原理、符号都有~

2021-12-01

图解PLC与变频器通讯接线,立马掌握PLC控制变频器!

2021-11-30

各种电机电流计算以及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一次全部教给你!

2021-11-30

负荷计算与无功功率补偿

2021-11-29

10张电气表格,不可多得的数据,请收藏!

2021-11-29

电工你是真技术还是在混日子,9个基础知识一验便知

2021-11-28

看完她的PLC技巧,我终于明白她凭什么月薪2万了!

2021-11-28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