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出现故障了,该怎么办?

楼主(2024-05-3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频器的质量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以往国产变频器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现在坏的概率也不高了。但是任何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容易出现问题的,出现问题第一时间,要先判断是变频器本身问题还是外围线路问题,这个比较关键。

变频器故障代码很重要

如果变频器本身出现故障,往往都会有故障代码显示的,一般常见的是过流,过载,过压,欠压,接地故障和输出缺相等报警,根据这些报警内容对症下药去找问题比较有目的性,每种变频器的故障代码显示会有差异,但是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往往需要根据面板显示的代码来查询说明书故障表,着车故障代码的意义来处理。

变频器/伺服故障查询小程序

免费的变频器故障查询工具

赶紧扫码用起来!

(不用下载,扫码直接用)

可以先断电,等电容的电消失差不多,相当于主板已经没有电了,再上电,这时候看看是否还有故障代码,如果没有了,往往是一些接触不良引起的偷停,或者负载变化引起的,如果还有,往往可以证明是变频器内部问题,当然这个只是大概,并不能说一定正确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现场进一步诊断。

比如过流了,这时候可以断电,再上电,如果依然是过流,这时候可以断开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线,再上电,看看是否还有过流代码,如果还有,一般说明是内部问题了。如果故障消失,往往是外部问题了,比如电缆或者电机绝缘不好造成的,这时候可以找个绝缘表,单独测量一下电机和电缆的绝缘电阻,看看是否小于5兆欧,如果是就需要单独修理电机或者更换电缆了。

如果是变频器内部问题,像过流和接地之类的报警,很多时候是因为IGBT模块被击穿了,可以简单通过万用表测量主回路来判断是否存在短路现象,当然更多时候是驱动板上的光耦和阻容器件坏了,这些修理起来需要一定的电子知识,可以找一些工控维修公司帮忙。

输出缺相之类的,往往是三相不平衡,同样也要断开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分别检查,电机的不平衡,可以简单通过万用表测量电阻是否一致来判断。

而欠电压之类的,很多时候是因为变频器使用时间长了,电容老化了容量不足引起的,可以找同样规格来更换。

过电压往往是电网电压高了,或者加减速时间设定过短,或者负载变重了等问题引起的。

如果是一些ERR之类的错位,而且断电再上电无法复位的,都是主板类型的故障,需要更换主板。

如果什么显示都没有,往往是开关电源烧了造成的,或者电源供应不正常。

变频器/伺服故障查询小程序

免费的变频器故障查询工具

赶紧扫码用起来!

(不用下载,扫码直接用)

外围线路图也比较重要

变频器毕竟是和外部的东西连接一起的,发生了故障,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它本身造成的,需要根据牌子规格找到变频器说明书和现场电路的电气原理图,根据图纸来梳理变频器的整体启停逻辑,这种情况对于变频器停机后没有报警的情况相当重要。

有一次,我们帮客户修理一台中压变频器,已经测试好了,装上电柜,是通过触摸屏控制PLC来启动变频器的,结果PLC控制中间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时候,整个柜子开关跳闸了,这种情况马上可以判断是外围有短路或者绝缘不好了,后来逐条线查主回路,diangon.com发现变频器前端有个大变压器,把三相380伏升压成690伏给变频器供电的,这个变压器对地的绝缘电阻只有2兆欧了,所以需要更换变压器。

变频器都有启动和停止信号,如果外边的联锁I/O出现问题,无法正常切换启动和停止信号,变频器当然无法正常启动或者停止,而且还没有故障指示的,因为变频器是正常的。

同样道理,变频器的转速模拟量给定如果因为电位器坏了,或者接错线了,同样会造成变频器无法正常调速。

有个客户的一部机器,变频器启动后,一直一个速度运行,他们以为变频器坏了,换了一台,依然是这样,没有办法了,请我上门,我一开始也感觉很奇怪,一直保持一个速度,但是不是太快,外边的速度给定电位器也是正常的,并没有坏。后来查看了图纸,才发现到是启动信号接到了点动模式上去了,这样一启动变频器就工作在点动状态,点动速度大多数是5%出厂值,所以会低速运行,我把线路改回来就正常了。

变频器/伺服故障查询小程序

免费的变频器故障查询工具

赶紧扫码用起来!

(不用下载,扫码直接用)

来源:网络。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变频器/伺服故障!你还在查手册?早Out啦!

往期推荐

PLC连接电脑的多种基础方式,哪种最方便?

弱电工程RS485总线知识汇总

控制柜里都有啥,等你看完就明白了

西门子PLC入门难?这份西门子资料送你!

【实例】详解西门子PLC模拟量编程

西门子S7-1200 PLC  OB、FC、FB程序块的密码保护

详解S7-1200的PID控制,从原理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