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楼主(2024-05-31):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通过变频器实现电动机的多段速运行在实际的工业现场应用非常广泛,通过不同的开关组合可以实现设定不同的运行频率,达到电动机的不同运行速度。今天我们以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为例实现多段速控制电动机运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应该怎么做吧!

1. 控制电路

如图所示为变频器的多段速实物接线图其中M0变频器的正转启停控制信号M1为变频器的反转启停控制信号,M3、M4、M5为变频器的多段速组合端子通过这3个端子可组合7种不同的运行频率如图2所示为变频器的多段速电路接线图,M2多功能端子可设定为故障异常复位按钮,在这我们是空着没有使用的。

图1变频器实物接线图

图2变频电路接线图

注意:如果采用的单相电可以在电源端子R、S、T任意两个端子作为输入电源端

2. 多段速频率设定表

通过3个DI端子可组合出8种关系,每一种关系可设置一个频率,设置如表1所示

表1多段速设置一览表

S5

S4

S3

多段速编号

频率(Hz)

频率设定参数

0速

-----

1速

10Hz

P17=10Hz

2速

20Hz

P18=20Hz

3速

30Hz

P19=30Hz

4速

35Hz

P20=35Hz

5速

40Hz

P21=40Hz

6速

50Hz

P22=50Hz

7速

25Hz

P23=25Hz

注意:表中S3、S4、S5开关中的“0”表示开关OFF状态,“1”表示开关闭合ON状态。此外每段的频率也可以自己随意设置。

3.参数设置

正常如果使用的是一台别人使用过的变频器建议把变频器进行恢复出厂设置,采用外部端子控制实现多段速运行时变频器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表2多段速设置一览表

参数码

默认值

设定值

功能说明

P76

参数锁定/重置设定

P00

运行频率来源

P01

运行信号来源

P03

60.0

50.0

最高操作输入频率

P08

1.50

0.0

最低输出频率

P17

0.0

10.0

第一段频率设定

P18

20.0

第二段频率设定

P19

30.0

第三段频率设定

P20

35.0

第四段频率设定

P21

40.0

第五段频率设定

P22

50.0

第六段频率设定

P23

25.0

第七段频率设定

P36

400.0

50.0

输出频率上限设定

P37

0.00

0.00

输出频率下限设定

P38

端子M1/M2功能选择

P40

多功能端子M3功能选择

P41

多功能端子M4功能选择

P42

多功能端子M5功能选择

4、功能操作说明

正转/停止:接通按钮S1时,电动机正转,断开按钮S1时,电动机停止

反转/停止:接通按钮S2时,电动机反转,断开按钮S2时,电动机停止

当电机在运行时,调节频率设定旋钮可对运行主频率进行增减。

当只按下S3时,以10HZ频率运行;

当只按下S4时,以20HZ频率运行;

当只按下S5时,以30HZ频率运行;

当同时按下S3、S4时,以35HZ频率运行;

当同时按下S3、S5时,以40HZ频率运行;

当同时按下S4、S5时,以50HZ频率运行;

当同时按下S3、S4、S5时,以25HZ频率运行;

当S3、S4、S5均未按下时,以0HZ频率运行;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眭相建,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往期推荐

(博途)S7-300 PLC 圆面积计算程序设计

MCGS如何使用U盘升级、上下载组态画面

【案例】S7-200SMART 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

S7-200SMART PLC与MM440变频器USS通信案例

S7-200SMART如何驱动步进画三角形

S7-200 SMART PLC控制汽车自动清洗装置

GX Works2中标签的制作过程,你了解吗?

【图文精讲教程】200SMART PLC之间的PN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