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几种常用通讯方式,大神的总结

楼主(2024-05-31):
三菱几种通讯的总结
一、N:N网络通讯
1、通讯解决方案
用FX3U、FX2N、FX2NC、FX1N,FX0N可编程控制器进行的数据传输可建立在N:N的基础上。使用此网络通讯,他们能链接一个小规模系统中的数据。
2、相关标志和数据寄存器
对于FX1N/FX2N/FX2NC/FX3U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N:N网络通讯内部辅助继电器,其中:
M8038用来设置网络参数;
M8183在主站点的通讯错误时为ON;
M8184到M8190在从站点产生错误时为ON,(第1个从站点M8184,第7个从站点M8190)
M8191在与其它站点通讯时为ON;
数据寄存器D8176设置站点号,0为主站点,1到7为从站点号;
D8177设定从站点的总数,设定值1为1个从站点,2为两个从站点;
D8178设定刷新范围,0为模式0(默认值),1为模式1,2为模式2;
D8179 主站设定通讯重试次数,设定值为0到10;
D8180 设定主站点和从站点间的通讯驻留时间,设定值为5到255,对应时间为50到2550ms。
案例
系统有三个站点,其中一个主站,两个从站,每个站点的可编程控制器都连接一个FX2N-485-BD通讯板,通讯板之间用单根双绞线连接。刷新范围选择模式1,重试次数选择3,通信超时选50ms,系统要求:
(1)主站点的输入点X0到X3输出到从站点1和2的输出点Y10到Y13;
(2)从站点1的输入点X0到X3输出到主站和从站点2的输出点Y14到Y17;
(3)从站点2的输入点X0到X3输出到主站和从站点1的输出点Y20到Y23;
主站点的梯形图编制:
从站点1的梯形图编制:
从站点2的梯形图编制:
二、并行链接通讯
1、并行通讯解决方案
用FX3U,FX2N,FX2NC,FX1N,FX和FX2C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时,是采用100个辅助继电器和10个数据寄存在 1:1的基础上来完成。FX1S和FXON的数据传输是采用50个辅助继电器和10个数据寄存器进行的。
2、使用方法
当两个FX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的主单元分别安装一块通讯模块后,用单根双绞线连接即可,编程时设定主站和从站,应用特殊继电器在两台可编程控制间进行自动的数据传送,很容易实现数据通讯连接。主站和从站的设定由M8070和M8071设定,另外并行连接有一般和高速两种模式,由M8162的通断识别。
3、通讯实例
在并行通讯系统中,控制要求如下:
(1) 主站点输入X0到X7的ON/OFF状态输出到从站点的Y0到Y7;
(2) 当主站点的计算结果(D0+D2)大于100,从站的Y10通;
(3) 从站点的M0到M7的ON/OF状态输出到主站点的Y0到Y7;
(4) 从站点中D10的值被用来设置主站点中定时器;
主站点梯形图
三、计算机链接
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器接口一般都是RS-422或RS-485,而计算机的串行通讯接口是RS-232C,编程软件与可编程控制器交换信息时需要配接专用的带转接电路的编程电缆或通讯适配器,为了实现编程软件与FX系列PLC之间的程序传送,需要使用SC-09编程电缆。
四、无协议通讯
大多数可编程控制器都有一种串行口无协议通讯指令,如FX系列的RS指令,它们用于可编程控制器与上位计算机或其它RS-232C设备的通讯。这种通讯方式最为灵活,可编程控制器与RS-232C设备之间可以使用用户自定义的通讯规定,但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工作量较大,对编程人员的要求较高。如果不同厂家的设备使用的通讯规定不同,即使物理接口都是RS-485,也不能将它们接在同一网络内,在这种情况下一台设备要占用可编程控制器的一个通讯接口。
用各种RS232C单元,包括个人计算机,条形码阅读器和打印机,来进行数据通讯,可通过无协议通讯完成,此通讯使用RS指令或一个FX2N-232IF特殊功能模块完成。
五、可选编程端口通讯
现在的可编程终端产品(如三菱的GOT-900系列图形操作终端)一般都能用于多个厂家的可编程控制器。与组态软件一样,可编程终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通讯程序也不需要由用户来编写,在为编程终端的画面组态时,只需要指定画面中的元素(如按钮、指示灯)对应的可编程控制器编程元件的编号就可以了,二者之间的数据交换是自动完成的。
对于FX3U,FX2N,FX2NC,FX1N,FX1S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当该端口连接在FX2N-232-BD,FXON—32ADP,FX1N—232—BD,FX2N-422—BD上时,可支持—个编程协议。
六、Q系列PLC的通讯
关于三菱Q系列的CC-Link网络通讯、MELSECNET/H网络通讯、以太网通讯等内容在的Q系列教程中有详细的讲解!
其中通讯部分的目录如下: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掌握这些PLC程序阅读技巧,秒懂PLC程序~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