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ST编写一个圆弧插补FB

楼主(2024-05-31):
1、圆弧插补原理

圆弧插补的原理主要涉及到通过给定的圆弧起点、终点以及圆弧所在的平面或空间信息,计算出逼近实际圆弧的点群,进而控制机床的刀具或加工设备按照这些点群进行运动,以实现圆弧的加工。

在平面内,圆弧插补通常是通过两个线性轴(如X轴和Y轴)的联动来实现的。通过设定圆弧的起点、终点以及圆心(或圆弧上除起点和终点外的另一个点),可以计算出圆弧上的一系列点,这些点将构成逼近实际圆弧的线段。然后,通过控制刀具或加工设备沿着这些线段运动,就可以加工出所需的圆弧形状。

在空间内,圆弧插补的原理类似,但需要考虑三个线性轴(如X轴、Y轴和Z轴)的联动。空间圆弧插补通常是将空间圆弧通过坐标变换的方式转化为平面圆弧,再在平面上对转化后的圆弧进行平面插补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再通过坐标变换转换到原本的空间坐标系中。这种方法被称为空间圆弧变换插补法。

圆弧插补的实现方法有多种,如DDA(数字微分分析)算法、逐点比较法、时间分割法等。这些算法在本质上都是通过一定的数学计算和逻辑判断来逼近实际圆弧的形状,以实现圆弧的加工。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加工需求和机床性能来选择合适的插补算法。

2、圆弧插补FB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ST语言编写的圆弧插补FB示例:
FUNCTION_BLOCK ArcInterpolation
VAR_INPUT
    startX : REAL;             // 圆弧起点X坐标
    startY : REAL;             // 圆弧起点Y坐标
    endX : REAL;               // 圆弧终点X坐标
    endY : REAL;               // 圆弧终点Y坐标
    centerX : REAL;            // 圆弧中心X坐标
    centerY : REAL;            // 圆弧中心Y坐标
    numSteps : INT;            // 插补步数
    startExecution : BOOL;     // 开始执行插补的标志
END_VAR

VAR_OUTPUT
    currentX : REAL;           // 当前插补点的X坐标
    currentY : REAL;           // 当前插补点的Y坐标
    executionComplete : BOOL;  // 插补执行完成的标志
END_VAR

VAR
    currentStep : INT;         // 当前插补步数
    startAngle : REAL;         // 起始角度(计算得出)
    endAngle : REAL;           // 结束角度(计算得出)
    angleIncrement : REAL;     // 角度增量
    currentAngle : REAL;       // 当前角度

END_VAR

BEGIN
    // 如果开始执行插补,则进行计算
    IF startExecution THEN
        // 计算起始角度和结束角度
        startAngle := ATAN2(startY - centerY, startX - centerX) * 180 / PI;
        endAngle := ATAN2(endY - centerY, endX - centerX) * 180 / PI;

        // 如果需要,处理起始角度和结束角度,确保它们在一个完整的圆周内
        // 这里简化为始终从较小的角度开始插补到较大的角度
        IF startAngle > endAngle THEN
            startAngle := startAngle - 360;
        END_IF;

        // 计算角度增量
        angleIncrement := (endAngle - startAngle) / REAL(numSteps);
        // 初始化当前角度和步数
        currentAngle := startAngle;
        currentStep := 0;
        // 插补循环将在外部通过周期性调用FB来执行
    END_IF;
    // 如果插补尚未完成,则计算当前插补点的坐标
    IF currentStep < numSteps THEN
        currentAngle := currentAngle + angleIncrement;
        currentX := centerX + SQRT(POW(radius, 2) - POW(centerY - startY, 2)) * COS(currentAngle * PI / 180) + (centerY - startY);
        currentY := centerY + SQRT(POW(radius, 2) - POW(centerX - startX, 2)) * SIN(currentAngle * PI / 180) + (centerX - startX);

        // 注意:上述的currentX和currentY计算是基于圆弧在特定象限的简化计算
        // 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根据圆弧所在的象限进行调整
        // 更新当前步数
        currentStep := currentStep + 1;
    ELSE
        // 插补完成,设置标志
        executionComplete := TRUE;
    END_IF;

    // 如果没有开始执行插补,则保持输出不变或设置为初始值
    // 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将currentX和currentY设置为起始点
    IF NOT startExecution THEN
        currentX := startX;
        currentY := startY;
        executionComplete := FALSE;
    END_IF;
END_FUNCTION_BLOCK
注意:
ATAN2函数用于计算角度,它接受Y和X的差值作为参数,并返回与正X轴之间的夹角,范围是-π到π。然后我们将结果转换为度。

圆弧半径radius在FB中没有直接作为输入,因为在这个简化的例子中,我们假设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勾股定理)计算得出。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将其作为输入参数。

currentX和currentY的计算是基于圆弧在特定象限的简化,你可能需要添加逻辑来处理圆弧跨越多个象限的情况。

startExecution是一个布尔输入,用于触发插补过程。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一个外部机制(如定时器或外部事件)来周期性地调用此FB,并在每次调用时检查startExecution的值。

插补循环在FB内部并不真正循环执行,而是通过外部调用FB的多次执行来模拟循环。这通常是通过PLC的扫描周期或外部触发事件来控制的。

在实际应用中,你还需要考虑圆弧的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以及圆弧是否跨越了180度的界限,这可能需要额外的逻辑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