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了解西门子报文111

楼主(2024-05-31):
西门子报文111是用于EPOS(电子定位器系统)控制的重要通信协议
1. 总体介绍
定义:报文111是西门子驱动系统中的一种标准报文格式,专门用于控制定位功能。
功能:该报文通常用于驱动器和PLC之间的通信,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加速度控制等功能。
组成:报文111由12个接受/发送字组成,每个字都包含特定的控制或状态信息。
PZD-12/12:这指的是报文的数据结构,即包含12个位置数据(PZD)字。
控制/状态字:
ZSW PZD1, ZSW1, PZD2, POS_ZSW1, PZD3, POS_ZSW2:这些是报文中的关键字段,用于传输控制信息和状态信息。
状态字1和基本定位器的状态:通常包括故障存在、滑行下降、快速停止、禁止开关接通等状态。
SCOUT变量名称:如ZSW1_Bit0到ZSW1_Bit15,POS_ZSW1_Bit0到POS_ZSW2_Bit15,分别代表不同的控制位和状态位。
控制请求、目标位置、参考点设置:这些都是控制命令,用于驱动电机到指定位置。
程序步激活、速度极限值、轴加速度/减速度:这些参数定义了电机的运动方式和限制条件。

2、控制字、状态字介绍

控制字

通常用于从PLC向伺服驱动器发送控制命令。尽管控制字的具体位和功能可能因不同的驱动器和系统配置而有所差异,但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控制字位及其功能:
接通就绪(Enable Ready):指示驱动器是否准备好接收控制命令。
运行准备就绪(Operation Enable):允许驱动器开始执行控制命令。
运行使能(Operation Enable):激活驱动器,使其进入运行状态。
故障存在(Fault Exists):此位通常用于指示驱动器是否检测到故障。
滑行下降(Coasting Down):表示电机是否正在滑行下降(即无动力减速)。
快速停止(Quick Stop):请求驱动器立即停止电机。
禁止开关接通(Inhibit Switch On):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禁止驱动器自动接通。
报警存在(Alarm Exists):指示是否发生了报警情况。
到达目标位置(Target Position Reached):表示电机是否已达到目标位置。

状态字
状态字是从伺服驱动器发送回PLC的,用于指示驱动器的当前状态。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状态字位及其功能:
接通就绪(Enable Ready):与控制字中的相应位相对应,表示驱动器是否准备好接收控制命令。
故障存在(Fault Exists):如果驱动器检测到故障,此位将被设置。
报警存在(Alarm Exists):表示是否发生了报警情况。
控制请求(Control Request):表示驱动器是否正在等待控制命令。
到达目标位置(Target Position Reached):表示电机是否已达到目标位置。
参考点设置(Reference Point Set):表示参考点是否已正确设置。
程序步激活(Program Step Activated):指示特定的程序步是否已激活。
速度、加速度、减速度信息:这些位可能用于表示电机的当前速度、加速度或减速度值。
位置实际值:表示电机的当前实际位置。
转速实际值:表示电机的当前实际转速。

3、报文控制功能

位置控制:
报文111可以发送目标位置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随后会驱动电机到达该位置。
位置信息通常以脉冲数或实际位置值(如毫米、度等)的形式发送。
速度控制:
除了位置控制外,报文111还可以用于速度控制,即设置电机的运行速度。
这在需要电机以特定速度运行的应用中非常有用。
力矩控制: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直接控制电机的输出力矩。报文111也支持力矩控制命令的发送。
状态反馈:
伺服驱动器会将其当前状态(如实际位置、速度、力矩、故障状态等)通过报文111反馈给PLC。
这使得PLC能够实时监控伺服驱动器的状态,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或响应。
参数设置:
通过报文111,PLC还可以设置伺服驱动器的各种参数,如加速度、减速度、最大速度、最大力矩等。
这些参数的设置对于电机的性能和运行方式至关重要。
诊断功能:
如果伺服驱动器出现故障或错误,它会通过报文111发送相应的诊断信息给PLC。
PLC可以根据这些诊断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停止电机、报警等。
同步控制:
在需要多个伺服电机同步运行的应用中,报文111可以实现电机之间的同步控制。
通过发送相同的控制命令或根据某个主电机的状态进行调整,可以实现多个电机的同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