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户内配电箱回路数量、开关极数、开关功能的确定

楼主(2024-05-31):
一、配电箱内开关功能的确定
家用开关的功能也是三种:无附件(只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功能)、漏电保护附件(增加漏电保护功能)、过欠压脱扣附件(增加过欠压断电功能)。
其中主开关建议使用过欠压脱扣器——建议使用自复位过欠压脱扣器,断电后可以自行合闸。以免用户外出时家里停电,导致恢复供电后自己家不能合闸。
有插座回路,无论是普通插座回路还是大功率插座回路,都建议使用漏电保护器。
照明回路不需要附件——照明回路电流小、灯具高,即使漏电也没有太大危害。加上现如今的LED灯具质量堪忧,安装漏电附件后反而容易引起跳闸——而且无解。
二、配电箱内开关极数的确定
家用开关的极数只有三种:1P,1P+N和2P。2P开关最安全,但是太宽了,配电箱里装不下。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只在大功率插座回路和主回路使用2P开关,其余开关均选择1P+N——
不选择1P开关,是因为1P开关与1P+N开关的宽度相同,价格差不了太多。而使用1P开关时需要单独配备零排,施工麻烦。而且这样的零线不能切断,有一定的危险性。
三、配电箱回路数量的确定
两居室家庭配电箱应设一个双极(2P)总闸,七个双极(2P)分闸。七个分闸分别控制:1,全部照明。2,房间插座。3,厨房插座。4,卫生间插座。5,居室(1)空调插座。6,居室(2)空调插座。7,客厅空调插座。一般是这样设置的:
1、每台空调各用一个回路。
2、功率较大的电器设备(如冰箱、烤箱等)可分别设置一个回路。
3、厨房间与卫生间的插座合并一个回路。
4、厨房间、卫生间的照明设备合并一个回路。
5、客厅的插座一个回路。
6、客厅的照明一个回路。
7、所有房间的插座合并一个回路。
8、所有房间的照明合并一个回路。
空调等功率较大的电器设备,配20A的空气开关;普通的插座配16A的空气开关;照明线路配10A的空气开关即可。
63A的漏保可以了。
铺设暗线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一般只要做到横平竖直,事先把需要设置的回路想好即可。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880080395199692802
四、数据的套用
家用开关有一套固定的参数,型号选择DZ47型或相应的改造型号——DZ47是国际通用型号名称,除此以外,各厂家还出了自己研发的型号。只要能够代替DZ47即可。
额定电流:写作“Cxx”,代表线路中的电流达到xxA时断路器跳闸。
主开关选择32A,40A,60A或63A(必须大于任意一个支路开关);照明回路选择16A或20A;插座回路选择20A或25A;大功率插座选择25A或32A。
框架电流选择与额定电流相同的即可——框架电流写在型号后面,写作“-xx”,代表电流超过xxA时,断路器可能会烧毁。
漏电开关,动作电流值30mA,写作“I△n30mA”或“I△n0.03A”。脱口速度0.1s以内,写作“t≤0.1s”。
设计好回路数量、开关极数等,使用配电箱更加方便一点点。住户把家中的配电箱重新设计改造,在电器使用上面就会更合理和安全。很多住户可能看了上面的内容还是不太懂,那也没关系的,要改造配电箱找资深电工来完成就行啦!这样可以保证配电箱的使用安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