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400KW电机接线铜排烧断了,为何会烧断,来看看原因!

楼主(2024-05-31):
关注“PLC发烧友”每日定时推送

有电友分享说,他们工厂400KW电机的铜排烧断了,看看电工怎么处理的!正常生产中,电机的变频器报警接地故障!赶紧跑到电机处,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心想大事不妙!定眼一看电机接线盒冒烟,赶紧断总电源,打开接线盒,如图所示,铜排烧断了!

赶紧拆下所有端子,测量电机有没有烧坏!还好,电机没有因为缺相烧坏,还是变频器给力!要是软启动器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于是准备恢复,把烧焦的端子切断,重新压接,铜排用电缆暂时替代!用了三个小时才恢复正常!

至于烧坏的原因,领导们还在断定,那么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电友A:冷压线鼻需做烫锡防氧化处理,压痕不少于三个。从烧坏的线鼻看,原来的安装工偷懒了,压痕只有两道,而且有一个线鼻还用小了!另外大功率变频器驱动电机,最好加上输出电抗器,防止电缆及接头因谐波太高发热烧毁。

电友B: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铜鼻子压线时少压一圈或者是没压实导致发热。二是中相两根电缆是正反固定在一个螺栓,与铜排的接触面太小导致发热。中相应像两个边相一样分开接就不会烧坏了。

电友C像这种,每天二次测量电流,每三个月就要打开接线盒,检查紧固螺丝和接线头工作状况,同时检查冷却风扇是否正常,控制箱检查各接触器触头状况,发现触头烧灼面积>70%,要更换。

转发到朋友圈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某厂电工技术比赛考试,看看你会不会?

电线电缆基础知识总结,90%的电气人都收藏了!

变频器最详细的讲解,分享给大家!

电工熟练的接线方法图解,看完请分享!

能找出三个以上错误,都是老电工

电压kV为什么k要小写,原因你知道吗?

您点一下在看,小编工资涨1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