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机型号参数大全,再不怕看不懂型号了!

楼主(2024-05-31):
点击"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吧!

电动机型号是便于使用、设计、制造等部门进行业务联系和简化技术文件中产品名称、规格、型式等叙述而引用的一种代号。下面为大家介绍电动机型号含义等信息。

一、电动机型号组成及含义

由电机类型代号、电机特点代号、设计序号和励磁方式代号等四个小节顺序组成。

1、类型代号是表征电机的各种类型而采用的汉语拼音字母。

比如:

异步电动机 Y   同步电动机 T;

同步发电机 TF 直流电动机 Z;

直流发电机 ZF。

2、特点代号是表征电机的性能、结构或用途,也采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比如:

隔爆型用B表示 YB轴流通风机上用 YT;

电磁制动式 YEJ 变频调速式 YVP;

变极多速式 YD 起重机用 YZD等。

3、设计序号是指电机产品设计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对于第一次设计的产品不标注设计序号,对系列产品所派生的产品按设计的顺序标注。

比如:Y2 YB2

4、励磁方式代号分别用字母表示,S表示三次谐波,J表示晶闸管,X表示相复励磁。

如:Y2-- 160 M1 – 8;

Y:机型,表示异步电动机;

2:设计序号,“2”表示第一次基础上改进设计的产品;

160:中心高,是轴中心到机座平面高度;

M1:机座长度规格,M是中型,其中脚注“2”是M型铁心的第二种规格,而“2”型比“1”型铁心长;

8:极数,“8”是指8极电动机。

如:Y 630—10 /1180

Y表示异步电动机;

630表示功率630KW;

10极、定子铁心外径1180MM。

二、规格代号主要用中心高、机座长度、铁心长度、极数来表示

1、中心高指由电机轴心到机座底角面的高度;根据中心高的不同可以将电机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四种,其中中心高。

H在45mm~71mm的属于微型电动机;

H在80mm~315mm的属于小型电动机;

H在355mm~630mm的属于中型电动机;

H在630mm以上属于大型电动机。

2、机座长度用国际通用字母表示:

S—短机座

M—中机座

L—长机座

3、铁心长度用阿拉伯数字1、2、3、4、、、由长至短分别表示。

4、极数分2极、4极、6极、8极等。

三、特殊环境代号有如下规定:

特殊环境代号

“高”原用 G

船(“海”)用 H

户“外”用 W

化工防“腐”用 F

热带用 T

湿热带用 TH

干热带用 TA

四、补充代号仅适用于有补充要求的电机

举例说明:

产品型号为YB2-132S-4 H的电动机各代号的含义为:

Y: 产品类型代号,表示异步电动机;

B: 产品特点代号,表示隔爆型;

2: 产品设计序号,表示第二次设计;

132:电机中心高,表示轴心到地面的距离为132毫米;

S: 电机机座长度,表示为短机座;

4:极数,表示4极电机;

H: 特殊环境代号,表示船用电机。

通过以上对电动机型号详细的介绍,相信以后看到产品型号,就能知道该电机的类型、特点、设计序号、电机的规格以及它所使用的环境等信息。

来源/网络,侵删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常见DCS工艺流程图识别!教你正确读图

CADe_SIM3.0仿真软件这么用,任何复杂电路都超简单!

(博途)S7-300 PLC使用传送指令实现星三角降压启动

实用 | 变频器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想学PLC编程?先弄清5种PLC专用语言!

当电梯遇上PLC,一切控制就变的很简单!

选择3种不同编程,自动门控制系统区别是怎样的呢?

分享、在看与点赞,至少我要拥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