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热继电器故障:集中说明热继电器的故障类型和解决办法!

楼主(2024-05-31):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精华 | 2020年全年工控技术文章汇总 ,全在这儿!

热继电器是电路控制中不可缺少的电气元件,是一种应用比较广泛的保护继电器,具有反时限的保护特性, 热继电器是依靠电流通过发热元件时所产生的热量, 使双金属片受热弯曲进而推动机构动作的一种电气设备,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断相保护以及在电流不平衡时提供保护等等。

热继电器的分类

热继电器的类型有许多种,其中常用的有:

双金属片式:利用双金属片用两种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 通常为锰镍铜板轧制成受热弯曲去推动杠杆而使触头动 作。

热敏电阻式:利用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制成的热继电器。

易熔合金式:利用过载电流发热使易熔合金达到某一温度值时,合金熔化而使继电器动作。

总结:其中双金属片式热继电器是目前使用的主流热继电器类型。

热继电器使用中常见故的障及处理方法。

一,用电设备操作正常但热继电器频繁动作或电气设备烧毁但热继电器不动作。

1,热继电器故障产生原因:

(1)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与被保护设备额定电流值不符。

(2) 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固定螺钉松动不在原整定点上。

(3) 热继电器通过了巨大短路电流后, 双金属片已经产生永久变形。

(4) 热继电器久未校验,灰尘聚积或生锈或动作机构卡住,磨损, 胶木零件变形等。

(5) 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损坏或未对准刻度。

(6) 热继电器盖子未盖上或未盖好。

(7) 热继电器外接线螺钉未拧紧或连接线不符合规定。

(8) 热继电器安装方式不符合规定或安装环境温度与保护电气设备 的环境温度相差太大。

2,以上故障相对应的处理方法:

(1) 按保护设备容量来计算和更换合适的热继电器。

(2) 将螺钉拧紧,重新进行调整试验。

(3) 对热继电器重新进行调整试验。

(4) 清除灰尘污垢,重新进行校验,正常一年一次。

(5) 修好损坏部件,并对准刻度,重新调整。

(6) 盖 好热继电器的盖子。

(7) 把 螺钉拧紧或换上合适的接线。

(8) 将 热继电器按规定方向安装并按两地温度相差的情况配置适当 的热继电器。

二,热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不标准:时快时慢。

1,热继电器故障产生的原因:

(1) 内部机构有某些部件松动。

(2)在检修中使双金属片弯曲。

(3)外接螺钉未拧紧。

2,故障相应的处理方法:

(1) 将机构部件加固拧紧。

(2) 用高倍电流试验几次或将双金属片拆下热处理,以去除热应力。

(3) 拧紧外接螺钉。

三. 热继电器接入后主电路不通。

1,热继电器故障产生的原因:

(1) 热元件烧毁。

(2) 外接线螺丝未拧紧。

2,热继电器故障相对应的处理方法:

(1) 更换热元件或热继电器。

(2) 拧紧外接螺钉。

四,热继电器控制电路不通。

1。热继电器故障产生的原因:

(1) 触头烧毁或动片弹性消失,动静触头不能接触。

(2) 由于刻度盘或调整螺钉转不到合适位置将触头顶开。

2,热继电器故障相对应的处理方法:

(1) 修理触头和触片或者更换热继电器。

(2) 调整刻度盘或调整螺钉。

热继电器故障是电工在维修作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故障排查环节,也是故障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所以了解和掌握热继电器的基本故障是十分有必要的,也能够让我们的故障排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的进行。

来源/网络,侵删,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福利放送: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电工电气线路与设备故障检修600例。赶紧扫码领取吧!

↓↓↓

往期推荐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20 固件V3.97新功能

S7-200系列PLC带参数子程序中如何使用定时功能

高手写PLC程序,只注重这两点!

【案例讲解】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分析注意事项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方案取舍和性能比较,图文详解!

你知道为什么配电箱有的装1个、2个、或3个电流互感器吗?

电梯变频器的维修与测试

【图文精解】200SMART PLC如何通过PROFINET总线实现对ET200S远程I/O控制

四个电气原理图可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