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继电器的分类与作用,你还傻傻搞不懂吗?

楼主(2024-05-31):
点击"PLC烧友"
关注我们吧!

之前有学员说搞不懂继电器,继电器都有哪些?

继电器怎么进行选择?这次小编就给大家解惑吧。

继电器是一种电控制器件,用于将某种电量如电压、电流,或者非电量如温度、压力、时间、转速等的变化量转换成开关量,用以实现对电路的自动控制功能。

它是具有隔离功能的自动开关元件,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及电力电子设备中,是最重要的控制元件之一。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工作原理一样,区别在于接触器的主触头可以通过大电流,而继电器的触头只能通过小电流,一般电流在5A以下,所以继电器只能用于控制电路。

继电器的种类很多,继电器按输入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压力继电器等;按工作原理可以分为电磁式、感应式、电动式、电子式等;按用途可以分为控制继电器、保护继电器等。

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继电器主要有中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在我们控制电路中用的继电器大多数都是电磁式继电器,所以电磁式继电器广泛的应用与低压控制系统中,下面我们就对几个常用的继电器分别介绍一下吧。

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是最常用的继电器之一,它的结构和接触器基本相同,中间继电器在当负载容量比较小时可以代替小型接触器,还可以用于扩展接点的容量和数量,还被用于在控制电路中传递中间信号,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或者说是弱电控制强电。

中间继电器实质上是一种电压继电器,它是根据输入电压的有或无而动作的,一般触点对数多,触点容量额定电流为5A~10A左右。

中间继电器体积小,动作灵敏度高,一般不用于直接控制电路的负荷,但当电路的负荷电流在5A~10A以下时,也可代替接触器起控制负荷的作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较多,有8脚的、11脚的、14脚的继电器,不同脚数其实也就是分为二开二闭、三开三闭、四开四闭的类型,具体可以看产品上的引脚示意图。

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是电气控制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器件,在许多控制系统中,需要使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延时控制,在电路中起到延时闭合或断开的作用。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动作原理来延迟触头闭合或分断的自动控制电器,其特点是自吸引线圈得到信号起至触头动作中间有一段延时。

我们也可以说时间继电器是一种使用在较低的电压或较小电流的电路上,用来接通或切断较高电压、较大电流的电路的电气元件。

时间继电器一般用于以时间为函数的电动机起动过程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种类很多,按其动作原理可分为电磁式、空气阻尼式、电动式和电子式等;按延时方式可分为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

我们以通电延时型定时器来看一下,继电器的管脚中有线圈、常开和常闭触点,接通时根据产品上的管教标注说明进行即可,给继电器工作线圈一个控制电流,继电器就吸合,对应的触点就接通或断开。

电流继电器

电流继电器的输入量是电流,它是根据输入电流大小而动作的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的线圈串入电路中,以反映电路电流的变化,其线圈匝数少、导线粗、阻抗小。

电流继电器可分为欠电流继电器和过电流继电器。

欠电流继电器用于欠电流保护或控制,电磁吸盘中的欠电流保护、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电阻的切换控制等,过电流继电器用于过电流保护或控制,如起重机电路中的过电流保护。

电压继电器

电压继电器的输入量是电路的电压大小,其根据输入电压大小而动作。与电流继电器类似,电压继电器也分为欠电压继电器和过电压继电器两种。

电压继电器工作时并联在电路中,因此线圈匝数多、导线细、阻抗大,反映电路中电压的变化,用于电路的电压保护。电压继电器常用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中,在低压控制电路中使用较少。

以上就是我们常用的继电器的介绍,你掌握了吗?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超全,整理了一年的西门子干货资料,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伺服基本原理及伺服选型计算

利用移植设计法进行PLC程序设计

学习PLC事半功倍的15个基础,你知道多少?

又一个接触不良导致的漏保跳闸故障排查过程图解

真人啊,实拍剪断110kV高压线,太危险了。。。

干货!教你轻松读懂电子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