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气人易混淆?如何区分电机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楼主(2024-05-31):
更多精彩,点击下方立即关注 “ PLC发烧友 ”
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是指电机本身的绕组接法,他们的接法是不相同的,对于我们常用的异步电动机,我们常在起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等到启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起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起动方式我们也称为是星三角降压起动。

那么电动机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有什么区别呢?小编带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吧。

如上图是电机的接线盒,我们看看电机接线盒的连接,三个进线接线端子U1、V1、W1接三相电,另一端U2和V2、U2和W2分别用铜片短接,这就是星形接法;

三个进线接线端子U1、V1、W1接三相电,同时将U1和W2用铜片短接、V1和U2用铜片短接、W1和V2用铜片短接,这就是三角形接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横星竖角”。

首先,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其中一个区别是接法不同。

星形接法是指把三相电源三个绕组的末端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共点,从首端A B C引出三条线,三相首段为电源端,我们也叫Y接法。

三角形接法是指将三相绕组首尾互相连接,三个端点为电源端。我们要知道的是不论是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必须要有三相相位相差120度的三相交流电供电,是不可以用220V电源的。

为什么呢?因为三相交流电的三相火线电压都是220V,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位互差120度,三相之间的电压互差380V,用三个同相位的火线是不能代替的。

其次,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区别是负载不相同。

星形接法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当三相负载平衡时,即使连接中性线,其上也没有电流流过。

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应当连接中性线,否则各相负载将分压不等。

三角形接法时因为没有中性点,是将电机的三相绕组的头与尾分别连接,这时只有一种电压等级,即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的相电流。

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另一个区别是承受的电压不相同。

三角形接线时,三相电机每一个绕组承受线电压380V,而星形接线时,电机每一承受相电压220V。

此外,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流也不相同。当电机接成Y型运行时起动转矩仅是三角形接法的一半,但电流仅仅是三角形起动的三分之一左右。三角形起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但转矩大。

星形接法有助于降低绕组承受电压,降低绝缘等级,降低启动电流,但是缺点是电机的功率减小。

而三角形接法有助于提高电机功率,缺点是启动电流大,绕组承受电压大,增大了绝缘等级。

所以,星型接法由于其输出功率小,常用于小功率,大扭矩电机,或功率较大的电机起步时候用,这样对机器损耗较小,正常工作后再换用三角形接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星三角降压启动。

一般3KW以下的电动机星型接法的较多,3千瓦以上的电动机一般都角型接法,按规定,大于15kw的电动机需要星型启动角型运行,以降低启动电流。

以上就是星型和三角形接线的区别,如果实在搞不懂记不住的朋友,就死记吧,哈哈哈~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详举,4个PLC最基本的控制,搞懂再说学PLC!

60个知识点让你秒懂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

【西门子案例】基于博途的线性加速功能块案例

西门子PLC程序案例,是实践好东西

初学ST语言,有了这篇ST编程语言的相关知识就容易多了~

涨知识:带你了解ET200SP的功能,收藏!

电机型号参数大全,再不怕看不懂型号了!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