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7张图让你学会使用摇表,简单测量三相电机好坏

楼主(2024-05-31):
摇表也称兆欧表,主要用于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摇表的额定电压有500V、1000V、2500V等几种。

兆欧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磁电式流比计和一只手摇发电机。发电机是兆欧表的电源,可以采用直流发电机,也可以采用交流发电机与整流装置配用。直流发电机的容量很小,但电压很高(100-5000V)。磁电式流比计是兆欧表的测量机构,由固定的永久磁铁和可在磁场中转动的两个线圈组成。

从下面7张图我们了解一下摇表的用法:

1、选择合适的摇表:如果被测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380V,那么我们可以选择500V的摇表。

2、摇表放平,做个短路测试,两支表笔短接,摇动手柄指针接近0就是好的。

3、再把两支表笔分开,摇动手柄,指针接近无穷大就是好的。

4、测量时最好把三相电机的连接片去掉,外壳接地,三个绕组的底部接线端我们编一下号,从左到右:U、V、W。

5、第一步:测三相输出端与外壳的绝缘电阻,E接触电机外壳,L分别接触U、V、W三个接线端,以每分钟120转左右的速度摇动手柄,待指针稳定在无穷大附近时即为绝缘良好。

6、第二步:测U、V、W三个接点之间的绝缘,两两测量一次,三组数据指针均为无穷大即为绝缘良好。

7、如果不拆连接片也可以测量,这是星形和角形接线的区别,星形时可以测U、V、W三个点和中性点之间的电阻,三组阻值相近即为良好,角形时U、V、W三个点两两测量,阻值相近即为良好。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更精确,同时测一下对地电阻。

判断电动机的好坏其实有很多方面,具体判断简单一点的说有下面几个,你不妨参考参考。

首先,总结一下如何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线圈的好坏,要用什么仪表检查:

1、兆欧表:可用于电机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测量,并且不可小于0.5兆欧。用500V兆欧表测绝缘电阻大于0.5M说明是好的,低于0.5M说明电机坏了,但这只是外观判断,对于匝间短路相间击穿只有拆开解体检查。

2、万用表:用于检查电机线圈通断的测量。

3、单臂电桥 :精确测量线圈电阻,可以知道每相线圈的电阻是否接近。

电动机的故障无非就是两大块:机械和电气。

  • 机械方面有:

    1、轴承是否缺油或者损坏,

    2、端盖是否“跑外套”,轴承是否“跑内套”

  • 电气方面的主要有:

    1、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2、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合格,用双臂电桥测量。

    3、转子是否断条,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判断电动机的重要依据。

如何检测电机的好坏?
1、摇表摇:500V的摇表即可,摇三个接线柱上的线对电机外壳的绝缘阻值,应该在0.5M欧以上就说明没有对地短路。

2、万用表测:测A、B、C三相间的阻值,是否相等,应该是差不多,差的太多也能转,但是用不长了,记住电机越大,阻值越小!但不能三相都为0欧,除非你是特别大,如50kW以上的电机。记住如果是调速电机的6个端子,阻值可不一样。

3、检查轴承、风扇,一般缠电机就让全换了。因为有时候轴承抱死也会烧电机。

4、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50%,有时电机空转电流还为零。

5、电机额定电流运行时,是满负荷运行,输出功率基本为100%。运行电流小,说明电机输出功率变小,是轻负载运行。

6、没有三相电,找一个洗衣机的启动电容,接220V也可转。

如何检测交流单相电机的好坏?

1、用500V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绕组与外壳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0.5兆欧;用万用表测量绕组各引线,没有断线。上述都符合要求,电动机就是好的。

2、检测电容器的好坏用指针万用表方便些(也有带电容档的数字表,可直接测量)。

3、将万用表拨到1k或10k电阻档,测电容器的2个引线,表针快速向右偏转后慢慢回到左侧电容器是好的;始终偏向右侧说明电容器被击穿了;指针不动则电容器内部断线或没有容量了。用这种方法只能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如何判断直流电机的好坏?
先看看有无断线,测测电阻是否正常。如果是有刷直流马达的话,可以让转子旋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的直流电是否正常。如果是无刷直流马达、并且三相引出,可以让转子旋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的交变电压是否正常。输出电压大小和转速成正比。

如何判断离线电机好坏?
1、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三次测量的结果越接近越好,相差10%以上时,电阻小的一相可能发生了匝间短路。

2、用500V绝缘摇表测量三相绕组相间绝缘电阻和对地(对机壳)绝缘电阻,长期存放的电机各项绝缘电阻要0.5兆欧以上为好电机,可以使用。0.1兆欧以上不足0.5兆欧说明电机已经受潮,要烘干处理后才可以使用。绝缘电阻很低的说明绝缘已经损坏。

3、转动电机转子,应该轻松自如,并且没有杂音和摩擦声,说明轴承和气隙正常。

来源:电工电气学习,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威纶通饮料自动售货机程序设计

2021-05-13

西门子S7-1200 PLC 水箱水位控制程序案例

2021-05-13

初学者学习PLC掌握哪些方法能让自己一日千里?

2021-05-12

一文让你快速掌握,EPLAN是如何导入EDZ文件的(附宏文件下载)

2021-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