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机异常振动的原因及检修方法

楼主(2024-05-31):
更多精彩,关注下方“PLC发烧友”

最近很有些学员经常咨询电机振动太大是什么原因,问如何处理。今天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振动常见于中高速电机,一般低速电机不会因为电机制造质量问题引起振动。

1、电动机振动有什么危害?

交流电动机产生振动,一定程度上会消耗能量,进而降低电机的效率;会使绕组绝缘和轴承寿命缩短,影响滑动轴承的正常润滑,振动力促使绝缘缝隙扩大,使外界粉尘和水分入侵其中,造成绝缘电阻降低和泄露电流增大,甚至形成绝缘击穿等事故。

直流电动机振动又会造成碳刷和滑环的异常磨损,甚至会出现严重刷火而烧毁集电环绝缘,电动机将产生很大噪音,这种情况一般在直流电机中也时有发生。

电动机产生振动连接负载管道振裂,焊接点振开,同时会造成负载机械的损伤,降低机械精度,严重甚至造成机械无法运转,会使地脚螺丝松动或断掉。

2、振动产生原因

电磁原因:

1、电源方面:三相输入电压不平衡,电动机缺相运行。

2、定子方面:定子铁心变形、偏心、松动;定子绕组发生断线、接地击穿、匝间短路、接线错误,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

机械原因:

1.电机本身结构的缺陷,轴颈椭圆,转轴弯曲,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轴承座、基础板、地基的某部分乃至整个电机安装基础的刚度不够。

2.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噪声。

3.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
4.联轴器损坏,联轴器连接不良,联轴器找中心不准,负载机械不平衡,系统共振等。这种故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安装过程安装不当造成的。
5.联动部分中心线在冷态时是重合一致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转子支点,基础等变形,中心线又被破坏,因而产生振动。

电机混合原因:

1、电机振动往往是气隙不匀,引起单边电磁拉力,而单边电磁拉力又使气隙进一步增大,这种机电混合作用表现为电机振动。

2、电机轴向串动,由于转子本身重力或安装水平以及磁力中心不对,引起的电磁拉力,造成电机轴向串动,引起电机振动加大,严重情况下发生轴磨瓦根,使轴瓦温度迅速升高。

3、电机拖动的负载传导振动,比如说电机拖动的风机、水泵振动,引起电机振动。

3、如何查找振动原因

1、电动机未停机之前,用测振表检查各部振动情况,对于振动较大的部位按垂直水平轴向三个方向详细测试振动数值,如果是地脚螺丝松动或轴承端盖螺丝松动,则可直接紧固,紧固后再测其振动大小,观察是否有消除或减轻;

其次要检查电源三相电压是否平衡,三相熔丝是否有烧断现象,电动机的单相运行不仅可以引起振动,还会使电机的温度迅速上升,观察电流表指针是否来回摆动,转子断条时就出现电流摆动现象;

最后检查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发现问题及时与运行人员联系停止电机运行,以免将电机烧损。

2、如果对表面现象处理后,电机振动未解决,则继续断开电源,解开联轴器,使电机与之相连的负载机械分离,单转电机。

如果电机本身不振动,则说明振源是联轴器没找正或负载机械引起的,如果电机振动,则说明电机本身有问题;

还可以采取断电法来区分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械原因,让电机断电,电动机马上不振动或振动减轻,则说明是电气原因,否则是机械故障。

4、针对故障原因进行检修

1、电气原因的检修:

首先是测定定子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则说明定子连线焊接部位有开焊现象,断开绕组分相进行查找,另外绕组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现象,测量定子绕组,确认匝间短路后,将电机绕组重新绕线。

2、机械原因的检修:

检查气隙是否正常,如果大小不正常,要调整气隙。检查轴承,测量轴承间隙,如不合格更换新轴承,检查铁心变形和松动情况,松动的铁心可用环氧树脂胶粘接灌实,检查转轴,对已经弯曲的转轴进行补焊重新加工或更换转轴。

3、负载部分原因的检修:

要是电机本身也没有问题,引起故障的原因就是负载部分造成的,这时要检查电机的基础水平面,倾斜度、强度,中心找正是否正确,联轴器是否损坏。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李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配电箱一级、二级、三级是什么意思?它们的用途及作用又是什么?

怎样用CAD绘制漂亮电气图?

一学就会的电工识图基本知识

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指令向导及程序(收藏)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