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配电箱与桥架连接处易伤线缆,怎么处理?

楼主(2024-05-31):
在电气安装施工中,配电箱(柜)与桥架连接处如若不做处理,敷设的电线电缆外绝缘层就很容易被切割的孔洞四周及所遗留的毛刺割破或削薄,引发漏电或短路事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下面分享两个案例做法推荐给大家!

切割洞口处容易导致线缆破皮漏电

做法一

一体化预制

做法一展示的是中建三局三公司采用的配电箱与桥架一体化施工工法,由供应商一次加工到位,箱、柜体不用进场二次切割加工;箱、柜体与桥架连接质量美观、接缝整齐;消除由于切割的毛刺及边角损坏线、缆保护层的隐患。

配电箱与桥架一体化施工

工法要点

(1)首先做好精准策划,根据配电箱、柜进出缆、线总量先确定桥架的尺寸,然后确定箱、柜体与桥架连接的开口尺寸;

(2)提前策划好桥架距墙的距离或桥架使用何种支架形式,以此来确定箱、柜体与桥架连接处开口的具体位置,将数据发送至配电箱供应商;

(3)由配电箱供应商一次性预制加工到位,送至施工现场进行拼装和安装。

内部视图

上部视图

综合效益

(1)减少配电箱、桥架现场的切割成本;

(2)调高桥架与配电箱连接的工作效率;

(3)由供应商一次加工到位,既不会增加箱体费用,同时起到降本增效目的。

正视图

侧视图

俯视图

做法二

安装连接件

做法二展示的是山东德建集团采用的安装连接件施工工法,配电箱(柜)与桥架连接处可以根据桥架尺寸,安装能保护电线电缆的连接件,不仅能保证电线电缆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完整性及用电安全,还能实现桥架与配电箱严密牢靠的连接。

使用圆弧外折边保护板

使用电气桥架同等材料制作连接件,连接件由若干固定板构成矩形结构,固定板的上部设置外折边的保护板,形成光滑的圆弧,桥架内电线电缆进入配电箱、柜时,与保护装置的圆弧外折边保护板接触,可使电线电缆不受损坏,保证了电线电缆的完整性和电气安全性。

连接示意图

控制接口尺寸

根据桥架尺寸,在桥架内电线电缆进入配电箱、柜的位置,开一个与桥架截面积相同的安装孔,把与桥架内径相同的连接件,从配电箱、柜插入桥架的安装孔内,配电箱开口要和连接件尺寸、桥架尺寸严格对应,保证接口严密。

连接件示例

使用螺栓固定

使用连接件安装桥架与配电箱,连接件从配电箱、柜的安装孔插入桥架内,保护装置的保护板和固定板上设置若干螺栓孔。用螺栓将连接件和桥架及配电箱、柜固定在一起,保证连接安全可靠。

连接件安装示例

通过安装简便易施的连接件,桥架内电线电缆进入配电箱(柜)时,与连接件的圆弧外折边保护板接触,电线电缆不受损坏,保证了电线电缆的完整性,配电箱开口和连接件尺寸、桥架尺寸严格对应,接口严密,螺栓将保护装置和桥架及配电箱(柜)固定在一起,连接安全可靠。

声明

本号所刊发文章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无商业用途,向原作者致敬。因某些文章转载多次无法找到原作者在此致歉,若有侵权请联系小编,我们将及时删文或者付费转载并注明出处,感谢您的支持!

三相平衡时零线上为什么还有电流?

2021-10-25

西门子S7-300模拟量之FC

2021-10-25

看电气原理图也有技巧,又学了一招!

2021-10-24

什么是变频器?一文教你读懂变频器(内含变频器手册分享)

2021-10-24

41种超实用的接线方法,电气人必须收藏!

2021-10-23

高压线为什么没有绝缘皮,这下讲明白了!

2021-10-23

配电箱内断路器上下级怎么选择?有什么规则呢?

2021-10-22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2021-10-22

年薪20万!数字化工程师的前途如此光明?

2021-10-21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2021-10-21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免费获取【40本电工电子书】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40本电工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