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配电箱内断路器上下级怎么选择?有什么规则呢?

楼主(2024-05-31):
配电箱内断路器分(上级)主电源断路器和多路(下级)分断路器,主电源断路器控制所有的分断路器,各分断路器控制各设备。

断路器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线路保护电器,关于上下级选择性保护在规范GB50054-2011 6.1.2条文说明中提到可以通过断路器保护特性曲线的配合或者短延时调节等方式来实现;同样2009措施5.4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意思和规范大同小异,基本一样的做法。

但是我见过好多的设计者都是“上级比下级大一级或两级的方式来实现选择性保护”,这种方法有什么依据吗?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总感觉不是很合理,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看下图红色开关),我问我师傅这两个开关能不能整定为一个值,我师傅说:不可以,因为跳闸要跳最近的那一级开关。这句话大家听过吗?什么地方有。我个人认为可以整定成一样,因为它俩不管谁跳都没有扩大停电范围。大家讨论下,理不辨不明嘛!讨论结果不可作为设计依据哦!

关于断路器上下级的选择,上级开关比下级开关大一级或两级,这只是选择性的做法之一而已,上下级开关的选择性具体做法及思路可以参考《工业与民用建筑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第十一章,第六节。

我想问的可能与保护有点出入,举个例子,如果160A的断路器下口带100A的,最多可以带几路?怎么计算的?

这个就是要对每个回路进行负荷计算,回路越到分支同期系数就越大,所以要看100A这些回路的同期系数,如果是100A的同期系数取0.8那就只能带2个回路,如果是100A的同期系数取0.5那可以带3个100A的回路。我就是举例,因为同期系数要看回路的负荷性质不同而取的不同,具体可以查有关表格。

断路器设计与保护电器上下级的选择性动作:

保护电器上下级之间的选择性动作是电气设计人员在对断路器设计选型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为了避免越级跳闸的情况,设计人员在断路器的设计选型的时候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根据《低压电器设计规范》GB50054-95,4.1.2条规定,“配电线路采用的上下级保护电器,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各级之间应能协调配合。但对于非重要负荷的保护电器,可采用无选择性切断”。

长期以来,设计人员习惯了对配电系统的保护选择性问题不作深究,断路器选择性保护对设计者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难题,在一些工程回访中,故障点发生短路越级跳闸的现象屡有发生,但变压器主进线断路器越级跳闸是应该绝对避免的。从一些断路器选择性保护的技术资料文献来看,设计者应着眼与以下几方面:

1)上下级的选择性配合,应用上下级断路器的特性曲线配合选择比较准确,只要上下级断路器特性曲线不相交即可,当断路器特性资料时,可以用上下级的可靠系数选用。

上级用选择型断路器(一般用于主干线)应按以下要求整定:Izd2(上)≥1.2Izd3(下)或Izd2(上)≥1.2Izd2(下);当带有短延时脱扣器时,Izd3不宜太小一般为:Izd3=(12~15)Izd1。

2)上级不宜选用非选择型断路器,因这种情况属无选择性。特别是首端应有选择性动作。

3)对于非选择型断路器,一般用于二级及三级配电出线回路中,比较可靠的选择方法是通过一些厂家的保护选择性配合表或通过上下及断路器的特性曲线配合选择来实现,但这也有很多局限性,只有少数合资厂家提供了断路器选择性配合表,除选择型断路器外,大多数厂家都未提供断路器保护选择性的配合数据,从目前断路器发展的技术及工艺水平看非选择型断路器的选择性配合保护还不能完全实现。

4)优先保证变压器主进线断路器的选择性保护并兼顾配电柜出线断路器的选择性保护。主进线断路器与各馈出现的保护电器都装在低压配电屏内,距离不过几米,在此范围内发生短路和接地故障的概率很小,如经计算主进线断路器瞬动电流小于下级开关的短路电流,可采取主保护不设瞬动脱扣器而只设长延时及短延时整定电流,以避免故障时主断路器无选择性动作。保证断路器长(短)延时整定电流大于下级断路器长(短)延时整定电流的1.2倍,短延时整定电流大于下级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的1.2倍。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年薪20万!数字化工程师的前途如此光明?

2021-10-21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2021-10-21

0基础也能看懂图纸,老电工手把手教你看电气原理图!(附打不开电气图解决方法)

2021-10-20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实现按钮短按与长按控制

2021-10-20

2021年高压电工考试题库及最新版试题答案(100题)

2021-10-19

干货分享!FANUC 机器人码垛编程详细讲解

2021-10-19

实用电气基础知识100问,值得收藏!

2021-10-18

13个常用的电路基础公式,电气人必备!

2021-10-18

电路基础知识讲解,还真全~

2021-10-17

电气人必备5大电气制图软件,你会哪个?

2021-10-16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免费获取【16套电气行业PPT】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16套电气行业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