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你知道为什么配电箱有的装1个、2个、或3个电流互感器吗?

楼主(2024-05-31):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精华 | 2020年全年工控技术文章汇总 ,全在这儿!

电流互感器在电力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它的作用是从大电流电缆上面按照一定的比例感应出小电流,然后供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用。

我们打开配电柜,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电流互感器,有些配电柜只有一个,有些甚至有五六个。其实它们都是从母线上感应出电流信号,只是测出来的电流作用不一样而已。那它们都在配电柜中起什么作用呢?

一个 · 电流互感器

如果只有一个电流互感器,那这种情况一般用于从单根线路上取电流信号。比如用于扩大单相电表量程、测单相线路电流、测三相平衡线路电流、无功控制器电流取样等。

♦ 扩大单相电表量程主要指一个电流互感器和单相互感器电表接线;

♦ 测单相线路电流是指利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相连,然后测单相线路电流。

♦ 测三相平衡线路电流和测单相线路电流同理,因为三相平衡线路各相电流几乎相等。

♦ 无功控制器和电流互感器相连的目的是,通过电流互感器从母线上获取电流大小及相位信号。

二个 · 电流互感器

如果二个电流互感器都穿在同一相母线上,可以参考接一个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如果两个电流互感器分别穿在两相母线上,那么它的目的主要是测量三相平衡线路或三相不平衡线路中的三相电流。

当三相不平衡时,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当我们知道其中两相的电流以后,那就可以推算出另外一相的电流。

三个 · 电流互感器

如果采用三台电流互感器,一般主要用于测量三相平衡和不平衡电流;也可以用于和三相互感电表相连,计量用了多少电;还可以用于和热继电器相连,用于扩大热继电器的量程。

来源/电气圈

福利放送: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电工电气线路与设备故障检修600例。赶紧扫码领取吧!

↓↓↓

往期推荐

PLC指令入门 | 三菱FX5U PLC通用FB功能块指令

电梯变频器的维修与测试

【图文精解】200SMART PLC如何通过PROFINET总线实现对ET200S远程I/O控制

虚拟仿真这么神奇?不仅能编程,还能搞设备调试?

四个电气原理图可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伺服到底什么叫开环,什么叫闭环,还有什么叫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