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10kV开关柜培训,值得收藏!

楼主(2024-05-31):
一、基本概念

开关柜(又称成套开关或成套配电装置):它是以断路器为主的电气设备;是指生产厂家根据电气一次主接线图的要求,将有关的高低压电器(包括控制电器、保护电器、测量电器)以及母线、载流导体、绝缘子等装配在封闭的或敞开的金属柜体内,作为电力系统中接受和分配电能的装置。

二、开关柜的主要特点

1.有一、二次方案,这是开关柜具体的功能标志,包括电能汇集、分配、计量和保护功能电气线路。一个开关柜有一个确定的主回路(一次回路)方案和一个辅助回路(二次回路)方案,当一个开关柜的主方案不能实现时可以用几个单元方案来组合而成。

2.开关柜具有一定的操作程序及机械或电气联锁机构,实践证明: 无“五防”功能或“五防功能不全”是造成电力事故的主要原因。

3.具有接地的金属外壳,其外壳有支承和防护作用.因此要求它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度,保证装置的稳固性,当柜内产生故障时,不会出现变形,折断等外部效应。同时也可以防止人体接近带电部分和触及运动部件,防止外界因素对内部设施的影响;以及防止设备受到意外的冲击。

三、开关柜的组成

开关柜由柜体和电器元件二大部分组成。

1.柜内常用一次电器元件(主回路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
电流互感器简称CT[如:LZZBJ9-10]
电压互感器简称PT[如:JDZJ-10]
接地开关[如:JN15-12]
避雷器(阻容吸收器)[如:HY5WS单相型;TBP、JBP组合型]
隔离开关[如:GN19-12、GN30-12、GN25-12]
高压断路器[如:少油型(S)、真空型(Z)、SF6型(L)]
高压接触器[如:JCZ3-10D/400A型]
高压熔断器[如:RN2-12、XRNP-12、RN1-12]
变压器[如:SC(L)系列干变、 S系列油变]
高压带电显示器[GSN-10Q型]
绝缘件[如:穿墙套管、触头盒、绝缘子、绝缘热缩(冷缩)护套]
主母线和分支母线
负荷开关[如:FN26-12(L)、FN16-12(Z)]
高压单相并联电容器[如:BFF12-30-1] 等等

2.柜内常用的主要二次元件(又称二次设备或辅助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进行监察、控制、测量、调整和保护的低压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1.继电器;2.电度表;3.电流表;4.电压表;5.功率表;6.功率因数表;7.频率表;8.熔断器;9.空气开关;10.转换开关;11.信号灯;12.电阻;13.按钮;14.微机综合保护装置等等。

四、高压开关柜分类

1.按断路器安装方式分为移开式(手车式)和固定式
(1).移开式或手车式(用Y表示):表示柜内的主要电器元件(如:断路器)是安装在可抽出的手车上的,由于手车柜有很好的互换性,因此可以大大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常用的手车类型有:隔离手车、计量手车、断路器手车、PT手车、电容器手车和所用变手车等,如KYN28A-12。
(2).固定式(用G表示): 表示柜内所有的电器元件(如:断路器或负荷开关等)均为固定式安装的,固定式开关柜较为简单经济,如XGN2-10、GG-1A等。

2.按安装地点分为户内和户外
(1).用于户内(用N表示);表示只能在户内安装使用,如:KYN28A-12等开关柜;
(2).用于户外(用W表示);表示可以在户外安装使用,如:  XLW等开关柜。

3.按柜体结构可分为金属封闭铠装式开关柜、金属封闭间隔式开关柜﹑金属封闭箱式开关柜和敞开式开关柜四大类
(1).金属封闭铠装式开关柜(用字母K来表示)主要组成部件(例如:断路器、互感器、母线等)分别装在接地的用金属隔板隔开的隔室中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如KYN28A-12型高压开关柜。
(2).金属封闭间隔式开关柜(用字母J来表示)与铠装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相似,其主要电器元件也分别装于单独的隔室内,但具有一个或多个符合一定防护等级的非金属隔板。如JYN2-12型高压开关柜。
(3).金属封闭箱式开关柜(用字母X来表示)开关柜外壳为金属封闭式的开关设备。如XGN2-12型高压开关柜。
(4).敞开式开关柜,无保护等级要求,外壳有部分是敞开的开关设备。如GG-1A(F)型高压开关柜。

五、常用类型开关柜的结构、参数及操作程序
(一)KYN28A-12
KYN28A-12型户内金属铠装抽出式开关设备主要用于发电厂、工矿企事业配电以及电力系统的二次变电站的受电、送电及大型电动机的起动等。实行控制、保护、实时监控和测量之用。有完善的五防功能,配用浙开VS1(ZN63A-12)真空断路器,也可配由ABB公司生产的VD4真空断路器、由上海富士电机开关有限分司生产的HS型(ZN82-12) 真空断路器、中外合资厦门华电开关有限分司生产的VEP型(ZN96-12)真空断路器,目前在12kV市场上使用量很大。

2.柜体外形尺寸:( 标准架空进出线方案; 电缆进出线方案)
*电缆进出线及联络柜标准方案: 宽800(1000)×深1500×高2300
*架空进出线标准方案: 宽800(1000)×深1660×高2300

注: 1.GZS1+电缆进出线及联络柜标准方案: 宽650×深1500×高2300; 相间距为150mm; GZS1柜柜宽为800的相间距为210mm; 柜宽为1000 的相间距为275mm;

3.产品结构外形:
4.开关柜基本参数

项  目

单  位

数  据

额定电压

kV

1min工频耐受电压(额定绝缘水平)

kV

42(相对地及相间)

48(隔离断口)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额定绝缘水平)

kV

75(相对地及相间)

85(隔离断口)

额定频率

HZ

主母线额定电流

A

630  1250   1600  2000  2500   3150

分支母线额定电流

A

630  1250   1600  2000  2500   3150

4S热稳定电流

kA

16  20   25  31.5  40

额定动稳定电流

kA

40  50   63  80  100

防护等级

外壳为IP4X,  隔室间和门打开时为IP2X

5.五防联锁简介:
(1).当手车在柜体的工作位置合闸后,在底盘车内部的闭锁电磁铁被锁定在丝杠上,而不会被拉动.以防止带负荷误拉断路器手车。
(2).当接地开关处在合闸位置时, 接地开关主轴联锁机构中的推杆被推入柜中的手车导轨上,于是所配断路器手车不能被推进柜内。
(3).断路器手车在工作位置合闸后,出线侧带电,此时接地开关不能合闸. 接地开关主轴联锁机构中的推杆被阻止,其操作手柄无法操作接地开关主轴.
(4).对于电缆进线柜;母线分段柜和所用变方案,由于进线电缆侧带电,下门上装电磁锁,来确保在电缆侧带电时不能进入电缆室;
(5).通过安装在面板上的防误型转换开关(带红绿牌),可以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6.操作程序
送电操作:
先装好后封板,再关好前下门-------操作接地开关主轴并且使之分闸-------用转运车(平台车)将手车(处于分闸状态)推入柜内(试验位置)--------把二次插头插到静插座上---------(试验位置指示器亮)---------(关好前中门)----------用手柄将手车从试验位置(分闸状态)推入到工作位置---------(工作位置指示器亮, 试验位置指示器灭)---------合闸断路器手车.
停电(检修)操作:
将断路器手车分闸-----------用手柄将手车从工作位置(分闸状态)退出到试验位置-------(工作位置指示器灭, 试验位置指示器亮)-------打开前中门--------把二次插头拔出静插座----------(试验位置指示器灭)----------用转运车将手车(处于分闸状态)退出柜外----------- 操作接地开关主轴并且使之合闸--------------打开后封板和前下门.
★.注意:下避雷器手车和中(下)PT手车可以在母线运行时直接拉出柜外.

(二)产品XGN2-12(Z)
XGN2-12(Z)固定式高压开关柜(简称开关柜)(图3-4外形图)适用于3~10kV三相交流50Hz系统中作为接受与分配电能之用,并具有对电路进行控制、保护和检测等功能。特别适用于频繁操作的场所,其母线系统为单母线,并可派生出单母线带旁路和双母线结构。经过多年的改进完善,产品最大额定电流可做到4000A;可在海拔4000m以下正常运行。本开关柜既可采用ZN28A-12分体式真空断路器,还可配用ZN28D-12、VS1-12、ZN12-12、ZN65-12等整体式真空断路器;隔离开关主要采用旋转式GN30-12(D),大电流柜也可采用GN25-12,GN22-12等隔离开关。由于该产品电流等级大,母线结构多样,所以在变电站得到广泛应用。

1.产品型号含义:

3.隔离开关:GN30-12(D)型的基本参数 表3-4

4.开关柜外形尺寸:
*小电流柜电缆进出线及联络柜标准方案: 宽1100×深1200×高2650
*小电流架空进出线柜标准方案: 宽1100×深(1200+400)×高2650
*大电流柜电缆进出线及联络柜标准方案: 宽1200×深1200×高2650。
*大电流架空进出线柜标准方案: 宽1200×深(1200+600)×高2650
注: 小电流柜的相间距为250mm; 大电流柜的相间距为275mm;

5.开关柜的结构:
图3-4为外型图,图3-5为配ZN28A-12真空断路器的方案,图3-6为配VS1真空断路器的方案。

本开关柜为金属封闭箱型结构,柜体骨架由型钢和优质冷轧钢板焊接而成,柜内分为断路器室、主母线室、电缆室、继电器室,室与室之间用钢板隔开。

断路器室在柜体下部,ZN28A-12真空断路器的传动拉杆与操动机构连接,真空断路器下接线端子与电流互感器连接,电流互感器与下隔离开关的接线端子连接,真空断路器上接线端子与上隔离开关的接线端子连接。

母线室在柜体后上部,电缆室在柜体的后下部,电缆室内支持绝缘子设有监视装置,继电器室在柜体上部前方,顶部可装二次小母线。

满足“五防”要求,开关柜采用了相应的机械联锁,机械联锁的动作原理如下:

停电操作(运行—检修)
开关柜处于工作位置,即上、下隔离开关、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前后门锁上,并处于带电运行之中,这时JS操作机构上的小手柄处于“工作”位置。

断路器分断——将小手柄扳到“分断闭锁”位置——将专用操作手柄插入JS操作机构上的隔离开关操作孔内——从上往下拉分隔离开关(如是馈线柜,则先分下隔离开关,后分上隔离开关)——将专用操作手柄插入JS操作机构上的接地开关操作孔内——从下往上推,合接地开关——将小手柄扳到“检修”位置——打开前门,取出钥匙——打开后门。

送电操作(检修—运行)

后门关好锁定——钥匙取出后关好前门——小手柄从“检修”位置扳到“分断闭锁”位置——将专用操作手柄插入JS操作机构上的接地开关操作孔内——从上往下拉,分接地开关——将专用操作手柄插入JS操作机构上的隔离开关操作孔内——从下往上推,合隔离开关(如是馈线柜,则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下隔离开关)——将小手柄扳到“工作”位置——合断路器。
上、下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之间(出线柜方案)的闭锁

停电时,先分断路器,再分出线侧隔离开关(下),后分母线侧隔离开关(上),
送电时,先合母线侧隔离开关(上),后合出线侧隔离开关(下). 再合断路器。

注意:
(1)当一次主方案为进线柜方案时,则必须按如下步骤进行:  停电时,在断路器分闸后,先分母线侧隔离开关,之后再分进线侧隔离开关.反之在送电时,先合进线侧隔离开关,之后再合母线侧隔离开关.
(2)JS操作机构上的手柄位置非常重要:在手柄处于工作位置时,因机械闭锁原因隔离开关会被禁止操作;在手柄处于分合闸闭锁位置时,断路器会被禁止合闸,手动合闸后也会立即断开,也就是说在开关运行时,如此时操作手柄至分合闸闭锁位置,开关会断开;在手柄置于检修位置时,前柜门才能被打开,其它位置时,前柜门是打不开的。

6.产品特性:
1.柜体结构可改为全组装式,整体强度好,外形美观。
2.柜体对断路器的适应能力强,可配柜的断路器有:ZN28A、ZN28D、ZN63(VS1)、ZN65、ZN12、VD4。
3.结构合理:断路器室、母线室、电缆室、继电器室都有独立的小室,并且用钢板隔开。
4.采用机械“五防”联锁机构,安全性,可靠性好。
5.柜体为双面维护型,前面可检修继电器室的二次元件,维护操动机构,机械联锁及传动部分和检修断路器,柜后可维护电缆终端和主母线;本柜体一般不靠墙安装.
6.性能价格比好,价格较为适中,目前在市场的占有率仍然较高。
7.根据要求,柜体还可以靠墙安装.
8.柜体外壳的防护等级为IP2X。

(三)、产品GG1A-12(F)
GG1A-12(F)固定式高压开关柜(图5-11结构简图)适用于3~10kV三相交流50Hz系统中作为接受与分配电能之用,并具有对电路进行控制、保护和检测等功能。适用于频繁操作的场所,其母线系统为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本柜体为焊接式结构,有完备的机械“五防”功能,经过多年的生产,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及运行经验,不断改进柜体断电流可做结构,完善产品性能,现如今柜体最大额定电流可做到4000A, 开断电流最大到40kA,本开关柜除了配ZN28A-12型真空断路器外,还可配用VS1-12等机构一体化式真空断路器;隔离开关可采用GN19-12、GN22-12、GN25-12等多种隔离开关。由于该产品电流等级大,母线结构多样,停电检修操作方便,柜内空间大,所以在许多变电站得到了广泛应用。

1.  产品型号含义:

2.基本参数  表3-5

序号

名         称

单位

技     术     参     数

额定电压

kV

额定电流

A

630, 1250, 2000, 2500,  3150,4000

操作方式

电磁式、弹簧储能式

额定绝缘水平

1min工频耐压(有效值)

相间及对地

kV

隔离断口间

雷电冲击耐压(峰值)

相间及对地

kV

隔离断口间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31.5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kA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4s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

31.5

额定短路电流开断次数

机械寿命

10000(VS1为20000)

二次回路1min工频耐压

kV

防护等级

柜顶主母线为敞开式(无防护)结构

母线系统

单母线、单母线带旁路、双母线

3.隔离开关(GN19-12C)的基本参数: 表3-6

项目

单位

GN19-12(C)/400-12.5

GN19-12(C)/630-20

GN19-12(C)/1000-31.5

额定电压

kV

1min工频耐受电压(额定绝缘水平)

kV

42(相对地及相间)

48(隔离断口)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额定绝缘水平)

kV

75(相对地及相间)

85(隔离断口)

额定电压

A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31.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S)

kA

12.5

31.5

4.外形尺寸:
*小电流电缆进出线柜标准方案: 宽1200×深1200×高2800
*架空进出线柜标准方案: 宽1200×深(1200+600)×高2800
*大电流柜电缆进出线柜标准方案: 宽1540(或1400)×深1200×高2800
注: 小电流柜相间距为250mm,大电流柜的相间距为275mm,侧封板单面18mm

5. 机械联锁简介:
(1)用带红绿翻牌的防误型转换开关可以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紧急情况下可以利用紧急解锁分合断路器.
(2)用操作机构上的机械联锁装置来实现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分闸.只有当断路器分闸后,才可以操作上、下隔离开关.
(3)离开关与前门(上,下),前门与后门(上,下)之间的联锁是通过扇形板传动机构的联锁装置和止动装置来实现的.如果柜体为靠墙安装则可相应取消前后门之间的联锁.此联锁可以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功能.

6.开关柜结构: 隔离开关与断路器机械联锁结构简图见:5-10内部结构见图3-7

7.开关柜结构特性:
(1).侧封板改流水槽结构为固定板焊接,柜体拼台后外形美观。
(2).柜体的“五防”联锁机构均采用机械联锁方式, 安全可靠性高。
(3).主母线在柜体前有眉头板(带观察窗),对主母线有隔离防护作用。
(4).柜内绝缘子全部采用大爬距瓷瓶,主母线可以用绝缘护套,绝缘性能好。
(5).因开关柜内空间较大,不会因为元器件外型大而影响元器件的选用,此柜体特别适用于变电站今后的改造。
(6).结构简单,维护与操作都很方便,便于用户熟练掌握操作规程,因此本柜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7).价格低廉,与同类产品相比要便宜,特别适合对占用空间要求不高,投资少见效快的工程。
(8).柜体既可靠墙安装,从柜前操作和维护,又可离墙安装。

 8、操作程序:(柜体不靠墙安装,电缆出线柜方案)
①  送电操作: a.关好后上门及后下门;  b. 关好前上门及前下门, c .先合母线进线侧隔离开关;d .再合母线出线侧隔离开关。e.最后合断路器。
②  停电操作: a .先分断路器;b . 再分母线出线侧隔离开关;c . 再分母线进线侧隔离开关;d.打开前下门及前上门; e. 打开后下门及后上门;
③  紧急解锁操作: 将紧急解锁钥匙插入紧急解锁孔内,先分断路器,再开前门。

六、开关柜的保护配置
10kV馈线开关柜一般采用带重合闸的两段式电流保护,重要线路还会采用光纤纵差保护。
(一)基本概念
两段式电流:过流一段又叫电流速断保护,没有时限,按高于本段末端最大短路电流整定;过流二段又叫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按高于下级保护电流速断保护的最大动作电流整定,可以作为本段线路一段的后备保护,动作跳闸时间一般为0.5-1秒。
重合闸:当架空线路故障清除后,在短时间内合上断路器,称为重合闸;由于实际上大多数架空线路故障为瞬时或暂时性的,因此重合闸是运行中常采用的自恢复供电方法之一。
(二)常用保护装置类型及结构
我们经常使用的有两类,一是电磁型保护,一是微机保护
以下左图为电磁型保护装置,右图为微机型保护装置:
新建的设备己全部采用微机保护。
1.保护装置的构成:
(1)电磁型保护由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重合继电器、压板等构成。
(2)微机型保护由电源插件、出口插件、CPU插件、交流插件、人机对话插件、压板等构成。
2.保护装置的动作信息和说明:
(1)电磁型保护的动作信息是在信号继电器及重合闸充电灯上反应的,当保护动作后,对应的信号继电器会掉牌,直到手动复归。并且电磁型保护装置自身出现异常后,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明显的异常现象,不容易发现。
(2)微机保护运行中发生动作或告警时,自动开启液晶背光,将动作信息(见下表)显示于LCD,同时上传到保护管理机或当地监控,能及时被发现处理。
保护动作及告警信息

显示内容

动作

意义

电流Ⅰ段跳闸

跳闸、跳闸信号

电流Ⅰ段保护跳闸出口

电流Ⅱ段跳闸

跳闸、跳闸信号

电流Ⅱ段保护跳闸出口

过流加速跳闸

跳闸、跳闸信号

过流加速保护跳闸出口

重合闸动作

合闸、重合闸信号

重合闸保护合闸出口

控制回路异常

告警信号

控制回路异常告警信号

母线TV断线

告警信号

母线TV断线

线路电压异常

告警信号

线路TV断线

定值出错

告警信号

各种保护退出

定值区号出错

告警信号

各种保护退出

EEPROM故障

告警信号

EEPROM出错,退出运行

A/D出错

告警信号

装置的数据采集回路故障,保护功能全部退出

开出回路异常

告警信号

装置的继电器驱动回路故障,保护功能全部退出

七、巡视维护内容
1.开关柜的巡视检查
在日常运行中,开关柜要定期进行以下项目的巡视:

巡视项目

巡视内容

外观

1.外观无变形、变色,柜门严密,油漆无脱落;

2.防误闭锁装置完整可靠;

3.柜内照明完好;

4.柜内无异常响声;

5.柜内及周围无异常气味。

操作机构

1.检查开关机构分、合闸指示器指示正确,与实际运行状态一致;

2.操作及闭锁把手位置正确;

3.弹簧机构储能正常;

4.传动连杆无弯曲变形,轴销齐全,无松动、脱落。

隔离刀闸

1.在合闸位置的刀闸,闭锁定位良好,动静触头接触良好;

2.接头无发热、变色、氧化;

3.瓷质部分清洁、完好、无破损、无放电痕迹。

真空开关

1.真空管无裂纹、无变色、无放电痕迹,管内无附着金属融化物;

2.接头无发热、变色、氧化;

3.瓷质部分清洁、完好、无破损、无放电痕迹。

电流互感器

1.接头无发热、变色、氧化;

2.树脂外壳无裂纹、碳化、融化;

保护及二次线

1.保护装置运行正常,无异常、告警信号;

2.开关分合闸指示灯与运行状态一致,远近控制切换开关在“远方”位置;

3.压板投退正确,接触良好;

4.测量仪表指示准确,电流值在允许范围内;

5.端子排二次线无松动、脱落、发热、变色;

6.合闸电源空开(保险)、控制电源空开(保险)接触正常,无脱扣现象。

电缆

1.接头无发热、变色、氧化;

2.电缆无松动、脱落。

在以下情况,还需对开关柜以下项目进行特殊巡视:
雷雨天气:瓷质部分有无放电闪络现象;
大雾天气:瓷质部分有无放电,打火现象,重点监视污秽瓷质部分;节假日时:监视负荷及增加巡视次数;
高峰负荷期间:增加巡视次数,监视设备温度,触头、引线接头,特别是限流元件接头有无过热现象,设备有无异常声音;
短路故障跳闸后:检查隔离开关的位置是否正确,各附件有无变形,触头、引线接头有无过热、松动现象,油断路器有无喷油,油色及油位是否正常,测量合闸保险丝是否良好,断路器内部有无异音;
设备重合闸后:检查设备位置是否正确,动作是否到位,有无不正常的音响或气味;
严重污秽地区:瓷质绝缘的积污程度,有无放电、爬电、电晕等异常现象。
在巡视中若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申请处理,对于不能处理的要加强监视。
2.开关柜的维护
(1)设备清扫:通过清扫一、二次设备上的积灰,可以防止设备积灰导致绝缘下降、击穿。所以应定期对二次回路进行清扫,设备停电后还应在做好安全措施后对一次部分进行清扫。
(2)去潮防寒:在室内湿度大于70%或温度小于0℃时,应将去潮加热装置投入运行。
(3)测温:应定期对开关柜导流部分进行测温,在高温、高负荷时还应增加测温次数。
3.开关柜的验收
开关柜在安装及检修以后均要进行验收,验收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及标准

备注

外观检查

设备基础及支架水平、牢固、接地应良好,接地引下线及其与主地网的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接地应可靠。

安装

瓷套绝缘外壳清洁,无破损

充油设备无渗漏油

油漆应完整,相色标志、双编号牌正确

各金属部件无锈蚀。

电气连接可靠,接触良好,绝缘间距符合要求

箱门平整,开启灵活,关闭紧密,各孔洞封堵严密。

柜内各端子接线整齐正确,无松动,锈蚀现象,电缆牌号正确、清晰

各保险及空气开关的容量符合要求

现场清洁

动作调试

断路器、隔离开关分合闸操作灵活、正常,远方操作可靠,分合位置指示正常,各指示灯正确。

辅助开关随断路器分合操作能可靠动作,各接点切换正常。

机构弹簧在合闸后储能正常。

保护整组试验断路器动作正确。

仪表指示正确。

技术资料及工具交接

厂家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产品合格证及安装图纸等技术资料原件

安装

完整的安装记录

安装

合格、完整的调试试验报告(含保护、高压、化验等专业)

其它文件:如订货技术协议、变更设计的技术文件及重要会议记录等

安装

相关的操作工具(如操作把手等专用工具)、备品备件及清单

安装

在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将问题罗列向上级部门汇报,并由检修或安装单位书面承诺处理时间并签字备案。

八、开关柜常见异常及故障处理
1.断路器位置红绿灯不亮(控制回路断线)
(1)检查控制电源空开(保险)是否合上(接触)良好;
(2)检查控制电源空开(保险)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如出线端无电压则为空开(保险)故障,需更换空开(保险);如两端均无电压则检查直流屏上10kV控制电源相关空开是否在合上位置,电压是否正常;
(3)小车开关是否确在试验或工作位置,二次插头是否插入良好。
2.断路器合闸失灵(拒合)
(1)检查合闸电源空开(保险)是否合上(接触)良好;
(2)检查合闸电源空开(保险)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如出线端无电压则为空开(保险)故障,需更换空开(保险);如两端均无电压则检查直流屏上10kV合闸电源相关空开是否在合上位置,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位置切换把手是否在工作位置;
(4)检查断路器远近控切换开关是否在正确的位置;
(5)检查弹簧机构是否己储能;
(6)检查断路器连杆有无断裂变形。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PLC项目设计8大选型要点,请不要漏掉了!

2021-10-12

S7-200 SMART 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介绍

2021-10-12

PLC功能扩展板

2021-10-12

看懂这75张电路图,你在公司横着走!

2021-10-11

如何快速学会用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安排上了!

2021-10-11

西门子PLC编程指令

2021-10-11

电气人都在抢着要,热门电工仿真软件免费分享!

2021-10-10

配电知识大普及,做电气的都收藏了!

2021-10-10

继电器与PLC模拟仿真动画

2021-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