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这30个变频器常见问题,建议你收藏起来!

楼主(2024-05-31):
技成周报:99期

Part1

问题1:什么是变频分辨率?有什么意义?

答:对于数字控制的变频器,即使频率指令为模拟信号,输出频率也是有级给定。这个级差的最小单位就称为变频分辨率。变频分辨率通常取值为0.015~0.5Hz.例如,分辨率为0.5Hz,那么23Hz的上面可变为23.5、24.0 Hz,因此电机的动作也是有级的跟随。这样对于像连续卷取控制的用途就造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分辨率为0.015Hz左右,对于4级电机1个级差为1r/min 以下,也可充分适应。另外,有的机种给定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不相同。

问题2: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答: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问题3:V/f模式是什么意思?

答: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 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问题4:变频器过流如何解决?

答:(1)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问题5:变频器过电压报警如何解决?

答: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问题6:变频器欠压报警如何解决?

答: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问题7:变频器过热报警如何解决?

答: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问题8: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报警如何解决?

答: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问题9:变频器过载报警如何解决?

答: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问题10:变频器通常包含2个组成部分别

答:主电路:整流器和逆变器,控制电路:运算电路、检测电路。

Part2

问题11:变频器主要参数有哪些?分别

答:变频器主要参数:额定电源电压、负载电机功率、额定输出电流、过载能力等

问题12:变频器容量的确定方法

答: (1) 电机实际功率确定法,(2) 电机额定电流法

问题13:矢量控制原理如何理解?

答:利用电动机的转矩产生机理,将异步机的定子电流在理论上分为两部分: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磁场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二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供给电动机。

问题14:施耐德ATV61系列过载能力:110 % ... 120 %IN - 60 s,含义说明?

答:代表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达到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倍数及可持续时间。

问题15:MOVIDRIVE包括功能相同的三个变频器系列,功率范围是多少?

答:功率范围可从1.5KW到132KW。

问题16:变频器在通电时,输出端子、连接电缆和电动机端子都有危险电压,变频器禁止状态和电动机停转时同样可能有电压,断电多少分钟以上才可维护呢

答:断电10分钟以上才可维护。

问题17:电机转制动过程中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作用

答:电阻发热消耗或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

问题18:变频器的问世,使电气传动领域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即把()取代直流调速?

交流调速取代直流调速

问题19:变频器按控制方式分类可分为

答:压频比控制变频器  V/f )、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 (SF)、矢量控制 (VC)、 直接转矩控制。

问题20:变频器的运行操作键REV、 FWD中文是指?

答: REV中文是指(反转), FWD中文是指(正转)。

Part3

问题21: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控制方式有哪些

答:(恒磁通)、 (恒电流)和(恒功率)三种。

问题22:恒压频比控制方式,相当于直流电动机调压调速的情况,属于什么调速?

答:恒转矩调速。

问题23:交流电源进线的对称滤波器对于抑制中频段的什么干扰很有效?

答:高频噪声干扰。

问题24:由于变频器具有电子热保护功能,一般情况下可不接什么

答:热继电器。

问题25:晶闸管直流斩波器的换流方式有哪些

答:电压换流和电流换流两种。

问题26:变频器按供电电源的相数分为?

答:单相和三相。

问题27: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什么电动机?

答: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问题28:变频器逆变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答:1.触发电路工作不可靠2.晶闸管 发生故障3.交流电源发生异常现象4.换相的预度角 不足。

问题29:高压变频器指工作电压在多少 KV以上的变频器?

答:3KV。

问题30:MM440变频器频率控制方式由什么功能码设定?

答:P1000。

来源:技成辅导员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97期 | 西门子模拟量、POU加密、高速输入/输出、旋转编码器、NPN/PNP等问题解答

周报96期 | 三菱Q系列、三菱伺服、QD75M1、串口通讯、CC-Link、等问题解答

周报95期 | 三相电/交流接触器/压阻式传感器/制动电阻/变频器/熔断器等问题

周报94期 | ABB机器人/KUKA库卡机器人学习过程中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93期 | 三菱Q系列/5UPLC 、CAD、FB、SFC等问答锦集

周报92期 | 三菱/台达/汇川变频器调试、电机、等问答锦集

周报91期 | 三菱/3U/5U、三菱/威纶通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问答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