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modbusTCP从站功能及实现

楼主(2024-06-02):
ABB机器人原生不支持modbusTCP 从站功能(外部设备读写机器人寄存器或者线圈)

可以使用以下代码实现:

    建议机器人使用多任务功能,将以下代码作为后台运行。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将机器人的系统输出,系统输入信号关联到对应寄存器或者线圈上,实现外部基于modbus对应机器人的操作。

    可以在前台任务创建pers类型变量,将后台的寄存器数据同步前台,实现外部设备对机器人的寄存器读写(同时机器人也能使用这些寄存器)

实现的功能码包括:

    0x01 读多线圈,

    0x03 读保持寄存器,

    0x05 写单个线圈,

    0x06 写单个寄存器

    0x0F 写多个线圈

    0x10 写多个寄存器

外部设备可以使用modbus poll软件测试,注意:ABB所有寄存器,线圈开始地址为1
MODULEmodbusTCP_slave    !author: Liao Chen, mousechen17@163.com    ! Aug.21, 2023    !!!!!!! regiser start_address is 1!!!!    !!!!!!! coil start_add is 1!!!!!    !!!!!!! support holding register    !!!!!!! support holding coil    !!!!!!! support 0x03 0x06 0x10 0x01 0x05 0x0F function    !!!!!!! if robot receive wrong data, robot will not send feadbackVARsocketdev temp_socket;VARsocketdev client_socket;VARstring received_string;VARbool keep_listening:=TRUE;VARrawbytes recv_raw;VARrawbytes send_raw;
    !!!!!! data need to be modifiedPERSstring rb_ip:="127.0.0.1";
PERSnum holdingReg{100}:=[563,2567,86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
PERSnum coils{100}:=[1,1,1,1,0,1,1,1,1,0,1,1,1,1,0,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
PROCmain()SocketClosetemp_socket;SocketCloseclient_socket;        SocketCreate temp_socket;SocketBindtemp_socket,rb_ip,502;SocketListentemp_socket;SocketAccepttemp_socket,client_socket;
WHILEkeep_listening DOSocketReceiveclient_socket\RawData:=recv_raw\Time:=WAIT_MAX;modbusHandle;ENDWHILESocketClosetemp_socket;ERRORIFERRNO=ERR_SOCK_TIMEOUT THENTRYNEXT;
ELSEIFERRNO=ERR_SOCK_CLOSED THENSocketClosetemp_socket;SocketCloseclient_socket;SocketCreatetemp_socket;SocketBindtemp_socket,rb_ip,502;SocketListentemp_socket;SocketAccepttemp_socket,client_socket;RETRY;ELSE            TPWrite "ERRNO = "\Num:=ERRNO;Stop;ENDIF    ENDPROC
PROCmodbusHandle()VARnum pro_len;VARnum data_len;VARnum raw_len;VARnum funNo;VARnum regAdd;
ClearRawBytessend_raw;raw_len:=RawBytesLen(recv_raw);IFraw_len<=0 THENgotoEND;ENDIF
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5,pro_len\IntX:=UINT;IFpro_len<>(raw_len-6) THENgotoEND;ENDIF
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9,regAdd\IntX:=UINT;IFregAdd<=0 THENgotoEND;ENDIF
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8,funNo\IntX:=USINT;        ! get FunNo
TESTfunNoCASE3:readMultiRegregAdd;CASE6:writeSingRegregAdd;CASE16:writeMultiRegregAdd;CASE1:readMultiCoilregAdd;CASE5:writeSingCoilregAdd;CASE15:writeMultiCoilregAdd;DEFAULT:gotoEND;ENDTESTSocketSendclient_socket\RawData:=send_raw;END:    ENDPROC
PROCwriteMultiCoil(num regAdd)        ! funNo: 0x0F: write multi Coil        !        device send:    00 01 00 00 00 09         01         0F      0005   000A        02        CD   01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coil_num    byte_len byte1 byte2        !        robot feedback: 0000 0000 0006            01         0F      0005   000A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coil_num        VAR num coilCount;VARnum tmpValue;VARbyte inValue;VARnum byteCount:=1;
CopyRawBytesrecv_raw,1,send_raw,1\NoOfBytes:=12;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1,coilCount\IntX:=UINT;
FORi FROM 1 TO coilCount DOIF(i mod 8)=1 THEN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3+byteCount,tmpValue\IntX:=USINT;inValue:=tmpValue;byteCount:=byteCount+1;ENDIFcoils{regAdd+i-1}:=bitand(inValue,1);inValue:=BitRSh(inValue,1);ENDFORPackRawBytes6,send_raw\Network,5\IntX:=uint;    ENDPROC
PROCwriteSingCoil(num regAdd)        ! funNo: 0x05: write single coil        !        device send:    0000 0000 0006           01         05       0002     FF00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data(FF00:ON, 0000:OFF)        !        robot feedback: 0000 0000 0006           01         05       0002     FF00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dataVARnum value;CopyRawBytesrecv_raw,1,send_raw,1\NoOfBytes:=12;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1,value\IntX:=UsINT;IFvalue=255 THENcoils{regAdd}:=1;ELSEcoils{regAdd}:=0;ENDIF    ENDPROC
PROCreadMultiCoil(num regAdd)        ! funNo: 0x01: read multi Coil        !        device send:    00 00 00 00 00 06         01         01      0002      0002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coil_num        !        robot feedback: 0000 0000 0004            01         01       01               01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rest_data_len    data
VARnum coilCount;VARnum outValue{50};VARnum byteCount:=1;VARnum tmpValue;
ClearRawBytessend_raw;CopyRawBytesrecv_raw,1,send_raw,1\NoOfBytes:=8;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1,coilCount\IntX:=UINT;
FORi FROM 1 TO coilCount DO            outValue{byteCount}:=outValue{byteCount}+coils{regAdd+i-1}*pow(2,(i-1) mod 8);IF(i mod 8)=0 THENbyteCount:=byteCount+1;ENDIFENDFOR
FORi FROM 1 TO byteCount DOtmpValue:=outValue{i};PackRawBytestmpValue,send_raw\Network,9+i\IntX:=1;ENDFOR
PackRawBytesbyteCount,send_raw\Network,9\IntX:=usint;PackRawBytesbyteCount+3,send_raw\Network,5\IntX:=uint;ENDPROC
PROCreadMultiReg(num regAdd)        ! funNo: 0x03: read multi holding register        !        device send:    0000 0000 0006           01         03       0001      0001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data_num        !        robot feedback: 0000 0000 0005           01         03       02               0001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rest_data_len    data
VARnum regCount;CopyRawBytesrecv_raw,1,send_raw,1\NoOfBytes:=8;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1,regCount\IntX:=UINT;FORi FROM 1 TO regCount DOPackRawBytesholdingReg{regAdd+i-1},send_raw\Network,9+(2*i-1)\IntX:=uint;ENDFOR
PackRawBytesregCount*2,send_raw\Network,9\IntX:=usint;PackRawBytesregCount*2+3,send_raw\Network,5\IntX:=uint;ENDPROC
PROCwriteMultiReg(num regAdd)        ! funNo: 0x10: write multi holding register        !        device send:    0000 0000 000B           FF   10       0002  0002      04              0021   002A        !                                  ttl_data_len   id  funNo     add   data_num  rest_data_len   data1  data2        !        robot feedback: 0000 0000 0006           FF   10       0002  00 02        !                                  ttl_data_len   id   funNo    add   data_num
VARnum regCount;VARnum value;CopyRawBytesrecv_raw,1,send_raw,1\NoOfBytes:=12;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1,regCount\IntX:=UINT;
FORi FROM 1 TO regCount DO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3+(2*i-1),value\IntX:=uint;holdingReg{regAdd+i-1}:=value;ENDFORPackRawBytes6,send_raw\Network,5\IntX:=uint;ENDPROC
PROCwriteSingReg(num regAdd)        ! funNo: 0x06: write single holding register        !        device send:    0000 0000 0006           01         06       0001     0001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data        !        robot feedback: 0000 0000 0006           01          06      0001     0001        !                                  ttl data len   slaveID    funNo    add      dataVARnum value;CopyRawBytesrecv_raw,1,send_raw,1\NoOfBytes:=12;UnPackRawBytesrecv_raw\Network,11,value\IntX:=UINT;holdingReg{regAdd}:=value;    ENDPROCENDMODULE
********************************

如何获取更多经典文章?

关注公众号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点击页面底部的往期经典和配置,查看更多经典内容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robotstudio仿真,获取完整教学视频

更多内容

★ 如何搜索历史文章

★基于pcsdk传输文件到HOME及加载

通过总线发送实数及负整数

★使用定时中断向PLC发送机器人位置

★信号的准确提早触发

★变位机校准

★ABB机器人零位校准的那些秘密

★创建UDP通讯

★旋转姿态的左乘与右乘

★通过socket控制机器人启停

上位机仪表盘实时显示机器人速度

★机器人画哆啦A梦

上位机实时控制机器人运动之EGM

Python控制ABB机器人运动

通过Excel批量修改EIO文件

带连杆的机器人正运动学计算

制作四连杆机构

机器人PROFINET同时做CONTROLLER和DEVICE

★语音控制ABB机器人

★手机访问web控制机器人

★自定义伺服焊枪

★制作输送链抓取搬运码垛工作站

★随机物料产生与抓取

★四轴机器人定义TCP

★自定义外部轴-变位机

★示教四点完成码垛

★multimove之双机器人与变位机

Robotware6.08碰撞预测启用与关闭

SMB板针脚解释

四六关节耦合限制

求两点间距离

新I/O DSQC1030配置

ABB机器人配置伺服焊枪

转角路径故障不提示设置

外部PLC选择机器人程序

一键回HOME程序

机器人各轴上下限位修改

Wobjdata数据解释

输送链跟踪与视觉的联系

急停与自动停止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