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浅谈自控系统中模拟量软硬件故障判断

楼主(2024-06-02):
在市政工程中,我们采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基本都加装了配电隔离器,主要能够保护模块,抵抗部分干扰。我们在调试过程中,遇到PLC通道没有数据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先测量模拟量输入的信号是否有4-20mA,先检查仪表端的接线是否正确,然后检查隔离器的接线。

上图蓝色的模块为配电隔离器,在接线的时候,我们要主要输入输出端口,对于模拟量输入模块,应该接在隔离器的输出端;模拟量的输出模块应该接隔离器的输入端,切记不可以接错。

一般模块的侧面有接线图:

     对于模拟量输入模块,我们要看仪表的接线方式,对应接隔离器的输入端,隔离器具有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的接法。

对于模拟量输出模块,我们接线一般都接隔离器的四线制输入

有时候我们还要看给定的通道是否正确,有时我们给定的不是接线的通道,设备也无法接收到信号。

第一步:查线

第二步:用信号发生器或者万用表测试。

第三步:软件的标化处理。

  更多电控知识可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