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1S 实现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图与程序) ...
用FX1S 实现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图与程序)

楼主(2024-06-02):
FX1s是晶体管型PLC,有两个脉冲输出端子,分别是Y0 和Y1,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的脉冲。
PLS+,PLS-是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是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本次实例的动作方式:当正转开关X0 闭合时,电机动作到 A 点停止;当反转开关X1 闭合时,电机动作到 B 点停止。
1·
绝对位置控制(DRVA),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 32 位寄存器 D8140 里。
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 D8140 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正转开关X0 闭合时,电机动作到 A 点停止;反转开关X1 闭合时,电机动作到 B 点停止。
三菱FX系列PLC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应用: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的 格式: DRVA D0 D2 Y0 Y2
*D0:目标位置,可以是数值或是寄存器,也就是PLC要输出的脉冲个数。
*D2:输出脉冲频率,可以是数值或是寄存器。也就是PLC输出的脉冲频率,也就是速度
*Y0:脉冲输出地址,只能是Y0或Y1。
*Y2:方向控制输出,正向是ON或是OFF,反向是OFF或是ON(根据所控制执行元件设置来确定)
下面是PLC程序的梯形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
·在原点时将 D8140 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32 位寄存器 D8140 是存放 Y0 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 A 点时,D8140 的
值是 3000。此时闭合 X1,机械反转动作到 B 点,也就是-3000 的位置。D8140 的值就是-3000。
·当机械从 A 点向 B 点动作过程中,X1 断开(如在 C 点断开)则 D8140 的值就是 200,此时再闭合 X0,机械
正转动作到 A 点停止。
·当机械停在 A 点时,再闭合 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 3000 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