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输出信号的类型与详细解析

楼主(2024-06-02):
内容导读
在介绍输出信号Y时,我们先来说下三菱FX系列的输出类型,在输出规格中常见的两种输出有继电器类型和晶体管类型,可以在PLC侧边分辨。

1PLC类型
其中MR为继电器类型,MT为晶体管类型,它们的区别是:

1.继电器接的外部电源可以是直流也可以使交流,可直接驱动220v直流负载,晶体管的外部电源只能接直流的,不能直接驱动开关,需要接中继来间接驱动

2.继电器类型的开关频率低,而晶体管可以输出高频信号如伺服系统的脉冲输出就使用晶体管类型的PLC。在实际运用中根据需要来选择相应的PLC规格。

2PLC输出端子

输出端子介绍

以40端子来说明,输入3组+输出2组=5*40端子,其中输入端子只有一个公共端S/S,而输出有5个公共端。Y0和Y1各单独使用com端,Y2和Y3共用con2,Y4、5、6、7共用com3,Y10、11、12、13共用com4,Y14、15、16、17共用com5。

3继电器接线
继电器类型的PLC输出回路如下图,可以使用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来驱动负载,不分漏源型输出。

继电器型PLC输出回路

工控中常见的输出控制有电机、指示灯、报警器、电磁阀门等,有个能直接与PLC输出端子Y连接,有的则需要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来连接。

气阀

水阀

这些阀门的输出线为两线制,一根接火线、另一根零线,可直接通过PLC输出端子与电源相接来控制,一般为了保护PLC需添加中继进行连接,通过中继的触点与电磁阀相连。

输出与中继连接

输出与接触器连接

4晶体管
晶体管类型的PLC的外部电源必须是直流的,有漏型接法、源型接法与输入的说法刚好相反:

晶体管plc输出

除了外部电源与负载电源一致以外的,其他输出不能直接与负载相连接,它的输出端与com端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是半导通状态,接交流负载常导通,这个新手一定注意。它一般通过中继与负载连接,此时的中继为直流类型的的,线圈一定主要正负极。

例如MT类型的PLC控制电机,通过24v直流中继的间接控制接触器。

总体来说,PLC输出信号的接法简单,可以理解PLC的输出就是线圈的两个触点Y和com端,这两个触点接负载的两端即可,我们只要了解PLC的输出类型与负载类型看是否需要通过中继来驱动。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