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自动化CC-Link【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2024-06-02):
型号

类型

规格

AJ65SBTB2N-8A

AC输入模块

输入:8点,AC100~120V,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N-16A

A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AC100~120V,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8D

DC输入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8D

DC输入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D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D1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16D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16KD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0.2/1.5/5/10ms切换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1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5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5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K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1.5/5/10ms切换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DBTB1-32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0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VBTS3-16D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AJ65VBTS3-32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AJ65VBTCE3-8D

DC输入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16D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32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16DE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32DE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U3-16D1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0.2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1-32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1-32D1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4-16DN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4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4-16DE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负公共端,4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F1-32D

DC输入模块

输入:32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40针连接器

AJ65FBTA4-16D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4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防水连接器

AJ65FBTA4-16DE

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负公共端,4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防水连接器

AJ65ABTP3-16D

带诊断功能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断线(未连接),短路(接地故障)带诊断功能

AJ65ABTP3-16DE

带诊断功能DC输入模块

输入:16点,DC24V,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断线(未连接),短路(接地故障)带诊断功能

AJ65SBTB1-8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12~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8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12~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8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12~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8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12~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16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16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5A/1点,4.8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5A/1点,4.8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8TE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12~24V,0.1A/1点,0.8A/1公共端,源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TE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1A/1点,1.6A/1公共端,源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B-16TE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4A/1公共端,源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TE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5A/1点,4.8A/1公共端,源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DBTB1-32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5A/1点,8A/1公共端(2A/1端子),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VBTS2-16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AJ65VBTS2-32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5A/1点,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AJ65VBTCE2-8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12~24V,0.1A/1点,0.8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2-16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16TE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1A/1点,1.6A/1公共端,源型,3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U2-16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1-32T1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1A/1点,3.2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F1-32T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12~24V,0.1A/1点,3.2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40针连接器

AJ65FBTA2-16TE

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12~24V,1A/1点,4A/1公共端,源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防水连接器

AJ65SBTB2N-8R

触点输出模块

输出:8点,DC24V/AC240V,2A/1点,4A/1公共端,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N-16R

触点输出模块

输出:16点,DC24V/AC240V,2A/1点,8A/1公共端,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DBTB1-32R

触点输出模块

输出:32点,DC24V/AC240V,2A/1点,4A/1公共端(2A/1端子),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N-8S

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输出模块

输出:8点,AC100~240V,0.6A/1点,2.4A/1公共端,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2N-16S

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输出模块

输出:16点,AC100~240V,0.6A/1点,4.8A/1公共端,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2-8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4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4点,DC24V,0.5A/1点,1.2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2-8DT2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4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4点,DC24V,0.5A/1点,1.2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DT1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DT2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16DT3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2-16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2-16DT2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T1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16点,DC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T2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T3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16点,DC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KDT2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1.5/5/10ms切换
输出:16点,DC24V,0.5A/1点,3.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1-32DTE1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负公共端,1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24V,0.5A/1点,3.6A/1公共端,源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DBTB1-32DT1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0ms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4A/1公共端(2A/1端子),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VBTS32-16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2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12~24V,0.5A/1点,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AJ65VBTS32-32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2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12~24V,0.5A/1点,4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弹簧夹端子排

AJ65VBTCE32-16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0.1A/1点,0.8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2-32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VBTCE3-32DTE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24V,0.1A/1点,1.6A/1公共端,源型,3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传感器连接器(e-CON)

AJ65SBTCF1-32DT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16点,DC12~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40针连接器

AJ65VBTCF1-32DT1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16点,DC12~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40针连接器

AJ65VBTCFJ1-32DT1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16点,DC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40针连接器

AJ65FBTA42-16DTE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负公共端,4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1A/1点,4A/1公共端,源型,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防水连接器

AJ65SBTC4-16DT2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4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0.5A/1点,2.4A/1公共端,漏型,4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C1-32DT3

DC输入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0.2ms
输出:16点,DC24V,0.1A/1点,1.6A/1公共端,漏型,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快捷连接器

AJ65SBTB32-16DR

DC输入触点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1.5ms
输出:8点,DC24V/AC240V,2A/1点,4A/1公共端,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SBTB32-16KDR

DC输入触点输出模块

输入:8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3线式,响应时间:0.2/1.5/5/10ms切换
输出:8点,DC24V/AC240V,2A/1点,4A/1公共端,2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AJ65DBTB1-32DR

DC输入触点输出模块

输入:16点,DC24V,正公共端/负公共端共用型,1线式,响应时间:10ms
输出:16点,DC24V/AC240V,2A/1点,4A/1公共端,1线式
外部接线连接方式:螺栓端子排

FA3-TH1C16XC-01C

数字信号转换器(终端模块)连接用

输入:16点,外部连接方式:MIL连接器
【可搭载单元:继电器绝缘:常开触点/常闭触点/DC24V,光电耦合器绝缘:DC24/48/100V,AC100/200V】

FA3-TH1C16Y-01C

数字信号转换器(终端模块)连接用

输出:16点,漏型,外部连接方式:MIL连接器
【可搭载单元:继电器绝缘: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晶体管/触发三极管】

FA3-TH1C16YE-01C

数字信号转换器(终端模块)连接用

输出:16点,源型,外部连接方式:MIL连接器
【可搭载单元:继电器绝缘: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晶体管/触发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