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带电接线,零线和火线先接哪一个?老电工:处在危险不自知!

楼主(2024-06-03):
点击下方"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吧!

带电接线,几乎是每个电工师傅都经历过的事。虽不属于违规操作,但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那么在接线时,零线和火线到底要先接哪一个呢?只有顺序不出错,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

带电接线前,要检查线路有没有负载断设备(如电器等),如果有,则要拆下负载或是断开使用。因为电路中的负载会产生电弧,负载过大,则会产生大量的(电弧)电流。操作时,要确保回路中没有用电设备才行。

然后检查一下电线的绝缘情况。最后在接线时,则需根据“先接零线,后接火线”的顺序来做。因为零线不带电,操作时相对安全无压力,直接接火线就可以了。反之,在拆线时,则要按照“先拆火线,再拆零线”的规范操作。

而如果不根据操作来做,先接了火线,那么火线就有可能通过负载(电线),传导到零线上,一旦零线和身体接触,那么就会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是在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制的情况下,如果先断开零线,那用户侧的单相220电源,就会瞬间变成了380电源(变压侧正常)。如果有电器在使用中,那就会烧毁电器。这就是电工接线,拆线的常识。

接线顺序不能乱,先拆火,后拆零,先接零,后接火。这条必须要谨记,特别是做外线的电工朋友们,如果出错了,后果是需要自己负责和你老板负责的!

当然在作业时,前提一定要把保护措施做好!给自己装备规范,穿戴上绝缘(服装、皮鞋、手套),脚踩在30公分的干木板上,手臂和身体不能碰到墙和地,整个操作的过程中,更不能用手直接触碰导体,这样才能保证人身安全。

建议所有的电工师傅,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不是在特别要紧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停电操作吧!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往期推荐

电动机定时正转、停止、反转、停止控制

电工153项基本的符号都在这,和手册说拜拜!

组态王如何与S7-200SMART PLC以太网通信

困惑很久的模拟量控制程序,其实真的很简单

两线制与三线制接近开关,与PLC,继电器,指示灯如何接线

电气接线+线号管正确方向=电工接线好习惯!你具备吗?

西门子S7-1200 PLC原来有这么多的功能!

喜欢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