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触电后,有的人被吸住,有的人被弹开,多少老电工都解释不清楚!

楼主(2024-06-03):
在电力作业人员工作中,经常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过触电事故,一句话说得好:没有被电过的电工不是个好电工,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发生触电事故后,有的人被吸住了,有的人被弹开了,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有触电的经历,当我们触电时,会被迅速弹开——轻者是触电位置(一般是手指)弹开,重者整个人都会飞出去。但还有一些情况,特别是触电造成的重伤、死亡,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新闻、视频上常有这种画面——触电后无法自行脱离电源——被吸住了。为什么同样是触电,却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呢?

原因一:

应激反应

这是由于触电产生的生理反应导致的——电流会引起人体肌肉痉挛、麻痹。人触电后,触电部位会自然的发生痉挛、蜷缩。

以最常触电的部位,手、臂为例:当我们的手触电后,手会自然握拳;臂触电后,臂会向内蜷缩。如果触电部位是手臂外侧,触电后手臂蜷缩,即可脱离电源。我们将这种方式看作“被弹开”,实际上,这种“弹开”并不是被动的, 而是我们的手臂自己躲开的。

但如果是手心、手指或手臂内侧触电,触电后由于痉挛握拳、蜷缩手臂,就会握紧电线,导致无法脱离触电状态。而且电流会使人体麻木,触电时间越久,把手抽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所谓的“吸住”,也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我们触电后的手自己握紧了电源。

一般的低压电路或高压电路接触触电,无论是电伤还是微微的麻木一下,一般都是由于机体的应激反应。有经验的电工,会巧妙的利用触电后痉挛这一现象,常见于在拉闸断电后,在身边没有电笔的情况下,会用手指甲轻触电线,检测电路是否被断电成功。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断开电闸直接就上手施工。

原因二:

磁场作用

上一段说的都是接触电源触电的情况,但在高压电路(一般是10kV以上)中,也有可能不接触电源就触电。

高压非接触触电有两种触电形式:电弧触电和跨步触电。

1,电弧触电,指的是人在靠近电线,但是不接触时。由于高压电线上的电压较大、磁场较强,因此人体内就会产生感应电。人体内的电流,也会形成磁场。此时两种磁场相互排斥, 就会将人弹开(其实叫“击飞”更妥当)。在这一过程中,人与电线之间,会产生电弧(电火花),并发出“啪啪”的响声。

此时虽然人被弹开了,但是由于高压电产生的电流巨大,还是会对人产生较严重的烧灼伤,这一瞬间,可能致命。这也是为什么高压电线旁边会写着“请勿靠近”的原因。

2,跨步触电,指的是通电中的高压电导体,与大地直接连接(比如电线垂到地上了)。那么此时,大地就带电压。如果人只有一个支点在地上(一只脚在地上),电流无法通过这一个支点进入人体再从人体出来,也就不会形成回路,不会触电。但是当人的两个脚都踩在地上,情况则截然不同。

电线垂在地上,则地面上的电势,以电线为圆心,向外逐渐减弱。当我们两只脚,一只距离圆心近,一只距离圆心远的时候,两只脚之间就会产生电势差,从而产生电压。于是,人体就以两只脚为起始点,形成了通路,产生了电流。

这种情况下,人会被电到僵直,以至于无法从触电位置逃离。这种两只脚跨步,产生电压的触电形式,就叫做“跨步电压”。其实不仅仅是两只脚,只要是人体的两个支点在地上,都有可能产生这种触电形式。

那么生活中如果有人万一不幸被电吸住了,我们该怎么对其施救呢?

请务必谨记:我们千万不要试图用自己的手直接去将触电者从电路上拉开,因为这样你可能也被吸住,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用干的竹竿或木棍把触电者身上的电线挑开,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荡开的电线接触到你身上。而对于已经昏迷、心脏停止跳动的触电者,我们应尽快采用人工呼吸的办法使其苏醒,避免因耽搁时间过长失去最佳的抢救时机,尽快拨打120,珍惜生命,人人有责!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PLC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常见原因及处理方法(附故障排除流程图)

2021-11-10

日系伺服器的维修要领和维修实例

2021-11-10

10个PLC综合故障原因,看完轻松解决!

2021-11-09

52个动图,看完你就知道机械手、自动化有多厉害了!

2021-11-09

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C单按钮取反?

2021-11-08

不多见的三菱R系列PLC综合应用,速看!

2021-11-08

【免费下载】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

2021-11-07

PLC是如何执行中断?又是如何去应用的?

2021-11-07

PLC的5大常用编程方法以及与外部设备连接方式

2021-11-06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2021-11-06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资料】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