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1年高压电工考试题库及最新版试题答案(100题)

楼主(2024-06-03):
1、【单选题】 10kV真空断路器动静触头之间的断开距离一般为()。(  A  )

A、10-15mm

B、5-10mm

C、20-30mm

2、【单选题】 电能表属于()仪表。(  B  )

A、电磁式

B、感应式

C、电动式

3、【单选题】对于用电设备的电气部分,按设备的具体情况常备有电气箱控制柜,或装于设备的壁龛内作为()。(  C  )

A、防护装置

B、接地保护

C、屏护装置

4、【单选题】 如图所示,已知UAB为10V,在R1上的电压降U1为5V,电流IAB为5A,求R2上的电压降U2和电阻R2值符合下列选项的是()。(  A  )

A、5V,1Ω

B、5V,2Ω

C、10V,1Ω

5、【单选题】由各级电压的电力线路,将各种发电厂变电所和电力用户联系起来的一个()和用电的整体,叫做电力系统。(  A  )

A、发电输电配电

B、发电输电变电

C、变电输电配电

6、【单选题】 中性点接地系统的单相触电比不接地系统的单相触电危险性()。(  B  )

A、小

B、大

C、相等

7、【单选题】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器应(),并指示准确。(  C  )

A、用金属物封闭

B、可随意调整

C、易于观察

8、【单选题】 线路验电应逐相进行。同杆架设的多层电力线路验电时,先验低压后验高压、()。(  A  )

A、先验下层后验上层

B、验下层

C、先验上层后验下层

9、【单选题】 绝缘靴(鞋)要定期试验,试验周期一般为()个月。(  A  )

A、6

B、3

C、1

10、【单选题】 电火花和电弧是引起电气火灾的重要原因,因为电火花的温度较高,可达(),易燃物容易被点燃。(  A  )

A、3000℃-6000℃

B、1000℃-2000℃

C、500℃-800℃

11、【单选题】 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直流电压时极性接反,则()。(  A  )

A、测出的电压值需取反才是真正电压值

B、可以直接测量出电压值

C、有可能损坏万用表

12、【单选题】 在电阻并联的电路中,电路的电流等于()。(  C  )

A、各并联支路电流的平均值

B、各并联支路的电流

C、各并联支路的电流之和

13、【单选题】 FW5-10负荷开关的含意是()。(  A  )

A、额定电压10kV户外型负荷开关

B、额定电压5kV户外型负荷开关

C、额定电压10kV户内型负荷开关

14、【单选题】 人体触电后能够自主摆脱的电流称为()。(  A  )

A、摆脱电流

B、持续电流

C、感知电流

15、【单选题】 在纯电感的交流电路中,电流的相位滞后电压相位()。(  C  )

A、30°

B、60°

C、90°

16、【单选题】 高压熔断器熔体中间焊有小锡(铅)球,利用()降低熔丝熔点。(  C  )

A、热聚集

B、热扩散

C、“冶金效应”

17、【单选题】 下列()表示I段电压小母线A相。(  C  )

A、1YNA

B、1Ya

C、1YMa

18、【单选题】 当高压电容器内部设有放电电阻时,电容器组仍应设()。(  B  )

A、殘压监视装置

B、合格的放电装置

C、电容器内部放电电阻测量装置

19、【单选题】 当带电体有接地故障时,离故障点越近,跨步电压触电的危险性越()。(  A  )

A、大

B、小

C、相等

20、【单选题】 表示磁场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是()。(  B  )

A、磁通

B、磁感应强度

C、磁力线

21、【单选题】 变压器内部主要绝缘材料有变压器油、()、电缆纸、皱纹纸等。(  C  )

A、套管

B、冷却器

C、绝缘纸板

22、【单选题】 发现触电伤员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在现场用()就地抢救,以支持呼吸和循环。(  A  )

A、心肺复苏法

B、人工呼吸法

C、紧急救护法

23、【单选题】 轻瓦斯动作后,()。(  B  )

A、跳开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

B、只发信号,不跳开关

C、跳开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

24、【单选题】对于中小容量变压器,可以装设单独的(),作为变压器防止相间短路故障的主保护。(  A  )

A、电流速断保护

B、过电流保护

C、差动保护

25、【单选题】 已知电路的端电压为12V,电流为2A,则该电路电阻为()Ω。(  A  )

A、6

B、0.16

C、10

26、【单选题】 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经济性,合理利用动力资源,充分发挥水力发电厂作用,以及减少总装机容量和备用容量,现在都是将各种类型的发电厂、变电所通过()连接成一个系统。(  A  )

A、输配电线路

B、用电线路

C、发电线路

27、【单选题】 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表明了断路器的()。(  C  )

A、长期允许最大工作电流

B、绝缘水平

C、灭弧能力

28、【单选题】 避雷线又称为()。(  A  )

A、架空地线

B、屏蔽地线

C、耦合地线

29、【单选题】 停用电压互感器,为防止(),应先将二次侧保险取下,再拉开一次侧隔离开关。(  B  )

A、保护误动

B、反充电

C、保护拒动

30、【单选题】 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当发生()故障时,一般允许运行2h,需发出报警信号。(  B  )

A、三相接地短路

B、单相接地

C、两项接地短路

31、【单选题】 阀型避雷器阀电阻片具有()特性。(  C  )

A、线性或非线性

B、线性

C、非线性

32、【单选题】 TT系统是指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而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经各自的()分别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  C  )

A、相线

B、中性线N

C、保护线PE

33、【单选题】 高压电气设备停电检修时,防止检修人员走错位,误入带电间隔及过分接近带电部分,一般采用()进行防护。(  A  )

A、遮拦防护

B、标示牌

C、绝缘台

34、【单选题】 电压互感器的高压绕组与被测电路(),低压绕组与测量仪表电压线圈并联。(  C  )

A、混联

B、串联

C、并联

35、【单选题】 继电保护的()是指发生了属于它该动作的故障,它能可靠动作而在不该动作时,它能可靠不动。(  C  )

A、速动性

B、选择性

C、可靠性

36、【单选题】 导体的电阻越小,则其电导就()。(  C  )

A、不变

B、越小

C、越大

37、【单选题】 高压开关柜带电显示器损坏的原因之一是()。(  C  )

A、送电后未将带电显示器退出运行

B、停电后未将带电显示器退出运行

C、耐压试验时未将带电显示器退出运行

38、【单选题】 分支终端杆的单横担应装在()。(  B  )

A、受电侧

B、拉线侧

C、供电侧

39、【单选题】 对于中、小容量变压器,可以装设单独的(),作为变压器防止相间短路故障的主保护。(  C  )

A、差动保护

B、过电流保护

C、电流速断保护

40、【单选题】 有些高压电容器内部设有放电电阻,能够通过放电电阻放电,当电容器与电网断开后,放电电阻在()分钟后使电容器殘压降至75V以下。(  C  )

A、1

B、20

C、10

41、【单选题】 ()的特点是能够使读图者对整个二次回路的构成以及动作过程,都有一个明确的整体概念。(  C  )

A、安装接线图

B、屏面布置图

C、归总式原理图

42、【单选题】 发生短路时,电路中的电流值比正常时的电流值()。(  C  )

A、一样大

B、小

C、大很多倍

43、【单选题】 阅读()的顺序是:先交流后直流再信号,从上而下,从左到右,层次分明。(  B  )

A、原理图

B、展开图

C、安装图

44、【单选题】 在变配电所内工作时,工作许可人应会同()到现场检查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备、可靠,并检验、证明、检修设备确无电压。(  C  )

A、工作票签发人

B、运行值班人员

C、工作负责人

45、【单选题】已知电路中A点电位为12V,B点电位为3V,则AB两点间的电压为()V。(  A  )

A、9

B、-9

C、15

46、【单选题】 绝缘棒一般每()进行一次绝缘试验。(  C  )

A、1个月

B、6个月

C、12个月

47、【判断题】 过电压对电气设备和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危害极大。(  √  )

48、【判断题】 三相电度表应按正相序接线,经电流互感器接线者极性错误也不影响测量结果。(  ×  )

49、【判断题】 电伤是指触电时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以及电刺击引起的生物效应对人体外表造成的伤害。(  √  )

50、【判断题】 零序保护能反映中性点直接接地变压器内部的各种接地故障。(  √  )

51、【判断题】 人体距10kV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应该大于等于0.7m。(  √  )

52、【判断题】 火力发电厂假如既发电又供热则称热电厂。(  √  )

53、【判断题】对于二次回路的标号,按线的性质用途进行编号叫相对编号法。()(  ×  )

54、【判断题】三相交流电路有三个交变电动势,它们频率相同相位相同。()(  ×  )

55、【判断题】 对于接线方式较为简单的小容量变电所,操作电源常常采用蓄电池。(  ×  )

56、【判断题】 移动式电气设备的性能与现场使用条件无关。(  ×  )

57、【判断题】在特别潮湿场所或工作地点狭窄行动不方便场所(如金属容器内)应采用12V6V安全电压。()(  √  )

58、【判断题】 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以及转换为其他形态能量的过程,是分时进行的。(  ×  )

59、【判断题】 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大小等于绕组的额定容量除以该绕组的额定电压及相应的相系数(单相为1,三相为√3)。(  √  )

60、【判断题】 电力电缆铠装和护套是用来保护电缆防止外力损坏的。(  √  )

61、【判断题】为了保证电气作业的安全性,新入厂的工作人员只有接受工厂车间等部门的两级安全教育,才能从事电气作业。(  ×  )

62、【判断题】当梯子的高度大于6m时,要上中下三端绑扎。(  √  )

63、【判断题】 交流电路中,电弧电流瞬时过零时电弧将消失,此后若触头间的介质击穿电压≤恢复电压,则电弧将重燃。(  √  )

64、【判断题】 带电挂接地线等,会产生强烈的电弧,将人严重灼伤。(  √  )

65、【判断题】 在室内高压设备上工作,应在工作地点两旁及对面运行设备间隔的遮栏(围栏)上和禁止通行的过道遮栏(围栏)上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  )

66、【判断题】 供电电压过低是高压电动机最严重的故障。(  ×  )

67、【判断题】 钢绞线常用作架空地线、接地引下线及杆塔的拉线。(  √  )

68、【判断题】 钳表铁芯内的剩磁只影响大电流测量,而对小电流测量无影响。(  ×  )

69、【判断题】 变、配电所中用来承担输送和分配电能任务的电路,称为一次电路或电气主接线。(  √  )

70、【判断题】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匝数很多,并联在线路里,其电流大小取决于线路的负载电流,由于接在二次侧的电流线圈的阻抗很小,所以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相当于一台开路运行的变压器。(  ×  )

71、【判断题】在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的电流一定相等。(  ×  )

72、【判断题】 摇表摇动后产生的电压,L端为负极,E端为正极。(  √  )

73、【判断题】 将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如电气设备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等)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相连称为保护接地。(  √  )

74、【判断题】 凡在高压电气设备上进行检修、试验、清扫、检查等工作时,需要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者;需要填写第一种工作票。(  √  )

75、【判断题】 在防雷装置中用以接受雷云放电的金属导体称为消雷器。(  ×  )

76、【判断题】 “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挂在已停电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上的操作把手上,防止运行人员误合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  )

77、【判断题】 长直载流导线周围的磁场,离导线越近,磁场越强,离导线越远,磁场越弱。(  √  )

78、【判断题】 作为一名电气工作人员,对发现任何人员有违反《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应立即制止。(  √  )

79、【判断题】 接地系统的单相触电比不接地系统的单相触电危险性大。(  √  )

80、【判断题】 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靠近避雷器和避雷针。(  √  )

81、【判断题】 电力线路的作用是输送和分配电能。(  √  )

82、【判断题】 一般地,电力系统的运行电压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超过最高工作电压。(  √  )

83、【判断题】 电力线路一般可分为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  √  )

84、【判断题】 为确保安全,户外变电装置的围墙高度一般应不低于3米。(  ×  )

85、【判断题】 电容器过负荷属于高压电力电容器常见故障及异常运行状态。(  √  )

86、【判断题】 对带电设备应使用不导电的灭火剂灭火。(  √  )

87、【判断题】 工作票是准许在电气设备或线路上工作的书面命令。(  √  )

88、【判断题】 新装电容器组投运前,应检查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否与电网电压相符()。(  √  )

89、【判断题】 引发电气火灾要具备的两个条件为:有可燃物质和引燃条件。(  √  )

90、【判断题】 电容器组失压不属于高压电力电容器常见故障及异常运行状态。(  ×  )

91、【判断题】 因真空断路器的触头设置在真空灭弧室内,所以对触头材料的含气量高低没有要求。(  ×  )

92、【判断题】 电流分交流电和直流电两大类。(  √  )

93、【判断题】 架空线路中的耐张杆塔用于限制线路发生断线、倒杆事故时波及的范围。(  √  )

94、【判断题】 钢筋混凝土杆使用最多的是锥形杆,其锥度一般为1/75。(  √  )

95、【判断题】一般防护安全用具有携带型接地线临时遮栏绝缘垫标示牌警告牌安全带防护目镜等。()(  ×  )

96、【判断题】 RN1型高压熔断器一般不装设熔丝熔断指示器。(  ×  )

97、【判断题】 配电网的电压根据用户负荷情况和供电要求而定,配电网中又分为高压配电网(一般指35kV、110kV及以上电压)、中压配电网(一般指20kV、10kV、6kV、3kV电压)及低压配电网(220V、400V)。(  √  )

98、【判断题】雷电直接击中建筑物或其他物体,对其放电,强大的雷电流通过这些物体入地,产生破坏性很大的热效应和机械效应,雷电的这种破坏形式称为感应雷过电压。(?)(  ×  )

99、【判断题】 重瓦斯动作后,跳开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即可。(  ×  )

100、【判断题】感应电动势的方向与磁力线方向导体运动方向相关。()(  √  )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实用电气基础知识100问,值得收藏!

2021-10-18

13个常用的电路基础公式,电气人必备!

2021-10-18

电路基础知识讲解,还真全~

2021-10-17

S7-300模拟量编程

2021-10-17

电气人必备5大电气制图软件,你会哪个?

2021-10-16

电工想涨薪,这些能力你一定要有!

2021-10-16

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机电安装工程,你确定不来学习一下?

2021-10-15

周报109期 | 三菱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以及各种变频器问答集锦!

2021-10-15

电气入门真的很简单,看完这126页PPT就够了!

2021-10-14

高压、低压、维修电工...9套电气题库与答案解析,拿走不谢!

2021-10-13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免费获取【热门电工仿真软件】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热门电工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