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0道电气填空题,测一测你是真电工还是假电工

楼主(2024-06-03):
1. 发电机定子电压最高不得大于额定电压的(110%),最低电压一般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90%),并应满足(厂用)电压的要求。
2. 发电机正常运行频率应保持在(50)Hz,允许变化范围为(±0.2)Hz,可以按额定容量连续运行。频率变化时,定子电流、励磁电流及各部分温度不得超过(额定值。)。
3. 发电机定子电压允许在额定值范围(±5%)内变动,当功率因数为额定值时,其额定容量不变,即定子电压在该范围内变动时,定子电流可按比例相反变动。但当发电机电压低于额定值的(95%;)时,定子电流长期允许的数值不得超过额定值(105%。)。
4. 发电机运行的氢气纯度不得低于(96%),含氧量小于(2%。)。
5. 发电机额定功率因数为(0.85)。没有做过进相试验的发电机,在励磁调节器装置投自动时,功率因数允许在迟相(0.95~1)范围内长期运行;功率因数变动时,应该使该功率因数下的有、无功功率不超过在当时氢压下的(P-Q)出力曲线范围。
6. 发电机并列后有功负荷增加速度决定于(汽机),无功负荷增加速度(不限),但是应监视定子电压变化。
7. 发电机转子绕组绝缘电阻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值不得小于(0.5MΩ)。
8. 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就一定会产生(负序)电流。
9. 发电机在升压过程中检查定子三相电压应(平稳)上升,转子电流不应超过(空载值)。
10. 6KV电动机测量绝缘应使用(2500 V)伏的摇表测量,测得的绝缘电阻应大于(6)MΩ。
11. 在正常情况下鼠笼式转子的电动机允许在冷态下启动(2 次)次,且每次时间间隔不小于(5)分钟,允许在热态时启动(1)次,只有在事故处理或起动时间不超过(2~3)秒的电动机可以多启动一次。
12. 6KV高压厂用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在相同的环境及温度下测量,如本次测量低于上一次测量值的(1/3~1/5)倍时,应检查原因,并必须测量吸收比″R60/R15″,此值应大于(1.3)。
13. 电动机可以在额定电压下,电源频率(±l%)变化内运行,其额定出力不变。
14. 主变冷却器(全停)允许在额定负荷下限时运行,若负荷小,主变上层油温未达到规定值时,允许上升到规定值,但主变最长运行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
15. 交流电动机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0%),且任何一相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
16. 油浸自冷和油浸风冷方式的变压器,其上层油温的允许值最高不得超过(95)℃,一般不宜超过(85)℃。
17. 瓦斯保护二次回路一点接地时,应将重瓦斯保护改投(信号)位置。
18. 强迫油循环风冷的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超过(75)℃,最高不超过(85)℃。
19. 变压器外加一次电压,一般不得超过该分接头额定值的(105%),此时变压器的二次侧可带额定电流。
20. 一般发电厂采用双母线接线,正常运行时每条母线上应保证有一个元件(接地),主变一般经(接地刀闸)接地,启备变中性点一般(直接)接地。
21. 6KV开关柜均设有“五防”机械闭锁装置,一般采用强制机械闭锁装置的闭锁功能是(小车开关在合闸状态时,不能移动)、(接地刀闸在合闸状态时,小车开关不能推入工作位置)、(开关在工作位置时,不能合上接地刀闸)、(接地刀闸不合,不能打开开关柜后挡板)。
22. 所有隔离开关合上后,必须检查(三相触头)接触良好。
23. 合上接地刀闸前,必须确知有关各侧电源开关在(断开)位置,并在验明(无电压)后进行。
24. 如发生带负荷拉刀闸时,在未断弧前应迅速(合上),如已断弧则严禁重新合上。如发生带负荷合闸,则严禁重新(断开)。
25. 在回路中未设有开关时,可利用隔离开关进行拉合电压不超过10KV、电流在(70A)以下的环路均衡电流。
26. 电缆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不应超过电缆额定电压的(15%)。
27. 在通常情况下,电气设备不允许(无保护)运行,必要时可停用部分保护,但(主保护)不允许同时停用;运行中禁止打开保护装置柜门,禁止在集控室继保室内使用(无线)通讯设备。
28. 380V以下交、直流低压厂用电动机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不得低于(0.5)MΩ。
29. 发电机定时限过负荷保护反映发电机(定子电流)的大小。
30. 发电机定子绕组的过电压保护反映(端电压)的大小。
31. 发电机定时限负序过流保护反映发电机定子(负序电流)的大小,防止发电机(转子表面)过热。
32. 发电机的P-Q曲线上的四个限制因素是(定子绕组发热、转子绕组发热、定子端部铁芯发热、稳定运行极限)
33. 发电机逆功率保护,用于保护(汽轮机)。
34. 装设接地线的顺序是先装(接地端),后装(导体端)。
35. 在正常运行方式下电工绝缘材料是按其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分级的。
36. 交流电流表指示的电流值表示的是电流的(有效)值。
37. 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6kV规定为(0.7)m,110KV规定为( 1.5 )m,500KV规定为( 5 )m
38. 发电厂中,三相母线的相序是用固定颜色表示的,规定用(黄色)、(绿色)、(红色)分别表示A相、B相、C相。
39. 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为低压设备,因此我们常说的380V厂用电系统是(低压设备)。
40. 发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电流三相不平衡值一般不能超过定子额定值的(10%)。
41. 相差动高频保护的工作原理利用(高频)信号来比较被保护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
42. 发现隔离开关发热时,应降低该设备(负荷)至不发热为止,并加强该处的通风降温,如发热严重应(停止)该设备运行后进行处理。
43. 水内冷发电机定子线棒层间最高和最低温度间的温度差达(8)℃或定子线棒引水管出水温差达(8)℃时应报警并查明原因,此时可(降负荷)处理。
44. 水内冷发电机定子线棒温差达(14)℃或定子引水管出水温差达(12)℃,或任一定子槽内层间测温元件温度超过(90)℃或出水温度超过(85)℃时,在确认测温元件无误后,为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应立即(停机),进行(反冲洗)及有关检查处理。
45. 正弦交流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与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既包含(有功功率),也包含(无功功率),我们把它叫做(视在功率)。
46. 在电路中,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这就是基尔霍夫(笫一定律)。
47. 从回路任何一点出发,沿回路循环一周,电位升高的和(等于)电位降低的和,这就是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48. 在计算复杂电路的各种方法,(支路电流)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49. 在(感性)电路中,电压超前于电流;在(容性)电路中,电压滞后于电流。
50. 在电力系统中,常用并联电抗器的方法,以吸收多余的(无功)功率,降低(系统电压)。

51. 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角形连接的电源或负载,它们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
52. 对称三相交流电路的总功率等于单相功率的(3)倍。
53. 对于对称的三相交流电路中性点电压等于(零)。
54. 在电力系统中,所谓短路是指(相与相)或(相与地)之间,通过电弧或其他较小阻抗的一种非正常连接。
55. 蓄电池是一种储能设备,它能把(电)能转变为(化学)能储存起来;使用时,又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通过外电路释放出来。
56. 导体电阻的大小,不但与导体的(长度)和(截面积)有关,而且还与导体的(材料)及温度有关。
57. 在闭合电路中,电压是产生电流的条件,电流的大小既与电路的(电阻)大小有关,也和(端电压)大小有关。
58. 在串联电路中,负载两端电压的分配与各负载电阻大小成(正比);在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电流的分配与各支路电阻大小成(反比)。
59. 当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线圈两端就产生(自感)电动势。
60. 导体通电后,在磁场中所受电磁力的方向由(左手定则)确定,而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力线运动时,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方向由(右手定则)确定。
61. 交流电每
秒钟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频率),用字母(f)表示,其单位名称是(赫兹),单位符号用(HZ)表示。
62. 正弦交流电在一个周期中、出现的最大瞬时值叫做交流电的(最大)值,也称(幅值)或(峰值)。
63. 交流电的有效值等于最大值除以()。
64. 在电阻、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中,只有(电阻)元件是消耗电能的,而(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是进行能量交换的,不消耗电能。
65. 在中性点不引出的星形连接的供电方式为(三相三线)制,其电流关系是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66. 通过一个线圈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磁场)越强,穿过线圈的(磁力)线越多。
67. 载流线圈能产生磁场,而它的(强弱)与载流导体通过电流的大小成(正比)关系。
68. 三相端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端线与中性点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在星形连接的对称电路中,线电压等于()倍的相电压。
69. 电力系统发生短路的主要原因是电气设备载流部分的(绝缘)被破坏。
70. 短路对电气设备的危害主要有:(1)电流的(热效应)使设备烧毁或损坏绝缘;(2)(电动力)使电气设备变形毁坏。
71. 电气设备和载流导体,必须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能承受短路时的电动力作用,以及具备足够的热(稳定)性。
72. 变压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把一种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变为(频率)相同,但(数值)不同的电压和电流。
73. 感应电动机原理就是三相定子绕组内流过三相对称交流电流时,产生(旋转)磁场,该磁场的磁力线切割转子上导线感应出(电流),由于定子磁场与转子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电磁(转矩)而转动起来。
74. 铜线和铝线连接均采用转换接头,若直接连接,铜、铝线相互间有(电位差)存在,如连接处有潮气水分存在,即形成(电离)作用而发生电腐蚀现象。
75. 在输电线路附近,如果放置绝缘物时,就会产生(感应)电荷,这种现象称为输电线路的(静电)感应。
76. 六氟化硫(SF6)是一种(无色)、(无臭)不燃气体,其性能非常稳定。
77. 蓄电池在电厂中作为(控制)和(保护)的直流电源,具有电压稳定,供电可靠等优点。
78. 蓄电池的(正)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二氧化铅,(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海绵状铅。
79. 一组蓄电池的容量为1200AH,若以100A的电流放电,则持续供电时间为( 12小时)。
80. 在正常情况下,电气设备只承受其(额定)电压,在异常情况下,电压可能升高较多,对电气设备的绝缘有危险的电压升高,我们称为(过电压)。
81. 电力系统中,外部过电压又称为(大气)过电压,按过电压的形式可分:(直接)雷过电压、(感应)雷过电压。
82. 电力系统中,内部过电压按过电压产生的原因可分为: (操作)过电压,(弧光接地)过电压,(电磁谐振)过电压。
83. 兆欧表的接线柱有L、E、G三个,它们代表的意思是: L(线路)、E(接地)、G(屏蔽)。
84. 在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一般通过测吸收比来判断绝缘受潮情况,当吸收比大于1.3时,表示(绝缘良好);接近于1时,表示(绝缘受潮)。
85. 万用表的表头是万用表的主要元件,它是采用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的直流(电流)表。
86. 断路器的用途是:正常时能(接通)或(断开)电路;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切断)故障电流,需要时能自动(重合),起到控制和保护两方面作用。
87. 断路器内油的作用是(灭弧)、(绝缘)。
88. 高压隔离开关的作用是:(1)接通或断开(允许)的负荷电路;(2)造成一个明显(断开)点,保证人身安全;(3)与(断路器)配合倒换运行方式。
89. 高压隔离开关的绝缘主要有:(对地)绝缘;(断口)绝缘。
90. 发电厂的一次主接线应满足,(安全)可靠,(方式)灵活,(检修)方便的要求。
91. 电压互感器其二次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电流一般为(5)A。
92. 绝缘材料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即有较高的(绝缘)电阻和耐压强度。
93. 人们把自然界中的物质,根据其导电能力的强弱分类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三类。
94. 带电体互相靠近时,就会有力的作用,带同性电荷的物体靠近时作用是(互相排斥);带异性电荷的物体靠近时作用是(互相吸引)。
95. 当两个线圈分别由一固定端流入或流出电流时,它们所产生的(磁通)是互相增强的,则称两端为(同名)端。
96. 电容元件对(高频)电流所呈现的容抗极小,而对(直流)则可视为开路,因此电容器在该电路中有(隔直)作用。
97. 有功功率的单位用(瓦特)、无功功率的单位用(乏尔),视在功率的单位用(伏安)。
98. 在单相电路中,视在功率等于(电压)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
99. 为了增加母线的截面电流量,常用并列母线条数来解决,但并列的条数越多,其电流分布越(不均匀),流过中间母线的电流(小),流过两边母线的电流(大)。
100. 断路器按灭弧介质可分为:(气体)介质断路器、(液体)介质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等。

101. 高压少油断路器的灭弧方式主要有: (横吹)灭弧、(纵吹)灭弧、(横纵吹)灭弧等多种方式。
102. 对高压断路器触头的要求是:通过额定电流时,其(温度)不超过允许值;通过极限电流时,要具有足够的(动稳定)性。开断短路电流或负载电流时,不产生严重的电气(烧伤)。
103. 变压器较粗的接线端一般是(低压侧)。
104. 蓄电池放电容量的大小与放电(电流)的大小和电解液(温度)有关。
105. 充足电的铅蓄电池,如果放置不用,将逐渐失去(电量),这种现象叫做蓄电池(自放电)。
106. 蓄电池正常处于(浮充电)方式,事故情况下处于(放电)方式。
107. 防止雷电波侵入的过电压,其保护有: (避雷器)和(保护间隙)。
108. 阀型避雷器的结构主要由: (放电间隙)、(均压电阻)、(阀型电阻)和(外瓷套)组成的。
109. 对称的三相交流电势的特点是:三相任何瞬间的值,其(代数)和等于零。
110. 交流电路并联谐振时,其电路的端电压与总电流的相位(相同),功率因数等于(1)。
111. 频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电力系统中(有功)功率的平衡,频率低于50HZ时,表示系统中发出(有功)的功率不足。
112. 电力系统中电压的质量取决于系统中(无功)功率的平衡, (无功)功率不足系统电压(偏低)。
113. 磁吹避雷器由(火花间隙)、(高温阀片)两部分组成。
114. 电流互感器的结构特点是:一次线圈匝数(很少),而二次线圈匝数(很多)。
115. 铅酸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正极板有(氧气)析出,在负极板有(氢气)析出。
116. 蓄电池放电时,端电压逐渐下降,当电瓶端电压下降到(1.8)V后,则应停止放电,这个电压称为放电(终止)电压。
117. 在保护范围内发生故障,继电保护的任务是: (自动)的,(迅速)的、(有选择)的切除故障。
118. 系统振荡,振荡线路各点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角也在周期性变化,由于三相对称,所以振荡时无有(负序)分量和(零序)分量。
119. 在带电体周围空间, 存在着一种特殊物质,它对放在其中的任何电荷均表现为力的作用,这一特殊物质叫(电场)。
120. 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总是企图使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反抗原有(磁通)的变化。
121. 把两个完全相同的电阻,分别通入交流电和直流电,如果产生的(热量)相同,就把这个(直流电流)的数值叫作这个(交流电流)的有效值。
122. 在三相电路中,电源电压三相对称的情况下,如三相负载也对称,不管有无中性线, 中性点的电压都等于(0)。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且没有中性线或中性线阻抗较大时,三相负载中性点会出现电压,这种现象叫(中性点位移)现象。
123. 将电气设备的外壳和配电装置金属构架等与接地装置用导线作良好的电气连接叫接地,此类接地属(保护)接地,为防止因绝缘损坏而造成触电危险。
124. 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时,接地电流流过接地装置,大地表面形成分布电位,在该地面离开设备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间有(电位差),人体接触该两点时所承受的电压叫接触电压。人步入该范围两脚跨间距离之间的电位差叫跨步电压,跨步电压不允许超过(40)V。
125. 在汽轮发电机中,由于定子磁场的不平衡或大轴本身带磁,当出现交变磁通时,在轴上感应出一定的电压,称为(轴电压)。轴电压由轴颈、油膜、轴承、机座及基础底层构成通路,当油膜被破坏时,就在此回路内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126. 反映电流的过量而动作,并通过一定的延时来实现选择性的保护装置,称为(过电流保护)。
127. 电气二次设备是与一次设备有关的(保护)、(信号)、(控制)、(测量)和操作回路中所使用的设备。
128. 感应电动机因某些原因,如所在系统短路、换接到备用电源等,造成外加电压短时(中断)或(降低),致使转速降低,而当电压恢复后转速又恢复正常,这就叫电动机的自起动。
129. 当电动机供电母线电压短时降低或短时中断时,为了防止电动机自起动时使电源电压严重降低,通常在次要电动机上装设(低电压保护),当供电母线电压低到一定值时,(低电压保护)动作将次要电动机切除,使供电母线电压迅速恢复到足够的电压,以保证重要电动机的(自启动)。
130. 一般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金属导体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131. 发电机突然甩负荷后,会使端电压(升高),使铁芯中的(磁通)密度增加,导致铁芯损耗(增加)、温度(升高)。
132. 系统短路时,瞬间发电机内将流过数值为额定电流数倍的(短路)电流,对发电机本身将产生有害的、巨大的(电动)力,并产生高温。
133. 当系统发生不对称短路时,发电机绕组中将有(负序)电流出现,在转子上产生(双倍)频率的电流,有可能使转子局部(过热)或造成损坏。
134. 大型同步发电机,广泛采用氢气冷却,因为氢气的重量仅为空气的(1/14),导热性能比空气(高6倍)。
135. 发电机由空气冷却改为氢气冷却后,其他条件不变,则通风损耗明显减少,(发热)可减少1/3,(容量)可以提高原额定容量的20~30%,(效率)可以提高0.7~1%。
136. 目前大容量的发电机.一般采用水内冷,它的冷却能力比空气大(125)倍,比氢气大(40)倍,且具有化学性能稳定,不会燃烧等优点。
137. 同步发电机的运行特性,一般指(空载)特性、(短路)特性、(负载)特性、(调整)特性和(外)特性五种。
138. 发电机的空载特性是指发电机在额定转速下,空载运行时,其(电势)与(励磁)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139. 发电机的短路特性,是指发电机在额定转速下,定子三相短路时,定子稳态(短路)电流与(励磁)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140. 发电机的负载特性是指发电机的转速、定子电流为额定值,功率因数为常数时,(定子)电压与(励磁)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141. 发电机的外特性是指在发电机的励磁电流、转速和功率因数为常数情况下,(定子)电流和发电机(端)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
142. 感性无功电流对发电机磁场起(去磁)作用,容性无功电流对发电机的磁场起(助磁)作用。
143. 负序磁场扫过同步发电机表面,将在(转子)上感应出(100)HZ的电流。
144. 运行发电机失去励磁使转子(磁场)消失,一般叫做发电机的(失磁)。
145. 发电机失磁瞬间,发电机的电磁力矩减小,而原动机传过来的主力矩没有变,于是出现了(过剩)力矩,使发电机转速(升高)而失去同步。
146. 发电机失磁后转入异步运行.发电机将从系统吸收(无功)功率,供给转子,定子建立磁场,向系统输出(有功)功率。
147. 发电机振荡失去同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失步的发电机其转速还有可能接近同步转速时而被重新拉入(同步),这种情况称为(再同步)。
148. 变压器空载运行时,所消耗的功率称为(空载损耗),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其主要部分是铁芯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铁芯损耗约与(电压)平方成正比。
149. 变压器分接开关调压方式有两种:(有载)调压、(无载)调压,无载调压的变压器必须在(停电)状态下才能改变分接开关位置。
150. 变压器的变比是指变压器在(空载)时,原绕组电压与副绕组电压的(比值)。

151. 自耦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区别在于自耦变压器的副绕组与原绕组间,不仅有(磁)的联系,而且还有(电)的联系。
152. 变压器的铁芯是由(导磁)性能极好的(硅钢)片组装成闭合的(磁回路)。
153.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主要有(油浸)自冷式、油浸(风冷)式、强迫(油循环)风冷式等。
154. 所谓同步是指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以相同的(方向)和相同的(速度)旋转。
155. 发电机定子绕组采用水内冷,运行中最容易发生漏水的地方是:绝缘引水管的(接头)部分和绕组的(焊接)部分。
156. 水内冷发电机的端部构件发热与端部(漏磁场)关,它切割端部的构件,感应出(涡流)产生损耗而使端部构件发热。
157. 对于不允许无励磁运行或由于无励磁运行对系统影响大的发电机应加装(失磁)保护,此保护应投入(跳闸)位置。
158. 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总要(低于)定于旋转磁场的转速.
159. 异步电动机启动时电流数值很大,而启动力矩小,其原因是启动时功率因数(低),电流中的(有功)成分小引起的。
160. 绕线式电动机的调速原理,就是在转子回路中串入一个(可变)电阻,增加电阻时,其电动机的转速就(降低)。
161.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主要有:温度变化时调节(油量),减小油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延长)油的使用寿命。
162. 变压器的呼吸器内的干燥剂有吸收进入油枕内空气中的(水分)的作用,因而保持油的绝缘水平。
163. 当变压器采用Y/△一11接线时,高、低压侧电流之间存在(30º)的(相位)差。
164. 短路电压是变压器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表示(额定)电流通过变压器时,在一、二次绕组的阻抗上所产生的(电压降)。
165. 变压器在运行中,如果电源电压过高,则会使变压器的激磁电流(增加),铁芯中的磁通密度(增大)。
166. 若变压器在电源电压过高的情况下运行.会引起铁芯中的磁通过度(饱和).磁通(波形)发生畸变。
167. 电动机的自启动是当外加(电压)消失或过低时,致使电动机转速(下降),当它恢复后转速又恢复正常。
168. 变压器接线组别的“时钟’表示法,就是把高压侧相电压(或电流)的相量作为(分针),而把低压侧相电压(或电流)的相量作为(时针),然后把高压侧相电压(或电流)的相量固定在12点上,则低压侧 电压(或电流)的相量所指示的钟点,就是该自变压器的接线组别。
169. 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时,瓦斯继电器的上部接点接通(信号)回路,下部接点接通断路器的(跳闸)回路。
170. 如果发电机在运行中端电压高于额定电压较多时,将引起转子表面发热,这是由于发电机定子(漏磁通)和(高次)谐波磁通的增加而引起的附加损耗增加的结果。
171. 变压器的过载能力是在不损害变压器绕组绝缘和降低使用寿命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所能输出的(最大)容量。它大于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172. 变压器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主要有(铜损)和(铁损),这两部分损耗最后全部转变成(热能)形式使变压器铁芯绕组发热,温度升高。
173. 具有双星形绕组引出端的发电机,一般装设(横联)差动保护来反映定子绕组(匝间)故障和层间短路故障。
174. 为防止水内冷发电机因断水引起定子绕组(超温)而损坏,所装设的保护叫做(断水保护)。
175. 如果运行中的变压器油受潮或进水.主要危害是:使绝缘和油的(耐压)水平降低,水分与其他元素合成低分子酸而(腐蚀)绝缘。
176. 变压器分级绝缘是指变压器绕组靠近(中性点)部分的主绝缘,其绝缘水平低于(首端)部分的主绝缘。
177. 发电机在运行中若发生转子两点接地,由于转子绕组一部分被短路,转子磁场发生畸变,使(磁路)不平衡,机体将发生强烈(振动)。
178. 发电机强行励磁是指系统内发生突然短路,发电机的端(电压)突然下降,当超过一定数值时,励磁电源会自动、迅速地增加励磁(电流)到最大。
179. 在Y/Y接线的三相变压器中因为各相的三次谐波电流在任何瞬间的数值(相等)、方向(相同),故绕组中不会有三次谐波电流流过。
180. 变压器绝缘电阻不合格时,应查明原因,并用(吸收比)法或(电容)法以判断变压器绕组受潮的程度。
181. 电动机在运行时有两个主要力矩:使电动机转动的(电磁)力矩;由电动机带动的机械负载产生的(阻力)矩。
182. 在变压器瓦斯保护动作跳闸的回路中,必须有(自保持)回路,用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使断路器(跳闸)。
183. 自动调整励磁装置,在发电机正常运行或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能够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
184. 在110kV及以上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网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 由于零序电流的分布和发电机电源(无关),且零序电流的大小受(电源)影响较小,所以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对零序保护的影响也较小。
185. 线路零序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限必须按时间(阶梯)原则来选择以保证动作的(选择)性。
186. 当线路两侧都有接地中性点时,必须采用(零序功率)方向元件,才能保证零序电流保护的(选择)性。
187. 距离保护是反映故障点到保护安装处的(电气)距离并根据此距离的大小确定(动作)时限的保护装置。
188. 加入功率方向继电器的电流和电压,进行一定的(相别)组合这种组合叫做功率方向继电器的(接线方式)。
189. 在110kv及以上的大电流接地系统中,在任何一点发生(单相接地)短路,系统都会出现零序分量即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
190. 避雷线的主要作用是防御雷电(直接)击落在导线上,有的避雷线经过带有间隙的绝缘子与杆塔绝缘,其目的是用来开设(通讯)通道。
191. 当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零序功率的方向与正序功率的方向(相反),零序功率是由故障点流向(变压器)的中性点。
192. 110kV及以上的电力网中均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最容易发生的故障是(单相接地)短路。
193. 当220kV线路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保护装置动作,只跳开(故障相)线路两侧的断路器而(非故障相)线路两侧的断路器不跳闸。
194. 当220KV线路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保护)动作后,同时跳开线路两侧(三)相断路器。
195. 相差动高频保护在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相同)或线路两端电流相位在(动作角)范围内时,保护装置将动作跳闸。
196. 相差动高频保护在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差(180°)或线路两端电流相位在(闭锁角)范围内时,保护装置不动作。
197. 如果110kV双端电源供电线路一端的重合闸投入(无压)检定,而另一端则应投入(同期)检定。
198. 综合重合闸投“三相重合闸方式”,线路发生任何类型的故障均跳开(三相)断路器然后进行三相重合闸,若重合到永久性故障上,则跳开(三相)断路器,不再重合。
199. 目前110kV、220kV采用最多的接地保护方式是由零序方向(速断)和零序方向(过流)组成三段或四段阶梯式保护。
200. 能躲开非全相运行的保护有(高频)保护,定值较大的零序(一段)保护,动作时间较长的零序(三段)保护。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S485与Modbus通信协议教程!

2021-12-30

S7-1200 PLC 多重背景数据块DB使用方法

2021-12-30

PLC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都搞不懂,怎么干工资都上不去!

2021-12-29

一波超有意思的制造动图,看完脑洞大开

2021-12-29

给大家讲透PLC的中断功能

2021-12-28

这12种螺栓防松方法,有的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2021-12-28

100个PLC和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动图,电气工程师的最爱!

2021-12-27

PID生动讲解,看了都说好!

2021-12-27

西门子1200 、200smart、 LOGO! 如何实现S7通讯演示功能?

2021-12-26

为什么三相平衡时零线上还有电流?

202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