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18个电工基础知识,做弱电的也必备的知识点,需要的朋友收藏备用

楼主(2024-06-03):
29个常用软件安装视频,免费领

1、220伏家用电源插座接线规定

单相插座有多种,常分两孔和三孔。

两孔并排分左右,三孔组成品字形。

接线孔旁标字母,L为火N为零。

三孔之中还有E,表示接地在正中。

面对插座定方向,各孔接线有规定。

左接零线右接火,保护地线接正中。

▲插座

2、三相电源中线电流、相电流和线电压、相电压的定义

三相电压分相、线,火零为相,火火线,

三相电流分相、线,绕组为相,火线线。

说明:

对于三相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有相和线之分,分别叫“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线电流”。相电压是指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相电流是指流过每一相绕组的电流,线电流是流过每一条火线的电流。

3、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保护器,供电方式为第一。

单相电源二百二,二线二级或单级。

三相三线三百八,选用三级保护器。

三相四线三百八,四线三级或四级。

“级”表示开关触点

“线”表示进、出线

▲漏电保护器

4、灯泡不亮的原因查找办法

灯泡不亮叫人烦,常见原因灯丝断。

透明灯泡看得着,否则可用电笔验。

合上开关点两端,都不发亮火线断。

一亮一灭灯丝断,两端都亮断零线。

▲照明电路

5、电容串并联的有关计算

电容串联值下降,相当板距在加长,

各容倒数再求和,再求倒数总容量。

电容并联值增加,相当板面在增大,

并后容量很好求,各容数值来相加。

想起电阻串并联,电容计算正相反,

电容串联电阻并,电容并联电阻串。

▲电容

说明:

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串联时,相当于绝缘距离加长,因为只有最靠两边的两块极板起作用,又因电容和距离成反比,距离增加,电容下降;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并联时,相当于极板的面积增大了,又因电容和面积成正比,面积增加,电容增大。

6、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

电源一通电压时,电流一时难通达,

切断电源电压断,电流一时难切断,

上述比喻较通俗,电压在前流在后,

两者相差电角度,最大数值九十度。

▲电机

7、仪用电流互感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仪用电流互感器,实际是台变压器。

常用低压变高压,电流刚好成反比。

配接仪表测大流,电度计量也必须。

仪表显示成变比,得出数值为实际。

二次两端接仪表,K1、K2来标记。

额定电流五安培,配用仪表要注意。

两端不可呈开路,不要串联熔断器。

防止触电保安全,铁心、K2要接地。

一次串入电路中,L1、2来标记。

1进2出去负载,三相测量是必须。

常用测量一变比,使用单比互感器。

本身只设二次线,测量线路即为一。

▲互感器

8、用并联电容提高感性负载电路功率因数的计算方法(一)

负载功率除压方,再除三一四得商。

该商再乘两数差,两数求值按下法。

先知现有功因数,反角函数求角度。

求出该角正切值,作为上面第一数。

再设预想功因数,同样方法求角度。

也求该角正切值,作为上面第二数。

9、用并联电容提高感性负载电路功率因数的计算方法(二)

电压伏特功率瓦,得出电容是法拉。

功率电位用千瓦,电容电位用微法。

功率乘以正切值,再乘系数看电压。

单相电压二百二,系数六十五点八。

系数二十一点二,电压数值三百八。

10、接地线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测量接地用仪器,型号ZC手摇机。

距离地线二十米,一根钢钎插入地。

沿一直线往前走,再距二十来接地。

E端接好被测线,P、C各接一钢钎。

放平仪表调好零,指针刚好指红线。

缓摇手柄调度盘,指针红线调整完。

检流指示平衡时,加速达到二百转。

调整度盘指红线,记下电阻来判断。

▲摇表

11、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和绝缘电阻合格标准

绝缘合格值多少,热态数值有国标。

电机电压每千伏,绝缘电阻超一兆。

冷态测量无标准,经验数值可参考。

上述标准扩十倍,最少不可低半兆。

注解:热态不低于0.38兆欧;冷态不低于0.5兆欧

▲电机

12、漏电保护器的选择根据--电气设备的漏电保护动作参数

手持、移动、家电器,家电插座用电器。

三十毫安动电流,快速动作保护器。

三十、一百快动器,单台运行电动机。

多台设备总保护,一百毫安快动器。

13、整流电源输出直流电压与输入交流电压的关系以及整流二极管的反压

交流电压变直流,输出电压怎样求?

输入电压为一百,单相半波为四五。

三相半波一一七,半波两倍全波数。

如若采用晶闸管,从零开始到上数。

管子反压要记住,单相三相不同数。

单相桥式一四一,三相桥式二三九。

注:输入电压应为相电压

▲整流电路

14、三相交流电源的两种接法和两种出线方式

三相接法有两种,一个三角一个星。

角接三相围一圈,三个顶点三相线。

星接三尾联一点,联点叫做中性点。

三首引出三相线,中点出线中性线。

相线俗称叫火线,中线俗称叫零线。

星接可出两种线,三相三线和四线。

三相三线无零线,三相四线有零线。

▲星接和角接

15、接地线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测量接地用仪器,型号ZC手摇机。

距离地线二十米,一根钢钎插入地。

沿一直线往前走,再距二十来接地。

E端接好被测线,P、C各接一钢钎。

放平仪表调好零,指针刚好指红线。

缓摇手柄调度盘,指针红线调整完。

检流指示平衡时,加速达到二百转。

调整度盘指红线,记下电阻来判断。

16、每千米导线的重量估算

千米导线有多重,要看截面和品种,

截面单位毫米方,乘以系数值不同。

硬铝最轻二点八,纯铝次之把三乘。

钢芯铝绞乘以四,七点八铁比较重。

再重纯铜八点八,钢绞最重九点零。

考虑弧垂和绑扎,再把一点零三乘。

相关公式

质量=密度X体积

体积=底面积X高度

▲导线

17、整流二极管正负极的判定方法

二极管有两个极,一个阳极一阴极。

分辨极性较简单,首先可看图表记。

三角一端极为阴,短杠一端为阳极。

没有图表看外形,较圆一端为阳极。

较大规格带螺丝,螺丝一端为阳极。

若不放心用表量,万用电表准备齐。

乘以一百电阻档,两笔分别接电极。

正反两次比阻值,一大一小记仔细。

阻值小时看表笔,红阳黑阴定电极。

▲二极管正负极

18、桥式整流电路的连接方法以及阻容保护、整流二极管问题

单相桥式四个管,两两串联再并联。

并联两端出直流,两管连点进电源。

三相桥式六个管,两两串联再并联。

并联两端出直流,两管连点进电源。

阻容保护二极管,三种接法任你选。

一种并在交流侧,一种并在直流端。

还有一种较复杂,并在每支管两端。

感性负载反电势,并联持续二极管。

▲桥式整流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精华 | 2020年全年工控技术文章汇总 ,全在这儿!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1-01-05

135张图!开关、电机、断路器、电热偶、电表接线图大全!

2021-01-05

S7-1200 PLC,如何调试电机运行及变频器的调速控制

2021-01-04

PLC面向对象编程和梯形图编程,谁OUT了?

2021-01-03

案例详解| 如何利用FB做电机运行及变频器调速的控制

2021-01-02

一文读懂PLC,分分钟收获满满!

202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