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16个电工入门基础知识,知道12个才算是合格的维修电工!

楼主(2024-06-03):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控制系统中常用的保护环节有哪些

短路保护,过载保护,零压和欠压保护,过 电流保护, 断相保护。

电气控制系统图分哪几类

电气控制系统图分为:电气原理图、 电气元件布置图和电气安装接线图三类。

简述三相异步电机能耗制动的原理及特点

能耗制动的原理:在电动机脱离三相交流电源 后, 向定子绕组内通入直流电源, 建立静止 磁场,转子以惯性旋转, 转子导体切割定子 恒定磁场产生转子感应电动势, 从而产生感 应电流, 利用该感应电流与静止磁场的作用产生制动的电磁制矩,达到制动目的。

能耗制动特点:控制电路简单,制动平稳, 能耗大,需要直流电源,较适用于负载较稳定的场合。

简述三相异步电机反接制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反接制动:是在电动机停止时, 改变定子 绕组三相电源的相序, 使定子绕组旋转磁场 反向, 转子受到与旋转方向相反的制动转矩 作用而迅速停车。

反接制动的特点:制动转矩大、制动迅速、 冲击大。

使用场合:常用于10KW 以下的电机,当电 动机转速接近零时, 必须及时切断反相序电 源, 以防止电机反向再起动, 常用速度继电器来检测电动机转速并控制电动机反相序电源的断开。

说明抑制变频器干扰的措施

(1)加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 的传导干扰, 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

(2)使用滤波器,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 扰能力, 还具有防止将设备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

(3)使用输出电抗器,在变频器到电动机 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主要是减少变频器输 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线路产生电磁辐射, 影 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

可编程控制器的特点有哪些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灵活性强, 编程简单, 使用方便;

控制系统易于实现, 开发工作量少, 周期短;

维修方便;体积小,能耗低;功能强,性价 比高。

根据 PLC 的结构形式,可将 PLC 分为整 体式和模块式两类。说明各自的特点

(1)整体式 PLC:是将电源、 CPU 、 I/O接口等 部件都集中装在一个机箱内, 具有结构紧 凑、体积小、价格低的特点。小型 PLC 一般 采用这种整体式结构。

(2)模块式 PLC :是将 PLC 各组成部分, 分别 作成若干个单独的模块,如 CPU 模块、 I/O模块、 电源模块 (有的含在 CPU 模块中 ) 以及 各种功能模块。模块式 PLC 由框架或基板和各种模块组成, 模块装在框架或基板的插座 上。这种模块式 PLC 的特点是配置灵活,可 根据需要选配不同规模的系统, 而且装配方 便,便于扩展和维修。大、中型 PLC 一般采 用模块式结构。

可编程控制器的选型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1)存储器容量。(2)结构类型。

(3)输入和输出的类型和数量。(4)功能要求。

(5)响应速度。(6)可靠性。(7)机型尽量统一。

电磁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主要是什么

电磁继电器属于小电流 (5A 以下) 的控制电器, 主要用于控制电路中;

接触器属于大电 流 (5A 以上) 的执行电器, 主要于主电路中。

PLC 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

(1)输入 /输出点数 (即 I/O点数 )。(2)存储器容量。(3)扫描速度。

(4)指令系统。(5)扩展能力。(6)内部继电器和寄存器。

(7)编程语言及编程手段。(8)高级(功能)模块。

PLC编程语言主要有哪几种

(1)梯形图;(2)语句表;(3)顺序功能图(或称状态转移图 SFC );

(4)功能块图;(5)高级编程语言。

大功率的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为何要降压启动?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降压启动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电动机空载启动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 4~7倍,若不降压启动,较大的电压降将严重影响周边设备或者变压器的正常工作。星形 -三角形降压启动、自耦变压器降 压启动、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延边三角形 降压启动等。

过电压继电器、过电流继电器的作用是

(1) 过电压继电器:用于过压保护,当线圈 电压高于其额定电压时衔铁吸合; 当线圈电 压降到其释放电压时衔铁释放。

(2)过电流继电器:用于过流保护,当线圈 电流高于其额定电流一定值时衔铁吸合。

中间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

(1)作用不同:中间继电器主要用于增大 触点数量,额定电流小; 接触器主要用于接通或分断动力电路或大容量控制电路, 额定电流一般较大。

(2)结构不同:中间继电器无主、辅触点 之分,接触器既有主触点、又有辅助触点。

电动机常用的保护环节有哪些 ?通常它们各由哪些电气元器件来实现其保护

短路保护:用熔断器实现;

过电流保护:用过电流继电器实现;

过载保护:用热继电器实现;

失电压保护:用接触器和按钮实现;

欠电压保护:用热继电器、 空气开关等实现; 过电压保护:用过电压继电器实现;

直流电动机的弱磁保护:用欠电流继电器实现。

说明热继电器和熔断器保护功能的不同之处

热继电器在电路中起过载保护的作用, 它利用的是双金属片的热膨胀原理, 并且它 的动作有一定的延迟性;

熔断器在电路中起短路保护的作用, 它利用的是熔丝的热熔断原理,它的动作具有瞬时性。

更多维修电工基础知识讲解请戳↓↓↓

《电工基础知识讲解》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基础性课程,主要讲解维修电工的基础知识,包含常见的电工概念性知识、低压电器、电工仪表、电气控制原理分析、电气仿真软件的使用仿真等内容讲解。适合初学者与电工入门者进行学习。课程合计十课时,每课时大约在5-10分钟。以全新微课的形式对知识点的讲解,让每一位学习者学习起来更加舒适、便捷。

讲师简介

游友锋,曾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担任电气技术员,多次参与我国大型盾构机电气、机械、液压方面的设备改造与检修。拥有丰富的现场实际工作经验,在电气的设备改造、故障处理、供配电技术领域有着较深研究。熟悉的维修电工、西门子、EPLAN画图软件等技能与应用。

学完目标

目标一:掌握低压电器的结构原理与应用;

目标二:掌握电工识图的原理;

目标三:掌握电工工具的使用;

目标四:能够看图接线;

目标五:掌握电气设备常见的故障处理;

课程大纲

第一课时:电能与电力系统

第二课时:三相负载星形/三角形连接

第三课时:三相负载功率及计算

第四课时:基本能电气控制电路

第五课时:减压启动控制

第六课时:变频器调速与应用

第七课时:电气仿真软件的使用

第八课时:电工仪表的使用

第九课时:电气故障处理流程

第十课时:安全用电与急救

《电工基础知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