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0基础也能看懂图纸,老电工手把手教你看电气原理图!(附打不开电气图解决

楼主(2024-06-03):
电气原理图一般分为主回路和辅助回路两大部分。辅助回路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主回路,而主回路中一般通过大电流,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控制回路中大功率或主要用电设备。

通常,在熟记电气图形符号的基础上就可以阅读电气原 理图。看图时,首先看主回路,其次看辅助回路,最后看照明、信号、保护等回路。

看主回路的步骤:

①看这个主回路是为什么用电设备服务的 (如电动机、电炉等),它们的用途和工作特点。例如电动机的起动方式,有无正、反转,调速和制动等要求。

②看主回路中的用电设备是用什么电器控制的。

③看主回路中其它的电器,并且了解它们起什么作用。图中QS是电源开关,用以控制电源;FU是熔断器,作为短 路保护装置。FR是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

④看电源,要了解主回路的电源电压是380伏还是220伏。

看辅助回路的步骤:

①看电源。首先要看清电源是什么电源,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其次要看清电源是从何处接来,电压有多大。通常,从主回路的两根相线上接来的电源,其线电压为 380伏,从主回路的一根相线和-根地线上接来的电源,其相 电压为220伏。此外,从变压器上接来的电源电压有127伏、36伏、24伏或6.3伏等几种。在图中,辅助回路的电源线从主回路的两根相线上接来,其电压为380伏;

②根据辅助回路的回路研究主回路的动作情况。在回路图中,辅助回路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先从小的回路看起,把每一个小回路的功能了解清楚。最后,再来看大的回路,你会发现之前稀里糊涂的原理你已经知道大半,剩下的就是把它们的功能组合起来,并了解其中制约的关系。在图片中,辅助回路只有一条回路。按下起动按钮,接通断开的回路,电流进入接触器的线圈KM,主回路中的主触头闭合,于是电动机通电运转。按下停止按钮,回路断开,KM断电,接触器释放,主触头断开,于是电动机被断电而停止。这就是开关(或按钮)—接触器(或继电器)—电动机的控制方式,这也是"起保停"的基本形式;

③研究电器之间的相互联系,回路中的所有电器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时用甲电器去控制乙电器,甚至用乙电器再去控制丙电器,在阅读回路图时应仔细查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看其它回路:

其他回路是指照明、信号、保护等回路,这些回路-般比较简单,只要看清它们的线路走向、回路的来龙去脉即可。

通常,每一用电设备都有不同的电气控制回路,但任一控制回路都是由一些单元线路(即基本环节)组成的。因此,阅图时,可以逐步分析各个基本环节,然后再综合起来,全面分析。如果回路比较复杂,可以先看简单的部分,后看复杂的部分。

会看电气图纸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解决另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小七:用CAD打开电气图纸的时候,很多图纸打开要么是乱码、要么是字体不全,这个可能就是设计者用的字体与你电脑的字体不一致导致,这个时候查看图纸极其不方便,显示不全。我们一起来看下如何解决?

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三个,要么是安装相应的字体库,要么是用其它的国标字体代替,以及使用相关的看图软件代替CAD软件,我们来看下。

方法一:用国标字体代替

当我们打开一个CAD图纸时,一般的情况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让我们匹配相应的字体,这个时候这么多字体,随意选择的话,很容易造成打开图纸后,字体显示不全,或者乱码。

那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国标字体,找到国标字体,gbcbig.shx就行了,就可以匹配图纸里面的文字。

然后图纸就可以完整的显示文字了:

当然,一份图纸并不是只有一种字体,可能需要多次选择找国标字体,gbcbig.shx,这么多字体,找来找去挺麻烦,我们可以把国标字体设置默认的置顶在最前面,在打开图纸时可以直接使用。

具体步骤:

找到CAD安装目录,打开Fonts文件夹,

找到gbcbig.shx字体,前面随意加个符号,例如加个!!或者@都行。

再打开CAD图纸,这个文件就会在最前面了。

以后打开任何图纸,国标字体都在默认最前面。

方法二:下载相应的字体库

CAD设计者的话,可以下载相应的字体库,然后安装到fonts文件夹中就行,以便于更好的设计。

方法三:用快速看图软件

当你的电脑和手机没有装CAD,图纸文件无法打开查看,或者你的电脑CAD字体不足时,打开CAD图纸是不全的,那么怎么才能快速的查看图纸呢?就可以用到CAD快速看图软件。

可以快速的匹配图纸中的字体,完整的打开图纸,解决图纸不全的问题,另外,手机中安装相应的软件,也可以快速的查看图纸。

主要是以上三种方法可以实现,其中第一种方法最直接,直接在CAD中就可以实现,不用下载软件或者安装字体。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1年高压电工考试题库及最新版试题答案(100题)

2021-10-19

干货分享!FANUC 机器人码垛编程详细讲解

2021-10-19

实用电气基础知识100问,值得收藏!

2021-10-18

13个常用的电路基础公式,电气人必备!

2021-10-18

电路基础知识讲解,还真全~

2021-10-17

电气人必备5大电气制图软件,你会哪个?

2021-10-16

电工想涨薪,这些能力你一定要有!

2021-10-16

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机电安装工程,你确定不来学习一下?

2021-10-15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免费获取【40本电工电子书】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40本电工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