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最新版」电工用电子电路图英文缩写大全,整理一天终于集齐!

楼主(2024-06-03):
↖戳上方 蓝字 "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哦!

电工在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英文缩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PLC、NC、NO、这三个英文缩写分别是一个控制器的名字和两个功能的名称,如果不认识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小编花了一下午查资料,做表格,整理收集了这些内容,建议大家收藏,能用到固然好,就算一时用不到,开阔认知也不错。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告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电工电子电路图符号英文缩写大全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工电子电路图符号英文缩写大全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A 电流
AD 模拟-数字转换器
ADC 模拟-数字转换器
ADR 地址
AFM 附加频率修正
AG 自动化装置
AIN 模拟量输入
AOP 高级操作面板
AOUT 模拟量输出
ASIC 专用集成电路
ASP 模拟量给定值
ASVM 非对称空间矢量调制
AC交流
AUT自动
ACC 加速
ADD 附加
ADJ 可调
AUX 辅助
ASY 异步
BCC 块校验字符
BCD 二-十进制编码
BI 开关量连接器输入
BICO 开关量连接器/连接器
BO 开关量连接器输出
BOP 基本操作面板
BRK 制动
BK 黑
BL 蓝
BW 向后
C 控制
C 调试
CB 通信板
CCW 逆时针
CDS 命令数据组
CW 顺时针
CCW 逆时针
CI 连接器输入
CM 配置管理
CMD 命令
CO 连接器输出
CO/BO 连接器输出/开关量连接器输出
COM 公共端(连接到常开或常闭触点上的端子)
COM-Link 通信链路
CT 调试、准备运行
CT 恒转矩
CUT 调试、运行、准备运行
CW 顺时针
DAC 数字-模拟转换器
DC 直流(电)
DDS 传动数据组
DIN 数字量输入
DIP开关
DOUT 数字量输出
DS 传动装置状态
DA 数字-模拟转换器
D 延时(延迟)
D 差动
D 数字
D 降
DC 直流
DEC 减
E 接地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EEP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LCB 漏电保护断路器
EM 紧急
EMC 电磁兼容性
EMF 电动势
EMI 电磁干扰
ESB 等效电路
F 快速
FB 反馈
FW 正,向前
FAQ 经常问到的问题
FB 功能块
FCC 磁通电流控制
FCL 快速电流限制
FF 固定频率
FFB 自由功能块
FOC 磁场定向控制
FSA 框架尺寸A
GSG 入门指南
GUI ID 全局唯一性标识符
GN 绿
HIW 主实际值
HSW 主给定值
HTL 高阈值逻辑
H 高
I/O 输入/输出
IBN 调试
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ND 变址
IN 输入
INC 增
IND 感应
JOG 点动
KIB 动能缓冲
LCD 液晶显示器
LED 发光二极管
LGE 长度
L 左
L 限制
L 低
LA 闭锁
MHB 电动机抱闸
MM4 第4代MICROMASTER变频器
MOP 电动电位器
M 主
M 中
M 中间线
MAN 手动
NC 常闭
NO 常开
NPN 负-正-负
N 中性线
OPI 使用说明书
OFF 断开
ON 接通(闭合)
OUT 输出
PDS 电气传动系统
PID PID(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
PKE 参数ID
PKW 参数ID值
PLC 可编程序调节器
PLI 参数表
PNP 正-负-正
POT 电位器
PPO 参数过程数据对象
PTC 正温度系数
PWE 参数值
PWM 脉宽调制
PX 功率扩展
PZD 过程数据
P 压力
P 保护
PE 保护接地
PEN 保护接地与中性线共用
PU 不接地保护
QC 快速调试
RAM 随机访问存储器
RCCB 剩余电流断路器
RCD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RFG 斜坡函数发生器
RFI 无线电频率干扰
RPM 转/分,每分钟转数
R 记录
R 右
R 反
RD 红色
RST 复位
RES 备用
RUN 运转
SCL 定标
SDP 状态显示屏
SLVC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STW 控制字
STX 正文开始
SVM 空间矢量调制
S 信号
ST 启动
SET 置位、定位
SAT 饱和
STE 步进
STP 停止
SYN 同步
TTL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T 温度
T 时间
TE 无噪音(防干扰)接地
USS 通用串行接口
VC 矢量控制
Vdc 直流中间回路电压
VT 可变转矩
V 真空
V 速度
V 电压
WH 白
YE 黄
ZSW 状态字
ZUSW 附加给定值

来源:技成培训整理制作,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往期推荐

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案例一)

西门子PLC与Hpmont变频器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显示电压、电流、频率等(案例二)

WINCC的结构变量的UDT

S7-200 SMART PLC行车自动往返循环控制

西门子S7-200 Smart和欧姆龙CP1H-E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案例分享 | 西门子200SMART 一键启停还能这样做

【三菱PLC】GX Works3:FB块较实用的应用案例

史上最简单易懂的PLC控制交通灯案例,还不快来收藏!

【案例】FX5U跟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例

三菱 FX PLC实例,通用函数的实际应用,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