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如何通过测量三相电机与单相电机的阻值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楼主(2024-06-03):
电机不管在使用前,还是在故障中,都应先测量下电机的好坏,才可以通电使用。

如何判断一台电机的好坏,主要有两个参数,一是测量电机线圈阻值,二是测量线圈与外壳的绝缘电阻。三相电机与单相电机测量绝缘电阻方式一样,但测量线圈阻值判断方法不一样。

三相电机

工作中常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由三组线圈组成,线圈接法大多数是Y型接发或者是△接发。

三相电机原理图

电机接线盒

判断三相电机的的线圈是否好坏,是要测量三相绕组之间的阻值是否平衡即可。并不需要知道相应功率的电机实际每组线圈阻值具体是多少,也不需要拆下连接片测量三组线圈阻值来判断三相线圈绕组阻值是否平衡,那样比较麻烦。

不论是Y型接法的电机,还是△接法的电机,或者是双速电机。都可以采用测量U1、V1、W1端子相互之间的电阻,同样可以判断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

测量电机线圈阻值通常使用万用表,万用表档位选择在电阻200Ω档,用红、黑表笔分别测量电机(U1、V1),(V1,W1),(U1,W1)之间的阻值。

万用表

测量的阻值之间相互误差为2%时,可以判断电机阻值是正常的。当测量的阻值之间的误差达到10%以上时可以判断电机是坏的。

当测量阻值的误差在2%-10%时,要考虑电机的线圈是不是原厂生产的,还是后期电机线圈烧坏过重新缠绕的线圈,更换线圈维修人员水平问题,缠绕的线圈阻值有误差,当误差不大时,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当拿捏不准时,可以使用变频器带动电机,查看有无报警现象,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当电机线圈阻值三相平衡时,也不能说电机就是好的,还要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一般电机绝缘电阻低于0.58MΩ时,说明电机绝缘不好,不宜使用。电机绝缘电阻高于0.58MΩ时,说明电机绝缘性好,可以正常使用。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时,万用表档位在电阻MΩ档。一只表笔搭在U1、V1、W1任意端子上,另一只表笔搭在电机外壳上,注意要搭在没有油漆的地方,测量的的阻值大于0.58MΩ或者不通时,可以判断电机绝缘正常。测量的阻值小于0.58MΩ时,绝缘不好,不宜使用。万用表测电机的绝缘电阻不一定准确,当感觉每次测量电机绝缘电阻值都不一样时,影响了你的判断。可以使用兆欧表,万用表测量的数据只具有参考价值,而兆欧表测量的数值准确性比较高,可以当成真实数据。

兆欧表

兆欧表的E、L接线柱,接入测线棒,两个测线棒的测量方式与万用表表笔测量电机方式相同,兆欧表没有档位调节,只要以每分钟120转摇动手摇杆即可。

单相电机

单相电机通常只有两组线圈,分别为主绕组、副绕组。副绕组启动,主绕组运行。在电机内部,主绕组与副绕组为串联关系,连接处引出一根线,单相电机一般引出三根线,可以用①②③三个线头表示。

单相电机线圈与接线

使用万用表的200欧姆档,当电机功率较小时,可以提高万用表欧姆档位。

使用万用表测量单相电机的①②③三个线头,可以选择两两相测,①②、②③、③①进行测量出三组阻值,测量出的阻值正常为1大2小。

当测量出2组小的阻值相加不等于最大的阻值时证明电机损坏,或者测量电阻无限大时,证明电机绕组断路损坏,单相电机主绕组与副绕组是相互缠绕的,短路时是主绕组与副绕组短路在一起,一组绕组出现的短路现象很少。

2组小的阻值相加和为最大的阻值时,证明电机线圈绕组是正常的。

单相电机同样要测量绝缘电阻,测量方式与三相电机一样,请参考上面三相电机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绝缘电阻高于0.58MΩ证明电机绝缘电阻正常,绝缘电阻低于0.58MΩ证明电机绝缘不好不宜使用。

一般测量阻值最小的阻值为主绕组,第二大的阻值为副绕组,最大的阻值为主、副绕组串联电阻。

单相电机接线为测量最大的阻值线头与电容并联,测量最小的阻值线头接入单相电压。

当测量单相电机阻值为1大2小,当两个小的测量阻值一样时,说明主、副绕组阻值一样,当给主绕组通电时电机为正转,当给副绕组通电时电机为反转。当主、副绕组阻值一样时,说明单相电机有正反转的功能,可以用于正反转。

来源:网络,侵删

三菱PLC扫描周期,小白也能听懂!

2021-11-13

超详细!常见电源电路图及原理讲解

2021-11-13

西门子PLC 64位浮点数转32位浮点数程序分享

2021-11-12

周报113期 | 电工入门基础必备知识问答

2021-11-12

触电后,有的人被吸住,有的人被弹开,多少老电工都解释不清楚!

2021-11-11

在电气行业,领导提拔你,看的是这个...

2021-11-11

PLC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常见原因及处理方法(附故障排除流程图)

2021-11-10

日系伺服器的维修要领和维修实例

2021-11-10

10个PLC综合故障原因,看完轻松解决!

2021-11-09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图】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