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某央企钢铁厂维护电工技术比武试题亮相,你会做吗?

楼主(2024-06-03):
扫码免费使用“电气考题”小程序,不占内存!不用安装!免费用!

扫码免费答题

一、题意要求:

1、设备有三个电磁阀,三个电机。一个电磁阀和一个电机组成一组,共三组分为两用一备。三组设备各有一个远程故障开关。其他按钮若干。

2、启动要求:启动时电磁阀先启动,延时3秒电机启动。停止时电机先停止,延时5S后电磁阀停。

3、控制要求:

(1)有手动和自动功能切换显示,手动时指示灯常亮,自动时指示灯间隔1秒闪烁。显示指示灯1个。

(2)手动时,三组设备可以单独手动启动,满足启停要求。

(3)自动时,按下启动按钮,第一组启动(满足启停要求),延时10秒第二组启动(满足启停要求)。停止时两组设备同时停止(满足启停要求)。当两组设备都启动后,按下一组设备的远程故障开关,对应这组设备停止(满足启停要求),同时备用设备启动(满足启停要求)。远程故障开关取消时,备用设备停止(满足启停要求),对应设备启动(满足启停要求)。

4、使用西门子PLC300/400软件编程并进行仿真试验。

二、编程思路分析:

1、在OB1里编程主程序:

(1)编辑复位程序:PLC上电初始化程序,M区与Q区全部为0.调用FC82.

(2)编辑闪烁程序。

(3)编辑手自动切换程序。调用FC1与FC2

(4)编辑输出指示灯,会使用中间继电器代替法。

2、在FC1编写手动程序调用FC3

3、在FC2编写自动程序调用FC3、FC4、FC5.

4、在FC3中编写阀与电机延时启停程序。

5、程序块结构图如下:

扫码免费使用“电气考题”小程序,不占内存!不用安装!免费用!

扫码免费答题

三、程序编程

1、建立项目:2021年维护电工技术比武项目。

创建FC1块,编写手动程序。创建FC2块,编写自动程序。创建FC3块,编写阀与电机延时启停程序。FC4与FC5为或逻辑、与逻辑块。FC82为系统功能块初始化程序。编写FC4与FC5程序。

2、首先编写FC3块程序,阀与电机延时启停。

(1)、编辑接口变量:输入部分与输出部分。

(2)、按下启动按钮,触发阀得电自锁,触发启动命令自锁。定时器得电延时3S后电机运行。

(3)、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复位,触发停止命令自锁。定时器得电后延时5S后阀复位。

3、编辑FC1手动程序,从FC1中调用FC3三次,赋值绝对地址。

A设备延时启停程序

B设备延时启停程序

C设备延时启停程序

扫码免费使用“电气考题”小程序,不占内存!不用安装!免费用!

扫码免费答题

4、编辑FC2自动程序,从FC2中调用FC3三次,赋值绝对地址。加入自动连锁启停程序。

5、编写OB1程序

来源:网络,侵删

扫码免费使用“电气考题”小程序,不占内存!不用安装!免费用!

扫码免费答题

往期推荐

空调功率是4500w,用的32A空开和4平方电源线,怎么运行一段时间后总跳闸?

教你一个在HMI上显示PLC代码流程的方法

20张PLC与传感器接线图,PLC入门必看~

实例讲解,大型的西门子PLC程序,是如何规范编写的!

S7-200SMART PLC如何通过(485口进行上下载程序)

电气图转换为PLC梯形图的实用方法,值得收藏~

变频器出现故障了,该怎么办?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免费学习更多电工电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