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老电工教你如何又快又准的判断漏电?

楼主(2024-06-03):
点击↓ 关注“PLC发烧友”

漏电如何判断?

漏电

线路或设备的常见故障之一,指线路或设备因绝缘损坏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电流泄漏。区别于短路故障,短路是指相线(火线)与相线间或相线与中性线(零线)间不经负载直接短接,造成电流急剧增大的现象。

通俗来讲,漏电就是指线路发生分流现象。另外,电流的产生是因为存在电位差,也就是说,若设备外壳带有对地电压,即使没有电流,一旦外壳接地,也会立即产生漏电电流,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漏电。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线路或设备是否有漏电现象呢?为了便于理解,接下来我就以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单相线路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

低压三相四线系统中,任取其一根相线与中性线就组成单相供电线路,其中相线又称火线,中性线又称零线(注意,中性点接地的中性线,才可以称为零线)。

正常情况下,同一单相线路中,火线、零线与负载形成回路,即火线与零线流过同一个电流。如下图1-1所示为某单相用户,其火线取A相线,把该户家里所有的用电器看作一个整体,作为负载。

图 1-1

其实,家庭用电中,各用电器采用并联方式,输入电压均为220V。稍微有点电路基础的都知道,电阻并联时,其总电阻是变小的,同理,在家庭线路中,用电器越多,就相当于并联电阻(阻抗)越多,显然,其中电阻(阻抗)越小,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欧姆定律,线路的电流就会越大。

所以为什么说家里用电器过多会给线路造成过载现象,大家现在明白了吗?

总之,不管怎么说,单相线路中,正常工作时,总的火线与零线中流过的是同一个电流,但若发生电漏现象,就会造成火线与零线电流不一致!基于此,我们能够判断漏电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1、用电流表或钳表等表计分别测量火线与零线的电流。这是最直观的方法,若表计读数不一致,说明线路有漏电。

2、用钳表把火零线夹在一起,若钳表读数不为零,说明线路有漏电。这是因为,钳表工作原理类似电流互感器,钳口内部装有铁芯,铁芯上饶有二次线圈,一次线圈即为穿过钳口的电源线。当钳表穿过流有电流的电源线,根据电磁感应,电源线会激发磁场并在铁芯中流通,并在二次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压与感应电流。

若火线与零线电流相等,又因为两者电流方向相反,它们产生的磁场相互补偿抵消,钳表同时夹住两根线,其合成磁场为零,所以二次线圈的电流为零,即钳表读数为零。若有漏电,例如火线产生分流,此时合成磁场为火零线磁场相互补偿后的剩余磁场,相当于漏电流产生的磁场,这是因为火线电流减去零线电流等于火线电流(相量相减)。

另外,第2点中钳表的工作原理,其实也是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其两者大同小异。

3、用万用表或兆欧表测量火线的对地电阻。正常情况下,火线对地电阻应大于0.5兆欧或无穷大,否则,说明火线有漏电。一般来说,火线漏电比零线漏电更为严重,因为火零线的电压施加在负载两端,即使零线有绝缘损坏,因为其对地电压不大,所以漏电电流也相对较小。

但这并不说明零线漏电就是安全的,因为人体安全电流很小,所以不管是怎样的漏电,我们都不应该轻视。包括设备外壳的带电式漏电,我们也有不同的判断方法。设备外壳有对地电压时,若用人手去摸就会有明显的麻痛感,且不会消失,因为有时候静电也会有这种刺痛感,但那是瞬时的。

4、我们可以用电笔接触外壳,若电笔氖泡亮一下就灭,说明是静电,若持续亮,说明有漏电。另外,数显式的电笔,如果显示小闪电标志,即说明有电。

另外,如果知道有漏电,但不知道是线路还是设备,又恰好家里装有漏电保护器,可以把设备拔下,合上漏电保护器,若仍然跳闸,说明火线漏电。

基于漏电故障是危害不可忽视,就有了各种漏电保护措施,如安装漏电保护器、装设卫生间等电位、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增设保护地线……

漏电的原因有很多,如线路老旧、摩擦破损等造成绝缘损坏,这就得更换线路或用胶布包扎破损处。还有火零线接反造成设备外壳带电现象,因为一般而言,家庭线路安装时默认左零右火,有的设备也是遵循左零右火原则,所以火零线接反很有可能造成外壳带电,此时就要调换火零线位置。

此外,设备外壳带电现象,也有可能是电路板灰尘堆积的结果,如电脑主机。因为电路板上的元器件一般比较密集,一旦灰尘多了就很有可能导电,特别是受潮的时候。所以有必要的话,我们要是不是清除一下这些灰尘。

给大家准备了5000套电气CAD图纸

识别下方二维码

免费领取资料

↓↓↓

(扫码免费领)

喜欢点这里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