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看似简单的故障,老电工查了3个半小时的故障,找到后哭笑不得!

楼主(2024-06-03):
搞电气的人经常会遇到各种故障,有些故障明明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但是往往会因为忽略各种细节,花大量时间而找不到问题根本所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位行业朋友遇到的故障经验,你是否也有遇到过呢?来一起看看讨论吧~

今天去客户那里维修一台机器的电动调节阀,客户告知电动调节阀反馈值老是大范围的波动,于是我把变频器停掉,无波动了,那肯定是干扰的问题了。

首先想到的是信号电缆的屏蔽层没有接地。接到地排上后发现还是波动,发现电源进线是三相四线,没有地线,于是我接了根地线发现还是没有用。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信号线管和电机线是并排的,难道需要分开吗?我便进行一系列艰难的操作,终于把信号线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测试,可是还是不管用,最后我到PLC模拟量模块上看了看,模块上的地线没有接,接上后马上就好了,就差这么一根线,花费了我三个半小时,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以下是小编收集的三个常见的变频器维修故障经典案例:

//
一、康沃30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8

按键操作全部失灵。拆机检查,发现电源电路次级有四个滤波电容有鼓包现象,两个16伏1000微法,两个35伏200微法,判断故障原因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不够,或者失容引起,找一块旧板子拆下来两个35伏1000微法电容,两个50伏200微法,焊好后上电试机检测驱动板,显示正常,操作面板按键都反应正常,修复完成。

//
二、安邦信变频器电源故障

一台132KW安邦信变频器黑屏故障。拉丝车间停一部分拉丝机,过了半个月后重新开机生产,结果这台变频器上电后黑屏,现场判断开关电源故障,拆下变频器,单独测试驱动板,黑屏,因为变频器是正用的机器,正常断电后黑屏,排除了负载短路的可能,换3844不行,测试负载都正常,电源电路元器件都拆下来检测没有发现异常,最后一招,把3844启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原来的是35伏,47微法,)换了一个100微法50伏的电容,送电后一切正常。估计应该是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不够,造成3844启动不起来。

//
三、蓝海华腾2.2KW变频器报故障EFAL

故障描述为,输出电流过大,直流端电压过高,变频器内部插接件松动,空载上电试机报故障,以为霍尔互感器坏了,把霍尔互感器拆下来上电还报故障,变频器六路驱动电路用的驱动光耦是PC923,一时无从查起,无意之中按操作面板,发现直流电压显示的数值是860伏,凭经验估计应该是电源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变频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威胁到逆变模块的安全,就报故障EFAL,拆机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发现R32阻值异常,拆下来测试为无穷大,换电阻后试机正常,直流电压532伏。

从西门子S7-200看PLC几大故障的正确处理方法

2021-12-01

电气元件知识大全:实物图、作用、型号分类、工作原理、符号都有~

2021-12-01

图解PLC与变频器通讯接线,立马掌握PLC控制变频器!

2021-11-30

各种电机电流计算以及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一次全部教给你!

2021-11-30

负荷计算与无功功率补偿

2021-11-29

10张电气表格,不可多得的数据,请收藏!

2021-11-29

电工你是真技术还是在混日子,9个基础知识一验便知

2021-11-28

看完她的PLC技巧,我终于明白她凭什么月薪2万了!

2021-11-28

如何快速读懂PLC梯形图?告诉你一个小秘诀

2021-11-27

PLC控制柜维护保养21法则,不收藏后悔系列!

2021-11-27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图】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