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工熟练的接线方法图解,看完请分享!

楼主(2024-06-03):
更多精彩点下方立即关注 “ PLC发烧友 ”
导线的连接情况
如下

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T字形连接;双股线的对接;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T字形连接;不等径铜导线的对接;单股线与多股线的T字分支连接;软线与单股硬导线的连接;铝芯导线用压接管压接;铝芯导线用压接管压接。

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先将两导线芯线线头成X形相交。

互相绞合2~3圈后扳直两线头。

将每个线头在另一芯线上紧贴并绕6圈,用钢丝钳切去余下的芯线,并钳平芯线末端

单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

将支路芯线的线头与干线芯线十字相交,在支路芯线根部留出5mm,然后顺时针方向缠绕6~8圈后,用钢丝钳切去余下的芯线,并钳平芯线末端。

小截面的芯线可以不打结。

双股线的对接

将两根双芯线线头剖削成图示中的形式。连接时,将两根待连接的线头中颜色一致的芯线按小截面直线连接方式连接。用相同的方法将另一颜色的芯线连接在一起。

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以7股铜芯线为例说明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方法

先将剥去绝缘层的芯线头散开并拉直,再把靠近绝缘层1/3线段的芯线绞紧,然后把余下的2/3芯线头按图示分散成伞状,并将每根芯线拉直。

把两伞骨状线端隔根对叉,必须相对插到底。

捏平叉入后的两侧所有芯线,并应理直每股芯线和使每股芯线的间隔均匀;同时用钢丝钳钳紧叉口处消除空隙。

先在一端把邻近两股芯线在距叉口中线约3根单股芯线直径宽度处折起,并形成90°。

接着把这两股芯线按顺时针方向紧缠2圈后,再折回90° 并平卧在折起前的轴线位置上。

接着把处于紧挨平卧前邻近的2根芯线折成90° ,并按步骤⑤ 方法加工。

把余下的3根芯线按步骤⑤ 方法缠绕至第2圈时,把前4根芯线在根部分别切断,并钳平;接着把3根芯线缠足3圈,然后剪去余端,钳平切口不留毛刺

另一侧按步骤④~⑦方法进行加工。

多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

以7股铜芯线为例说明多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方法

将分支芯线散开并拉直,再把紧靠绝缘层1/8线段的芯线绞紧,把剩余7/8的芯线分成两组,一组4根,另一组3根,排齐。用旋凿把干线的芯线撬开分为两组,再把支线中4根芯线的一组插入干线芯线中间,而把3根芯线的一组放在干线芯线的前面。

把3根线芯的一组在干线右边按顺时针方向紧紧缠绕3~4圈,并钳平线端;把4根芯线的一组在干线的左边按逆时针方向缠绕4~5圈。

钳平线端。

不等径铜导线的对接

把细导线线头在粗导线线头上紧密缠绕5~6圈,弯折粗线头端部,使它压在缠绕层上,再把细线头缠绕3~4圈,剪去余端,钳平切口。

单股线与多股线的T字分支连接

在离多股线的左端绝缘层口3~5mm处的芯线上,用螺丝刀把多股芯线分成较均匀的两组(如7股线的芯线3、4分)。

把单股芯线插入多股芯线的两组芯线中间,但单股芯线不可插到底,应使绝缘层切口离多股芯线约3mm的距离。接着用钢丝钳把多股芯线的插缝钳平钳紧。

把单股芯线按顺时针方向紧缠在多股芯线上,应使圈圈紧挨密排,绕足10圈;然后切断余端,钳平切口毛刺。

软线与单股硬导线的连接

先将软线拧成单股导线,再在单股硬导线上缠绕7~8圈,最后将单股硬导线向后弯曲,以防止绑脱落。

铝芯导线用压接管压接

接线前,先选好合适的压接管,清除线头表面和压接管内辟上的氧化层和污物,涂上中性凡士林。

将两根线头相对插入并穿出压接管,使两线端各自伸出压接管25~30mm。

用压接钳压接。

如果压接钢芯铝绞线,则应在两根芯线之间垫上一层铝质垫片。压接钳在压接管上的压坑数目,室内线头通常为4个,室外通常为6个。

铝芯导线用压接管压接

连接前,先用钢丝刷除去导线线头和沟线夹线槽内壁上的氧化层和污物,涂上凡士林锌膏粉(或中性凡士林),然后将导线线卡入线槽,旋紧螺栓,使沟线夹紧紧夹住线头而完成连接。为防止螺栓松动,压紧螺栓上应套以弹簧垫圈。

小贴士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学习更多电工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