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磁阀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法

楼主(2024-06-03):
更多精彩,关注下方“PLC发烧友

    电磁阀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工业气动元件,它能够带动气缸的来回往复运动,从而带动机构运动达到我们希望的功能。该元件故障发生频率也比较高,如何清晰判断并排除这些问题,是我们电气工作者必须掌握一项技能。当然啦,电磁阀的功能不仅仅只控制气,它还能控制水,油等带有压力一些介质,并且根据它的功能,有不同型号,像几位几通,是否保压。根据工作的原理,是先导还是直通。还可以根据不同设计外观,有底座还是一体式。现在电磁阀也在往集中式智能化发展。这些我以后再给大家介绍,这次我们主要讲解工作中电磁阀发生故障的判断。

    现场维修中我们会遇到电磁阀不转换,气缸没有动作了。这时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确定有没有电源,一般电磁阀额定电压为交流220v或者直流24v。那么采用DC电源驱动电磁阀时正负极就要接对,接错里面电源指示灯不会亮。如果将不同电压等级接错,这样会导致发光二极管被烧毁,严重烧毁线圈。

    测量是否有电源,若电源正常,说明控制线路没有问题,问题是出现在电磁阀及气缸这边。接下来需要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值,先用万用表测量其通断,阻值趋近于零或无穷大,那说明线圈短路或断路。如果测量线圈阻值在正常范围内(电磁阀型号不同,其正常线圈阻值不同,有几十欧的,也有几百欧的;若不确定其正常阻值为多少,可让其与旁边其它相同型号电磁阀对比下阻值),且通电有磁性,则可以判断此线圈是好的问题出在电磁阀阀芯或者气缸。

    由于有些工厂提供的压缩气体含有水分存在很多其他杂质,气动三联件也没有起到理想效果,长期时间的电磁阀工作下来难免会被杂质卡住。导致电磁阀卡住不转换,一般由于内部有赃污卡住的情况判断我们可以先用小一字起手捅电磁阀的手动按钮,手动的设计是为了便于调试,按下它后,它会拨动阀芯(直动式电磁阀的主阀芯,先导阀的先导阀芯)达到与电磁阀线圈通电拨动阀芯同等的效果。实验一下电磁阀卡不卡,卡顿我们可以清洗电磁阀阀腔体,并清洗电磁阀阀芯,阀芯破损等严重问题可以更换阀芯或者电磁阀。最后通电测试一下好坏。

     还有一类故障就是电磁阀内部窜气,该如何判断是电磁阀窜气还是气缸窜气。先简单讲一下他们的工作原理,以两位五通电磁阀为例,两位是指它的阀芯有两个位置 ,五通是指电磁阀上一共五个口,一个进气孔1,两个出气孔 2和4,两个排气孔3和5。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起始状态,1、2进气﹔4、5排气﹔线圈通电时,静铁芯产生电磁力,使先导阀动作,压缩空气通过气路进入阀先导活塞使活塞启动,在活塞中间,密封圆面打开通道,1、4进气,2、3排气﹔当断电时,先导阀在弹簧作用下复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电磁阀窜气是因为里面阀芯密封圈密封不良,导致4和2两个出气孔都有气出来,所以电磁阀窜气的现象呢就是气缸到不了位或者动不了。

    气缸的工作原理更加简单,我们介绍的双作用气缸:气缸活塞两侧接到电磁阀的2和4孔提供压力,来实现前进或后退动作。当活塞两侧交替地有压缩空气由1、4进入和2、3排出或2、3进入1、4排出时,活塞向两个方向运动,两个方向的运动速度均可通过调整气压而控制。一般我们选择排气调节速度。气缸由缸筒、端盖、活塞、活塞杆、密封圈组成,一般气缸窜气是气缸内密封圈损坏,左右两腔相互窜气导致活塞没有压力,如果1、4进气到气缸内则直接从2、3排出。可以在3处一直摸到气体出来。气缸密封完好情况是气1、4进入气缸左腔,左右两腔密封不窜气,推动活塞将右边的气由2、3排出气缸。它的故障现象和电磁阀窜气很像,不同点是电磁阀窜气是4、2出气孔同时出气,而气缸窜气则是从气缸内一直出气。

图 1 两位五通电磁阀结构图

图 2 两位五通电磁阀原理图

    还有些维修时值得注意,我们的有些电磁阀带有底座的需要检查底座密封圈,密封圈长时间也会老化。密封圈老化会导致电磁阀漏气和窜气。同时有些电磁阀端盖后接由调压阀,有时候调压阀被关或者堵死,都会导致排不了气没有动作。电磁阀头部衔铁,弹簧等一些运动的机械元件时间久了也会损坏。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李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超级干货】16套高清电气行业必备PPT合集共1034页,免费领!

超详细电工口诀,计算一步到位!(建议收藏)

2021-06-18

PLC分拣和分配线案例,值得收藏!

2021-06-17

【建议收藏】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快捷键大全!

2021-06-16

S7-200 SMART PLC带参数子程序

202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