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 PLC,ST编程语言的语句类型,赋值语句和条件选择语句

楼主(2024-06-03):
三菱FX5U PLC,ST编程语言的四大语句(上)

小李认为,ST编程语言确实很好记忆,因为ST编程语言的语句在广义上就四大类,分别是赋值语句、条件选择语句、循环语句和指令/函数调用语句,它们的软元件之间可用各种操作符,来表达各种逻辑关系。

这些语句都不用刻意去记,打开我们的三菱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在右边的“部件选择”栏里都有。

一、赋值语句和操作符

赋值语句的操作符就是“:=”,如:

M0:=1;/*位赋值真1或假0*/

M1:=D0>K1;/*位赋值真1或假0*/

D1:E:=12.7*33.3;/*浮点数赋值*/

D2:D:=K40000+K-400000;/*带符号双字赋值*/

D4:UD:=400000*D6:UD;/*不带符号双字赋值*/

D10:U:=D100+D200;/*不带符号字赋值*/

M3:=M0 & M1;/*位赋值真1或假0*/

二、条件选择语句

1,条件选择语句之IF语句

IF  X0  THEN 如果X0为真,则

        M0:=1;

ELSE 否则

         M0:=0 ;

END_IF;//点动控制

IF  X1  THEN

        Y0:=1;

END_IF;//启保控制

IF  X2  THEN

        Y0:=0;

END_IF;//停止控制

IF  X10  THEN

        Y10:=1;

  ELSE IF  X11  THEN

        Y10:=0;

         END_IF;

END_IF;//启保停控制

2,条件选择语句之CASE语句

CASE D100 OF 整型数据类型的值

        1://值为1,则

        Y0:=1;

        2://值为2,则

        Y1:=1;

        3://值为3,则

        Y2:=1;

        ELSE//否则

        Y0:=0;

        Y1:=0;

        Y2:=0;

END_CASE;

CASE D100 OF整型数据类型的值的范围

        1..10://值为1~10,则

        Y0:=1;

        20..29://值为20~29,则

        Y1:=1;

        30..100://值为30~100,则

        Y2:=1;

        ELSE//否则

        Y0:=0;

        Y1:=0;

        Y2:=0;

END_CASE;

CASE  K2X0  OF整型数据类型的值

        0:

        Y0:=0;

        1:

        Y0:=1;

END_CASE;

CASE指令 ,可用于单按钮的多用途选择,多配方的选择,多种模式的选择,步进顺序选择等程式中。

CASE  K2X0  OF

        0:

        Y0:=0;

        Y1:=0;

        Y2:=0;

        1://X0接通

        IF X10 THEN

                Y1:=1;

                ELSE

                Y1:=0;

        END_IF;

        2://X1接通

                IF X10 THEN

                        Y2:=1;

                        ELSE

                        Y2:=0;

                END_IF;

        4://X2接通

                IF X10 THEN

                        Y3:=1;

                        ELSE

                        Y3:=0;

                END_IF;

END_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