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模拟量扩展模块及接线方式

楼主(2024-06-03):
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是现在工业控制中常见的一个环节,在小型工程中,我们经常选用PLC作为控制器,那么对于PLC能否对模拟量进行采集与控制呢?

这是肯定的,PLC虽然说不是专业做模拟量的,但是针对一些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都是可以的,对于PLC对模拟量处理的数量,以及精度,要跟局这台PLC的大小,以及性能来确定。

对于S7-200 smart 在本体的CPU上不带模拟量的输出和输入点位,如果想要处理模拟量需要增加扩展模块来扩展。

S7-200 smart 提供了多种的模拟量扩展模块

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7-200 smart模拟量模块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模拟量输入模块

    ①四点模拟量输入:AE04

    ②八点模拟量输入:AE08

    模拟量输出模块

①两点模拟量输出模块:AQ02

②四点模拟量输出模块:AQ04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①两点模拟量输入/一点模拟量输出模块:AM03

②四点模拟量输入/两点模拟量输出模块:AM06

    RTD/TC模块

①两点16位RTD模块:AR02

②四点16位TC模块:AT04

    信号板模拟量输入模块

    一点模拟量输入信号板:SB AE01

    信号板模拟量输出模块

一点模拟量输出信号板:SB AQ01

对于上述的模拟量扩展模块,除RTD/TC外,都支持电流和电压模式,需要在软件中进行选择,电流支持0-20mA,4-20mA,两种,电压支持0-2.5V,0-5V,0-10V,三种。

同时大家注意一下,S7-200 smart 在CPU通道中的数值为0-27648,-27648-27648,与我们的S7-200是有区别的。

S7-200 SMART 模拟量接线方式

图一为普通模拟量的接线方式。

模拟量的实际接线方式应根据模拟量仪表或设备线缆个数分为四线制、三线制、两线制、不同信号类型的仪表接线方式自然不同。

四线制仪表的含义是传感器仪表上面的接线有四根线,仪表需要两根线单独供电,其余两根线就为信号传输线,四线制仪表接线图如图二

三线制仪表指的是传感器仪表有三个线,其中一根线式电源负与信号负公用的,省去了一根,三线制仪表接线图如图三

两线制仪表指的是传感器仪表只有两根线,电源与信号公用,而对于s7-200 smart的模拟量扩展模块的输入通道,是没有DC24V输出的,所以需要将一个DC24V串入到传感器仪表中。如图四

而对于在系统中不使用的模拟量通道,我们需要用短接线进行短接,如若不短接,在运行中,系统会报错误。如图五

RTD热电阻模块的接线也分四线、三线、两线,其中四线制仪表的精度最高,接线图如下:

TC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当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组成的闭合回路中,当两端温度存在温度差时,系统就会产生电动势,热电偶分为J,K,T,E,R,S,N等型号,具体接线图如下:

根据上述的模块介绍以及接线方式,我们就可以进行模拟量拓展模块的选择了,在选择模块的时候,首先要根据自己选择的仪表,来与模块相搭配,也就是说要注意模块与仪表之间的接线方式,是四线制还是三线制,或者说是两线制,然后在软件中的时候,要注意量程问题,S7-200 smart 在CPU通道中的数值为0-27648,-27648-27648,如果是4-20mA,数值为5530-27648。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