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第100期| 热电阻、模拟量、西门子触摸屏报警、3轴步 ...
周报第100期| 热电阻、模拟量、西门子触摸屏报警、3轴步进、传感器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6-03):
1.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答: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2. 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答: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问题。建议使用EM231RTD模块。
3. 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否带信号隔离?
答:不带隔离。如果用户的系统中需要隔离,请另行购买信号隔离器件。
4. 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答: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10兆欧),极易引入干扰,所以讨论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电压信号是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700Ω)
2)信号输入端的内阻
3)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5. S7-200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阻抗指标是多少?
答:模拟量输入阻抗:
电压型信号:≥10MΩ
电流型信号:250Ω
模拟量输出阻抗:
电压型信号:≥5KΩ
电流型信号:≤500Ω
6. 模拟量模块的电源指示灯正常,为何信号输入灯不亮?
答:模拟量模块的外壳按照通用的形式设计和制造,实际上没有模拟量输入信号指示灯。凡是没有印刷标记的灯窗都是无用空置的。
7. 为何模拟量值的最低三位有非零的数值变化?
答:模拟量的转换精度为12位,但模块将数模转换后的数值向高位移动了三位。如果将此通道设置为使用模拟量滤波,则当前的数值是若干次采样的平均值,最低三位是计算得出的数值;如果禁用模拟量滤波,则最低三位都是零。
8. EM231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答:EM231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9. EM231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答: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或者并联到旁边的实际接线通道上。或者输入超出范围。
10. M区数据不够用怎么办?
答:有些用户习惯使用M区作为中间地址,但S7-200CPU中M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V区存储空间,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区数据。例:V10.1,VB20,VW100,VD200等等。
11. 我如何知道S7-200CPU的集成I/O和扩展I/O寻址?
答:S7-200编程时不必配置I/O地址。
S7-200扩展模块上的I/O地址按照离CPU的距离递增排列。离CPU越近,地址号越小。
在模块之间,数字量信号的地址总是以8位(1个字节)为单位递增。如果CPU上的物理输入点没有完全占据一个字节,其中剩余未用的位也不能分配给后续模块的同类信号。
模拟量输出模块总是要占据两个通道的输出地址。即便有些模块(EM235)只有一个实际输出通道,它也要占用两个通道的地址。在编程计算机和CPU实际联机时,使用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Information”,可以查看CPU和扩展模块的实际I/O地址分配。
12. S7-200 SMART 普通模拟量模块可以连接4-20mA的信号吗?
答:可以,S7-200 SMART CPU模拟量模块可以检测0~20mA和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两种电流信号的接线、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中的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0~20mA对应的通道值量程是0~27648,而4~20mA对应的通道值量程是5530~27648。
13. S7-200 SMART RTD模块可以测量电阻值吗?
答:可以,S7-200 SMART RTD模块最大可以测量3000Ω的电阻值。如下图所示,在"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电阻类型;在"电阻" 下拉菜单中中选择可测量电阻的最大值,选择阻值量程范围。
14. S7-200 SMART RTD和TC模块如何得到实际温度值?
答:把S7-200 SMART EM RTD和TC模块的通道值除以10就是实际的温度值。由于RTD和TC模块的通道值是整数值,需要把整数值转换成浮点数才能在计算后得到带有小数位的温度值。
15. 西门子触摸屏报警历史记录必须使用SD卡吗?可不可以存储在触摸屏内存中?
答:精智(Comfort)屏自带报警缓冲区,这个区域会自动保存所有报警的历史信息(系统报警和自己组态的报警)。报警缓冲区的大小是有限的,数据的保存是先进先出。例如TP1200 Comfort 屏报警缓冲区大小是1024,也就是说可以存储1024条历史报警记录。
实现报警记录功能必须额外配SD卡或者U盘,建议购买西门子SD卡或者U盘,第三方SD卡或者U盘,功能上不做保证。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comfortpanel/q7_configuration/FAQ8_Comfortpanel_alarmlog.html
16.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输入触点为啥输入错误,一直是问号,是哪里错了?
答:输入触点完之后,按一下回车键,或者点击空白处即可。
17. RS485 4W 是不是就是RS422 ?RS-485 4W如何理解?
答:不是的哦!485是485,422是422,RS-485 4W为全双工,RS-485 2W为半双工。485通讯2线制是一个半双工的模式,所以你发送的时候,发送的数据还是要被本身接收端收到。
485通讯4线制是全双工模式,这样的串口通讯,可靠性比较高。
18. cp343-1做profinet的主站去跟smart200通讯可以吗?
答:不能,只能做主站。
19. 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中的POU是什么意思?
答:Program Organizational Unit 程序组织单元,程序组织单元代表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同时可以对此加密。
20. 放置该指令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POU
答:名字重复了,也可能是变量名和子程序名重复了。
21.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控制3轴步进能否同时调用运动控制指令呢?
答:S7-200SMART PLC最大支持3个轴同时运行,所以这些指令可以分别同时在三个轴里面调用。但是一个轴里面一直最多只能调用一个指令。
22. 200SMART程序强制,就是把程序开点改成闭点导通对吧?
答:对,可以怎么说,常闭改成常开,常开改成常闭。
23. 主程序调用子程序,调用一遍可以,调用两次怎么就不可以呀?
答:子程序调用多次,说明建立的是带形式参数的子程序,重复调用不能正常执行过执行结果不对,说明是子程序中的变量类型选择有问题。
24.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PLC上传提示未指定的错误?
答:把 CPU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下载一个空的程序试试。程序有点问题
25. 在win10专业版里面下载了step75.6 后面打开仿真软件后,想去下载硬件,可是显示pg/pc接口无法与plc连接,和没有打开仿真软件一样,这是怎么回?
答:选择PLCSIM(MPI)你的硬件配置中要有MPI接口,下载硬件时要选择MPI接口;PLCSIM(PROFIBUS)你的硬件配置中要有DP接口,下载硬件时要选择DP接口 ;PLCSIM(TCP/IP)你的硬件配置中要有以太网接口,下载硬件时要选择以太网接口,安装了PLCSIM后打开软件会在工具栏的右侧出现仿真图标,单击 图标打开plcsim。
26.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中RS是什么意思?
答:RS(复位优先双稳态触发器)是一种复位优先锁存器。如果置位 (S) 和复位 (R1) 信号均为真,则输出 (OUT) 为假。在复位和置位,有限执行复位。
27. 想用运动控制指令做运动循环,比如说,让x轴走一段,y轴走一段,一直循环几次停止,我用了*后一次的指令的完成标志触发**条指令停不下来,。是不是可以用中断,还是调用子程序?
答:你先把逻辑理清楚,在去写程序。不要用到中断调用子程序这么复杂的控制方式。例如你所说的,先X轴走,在Y轴走。你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可以用计数计数来实现你走循环次数。当X轴走完后,再去触发Y轴,当Y轴走完,就计数一次。当计数到了设定计数次数后就去停止运行指令。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实现你的工艺要求。
28.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输入触点,触点出现3个红色问号?
答:没有输入触点位,鼠标点击三个红色问号,在此输入触点,输入完之后敲回车键,或者点击空白的地方即可。
29. S7-200 SMART AE04模块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的原因?
答: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除了会引起模块的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断线或是超量程的通道的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以提示用户存在故障通道。
30. 西门子S7-200smart无法读取多个485传感器信号怎么办 ?
答:用PLC做主站读取其它485从站的吧?485主站读取从站的方式必须采用轮询的方式。
文章来源:技成辅导员
往期周报回顾
这30个变频器常见问题,建议你收藏起来!周报98期 | 一次回路/二次回路、高低压配电、低压电器、时间继电器、电气原理图等问题解答周报97期 | 西门子模拟量、POU加密、高速输入/输出、旋转编码器、NPN/PNP等问题解答周报96期 | 三菱Q系列、三菱伺服、QD75M1、串口通讯、CC-Link、等问题解答周报95期 | 三相电/交流接触器/压阻式传感器/制动电阻/变频器/熔断器等问题周报94期 | ABB机器人/KUKA库卡机器人学习过程中常见问题解答周报93期 | 三菱Q系列/5UPLC 、CAD、FB、SFC等问答锦集周报92期 | 三菱/台达/汇川变频器调试、电机、等问答锦集周报91期 | 三菱/3U/5U、三菱/威纶通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问答锦集周报90期 | 西门子PID/模拟量/运动控制/通信等问答锦集
17本变频器电子书+25个变频器案例+100多份变频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