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300、400 热电偶的接线及信号处理

楼主(2024-06-03):
S7-300/400 热电偶的接线及信号处理

1.热电偶的概述

1.1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热电偶和热电阻一样,都是用来测量温度的。
热电偶是将两种不同金属或合金金属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利用温差电势原理来测量温度的,当热电偶两种金属的两端有温度差,回路就会产生热电动势,温差越大,热电动势越大,利用测量热电动势这个原理来测量温度。
结构示意图如下:

图1 热电偶测量结构示意图

注意:如上图所示,热电偶是有正负极性的,所以需要确保这些导线连接到正确的极性,否则将会造成明显的测量误差
为了保证热电偶可靠、稳定地工作,安装要求如下:
① 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② 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③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
④ 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⑤ 热电偶对于外界的干扰比较敏感,因此安装还需要考虑屏蔽的问题。

1.2 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区别

属性

热电阻

热电偶

信号的性质

电阻信号

电压信号

测量范围

低温检测

高温检测

材料

一种金属材料(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

双金属材料在(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的两端产生电动势差)

测量原理

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

基于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

补偿方式

3线制和4线制接线

内部补偿和外部补偿

电缆接点要求

电阻直接接入可以更精确的避免线路的的损耗

要通过补偿导线直接接入到模板;或补偿导线接到参比接点,然后用铜制导线接到模板

表1 热电偶与热电阻的比较

2. 热电偶的类型和可用模板

2.1热电偶类型
根据使用材料的不同,分不同类型的热电偶,以分度号区分,分度号代表温度范围,且代表每种分度号的热电偶具体多少温度输出多少毫伏的电压,热电偶的分度号有主要有以下几种。

分度号

温度范围(℃)

两种金属材料

B型

0~1820

铂铑—铂铑

C型

0~2315

钨3稀土—钨26 稀土

E型

-270~1000

镍铬—铜镍

J型

-210~1200

铁—铜镍

K型

-270~1372

镍铬—镍硅

L型

-200~900

铁—铜镍

N型

-270~1300

镍铬硅—镍硅

R型

-50~1769

铂铑—铂

S型

-50~1769

铂铑—铂

T型

-270~400

铜—铜镍

U型

-270~600

铜—铜镍

表2 分度号对照表

2.2可用的模板

CPU类型

模板类型

支持热电偶类型

S7-300

6ES7 331-7KF02-0AB0(8点)

E,J,K,L,N

6ES7 331-7KB02-0AB0(2点)

E,J,K,L,N

6ES7 331-7PF11-0AB0(8点)

B,C,E,J,K,L,N,R,S,T,U

S7-400

6ES7 431-1KF10-0AB0(8点)

B,E,J,K,L,N,R,S,T,U

6ES7 431-7QH00-0AB0(16点)

B,E,J,K,L,N,R,S,T,U

6ES7 431-7KF00-0AB0(8点)

B,E,J,K,L,N,R,S,T,U

表3 S7 300/400 支持热电偶的模板及对应热电偶类型

3. 热电偶的补偿接线

3.1 补偿方式
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要求冷端的温度保持不变,这样产生的热电势大小才与测量温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若测量时冷端的环境温度变化,将严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所以需要对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采取一定补偿的措施。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金属时),而测温点到控制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降低成本可以用补偿导线延伸冷端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但补偿导线的材质要和热电偶的导线材质相同。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补偿方式见下表。

温度补偿方式

说 明

接 线

内部补偿

使用模板的内部温度为参比接点进行补偿,再由模板进行处理。

直接用补偿导线连接热电偶到模拟量模板输入端。

外部补偿

补偿盒

使用补偿盒采集并补偿参比接点温度,不需要模板进行处理。

可以使用铜质导线连接参比接点和模拟量模板输入端。

热电阻

使用热电阻采集参比接点温度,再由模板进行处理。

如果参比接点温度恒定可以不要热电阻参考

表4 各类补偿方式

3.2各补偿方式接线

3.2.1内部补偿
内部补偿是在输入模板的端子上建立参比接点,所以需要将热电偶直接连接到模板的输入端,或通过补偿导线间接的连接到输入端。每个通道组必须接相同类型的热电偶,连接示意图如下。

CPU类型

支持内部补偿模板类型

可连接热电偶个数

S7-300

6ES7 331-7KF02-0AB0

最多8个(4种类型,同通道组必须相同)

6ES7 331-7KB02-0AB0

最多2个(1种类型,同通道组必须相同)

6ES7 331-7PF11-0AB0

最多8个(8种类型)

S7-400

6ES7 431-7KF00-0AB0

最多8个(8种类型)

表5 支持内部补偿的模板及可接热电偶个数

图2 内部补偿接线

注1:模板6ES7 331-7KF02-0AB0和6ES7 331-7KB02-0AB0需要短接补偿端COMP+(10)和Mana(11),其它模板无。

3.2.2 外部补偿—补偿盒
补偿盒方式是通过补偿盒获取热电偶的参比接点的温度,但补偿盒必须安装在热电偶的参比接点处。
补偿盒必须单独供电,电源模块必须具有充分的噪声滤波功能,例如使用接地电缆屏蔽。
补偿盒包含一个桥接电路,固定参比接点温度标定,如果实际温度与补偿温度有偏差,桥接热敏电阻会发生变化,产生正的或者负的补偿电压叠加到测量电势差信号上,从而达到补偿调节的目的。
补偿盒采用参比接点温度为0℃的补偿盒,推荐使用西门子带集成电源装置的补偿盒,订货号如下表。

推荐使用的补偿盒

订货号

带有集成电源装置的参比端,用于导轨安装

M72166-V V V V V

辅助电源

B1

230VAC

B2

110VAC

B3

24VAC

B4

24VDC

连接到热电偶

L型

J型

K型

S型

R型

U型

T型

参考温度

0℃

表6 西门子参比接点的补偿盒订货数据

图3 S7-300模板支持接线方式

图3 类型:热电偶通过补偿导线连接到参比接点,再用铜质导线连接参比接点和模板的输入端子构成回路,同时由一个补偿盒对模板连接的所有热电偶进行公共补偿,补偿盒的9,8端子连接到模板的补偿端COMP+(10)和Mana(11),所以模板的所有通道必须连接同类型的热电偶。

图4 S7-400模板支持接线方式

图4 类型:模板的各个通道单独连接一个补偿盒,补偿盒通过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直接连接到模板的输入端子构成回路,所以模板的每个通道都可以使用模板支持类型的热电偶,但是每个通道都需要补偿盒。

CPU类型

支持外部补偿盒补偿模板类型

可连接热电偶个数

S7-300

6ES7 331-7KF02-0AB0

最多8个(同类型)

6ES7 331-7KB02-0AB0

最多2个(同类型)

S7-400

6ES7 431-1KF10-0AB0

最多8个(类型可不同)

6ES7 431-7QH00-0AB0

最多16个(类型可不同)

表7 支持外部补偿盒补偿的模板及可接热电偶个数

3.2.3 外部补偿—热电阻
热电阻方式是通过外接电阻温度计获取热电偶的参比接点的温度,再由模板处理然后进行温度补偿,同样热电阻必须安装在热电偶的参比接点处。

图5 S7-300模板支持方式

图5类型:参比接点电阻温度计pt100的四根线接到模板的35,36,37,38端子,对应(M+,M-,I+,I-),可测参比接点出温度范围为-25℃到85℃,

图6 S7-400模板支持方式

图6类型:参比接点电阻温度计的四根线接到模板的通道0,占用通道。
以上这两种方式,参比接点到模板的线可以用铜质导线,由于做公共补偿,只能接同类型的热电偶。

CPU类型

支持热电阻补偿模板类型

可连接热电偶个数

S7-300

6ES7 331-7PF11-0AB0

最多8个(同类型)

S7-400

6ES7 431-1KF10-0AB0

最多6个(同类型)

6ES7 431-7QH00-0AB0

最多14个(同类型)

表8 支持热电阻补偿的模板及可接热电偶个数

3.2.4外部补偿—固定温度
如果外部参比接点的温度已知且固定,可以通过选择相应的补偿方式由模板内部处理补偿,组态设置详见下章节。

CPU类型

支持固定温度补偿模板类型

可连接热电偶个数

可设定温度范围

S7-300

6ES7 331-7PF11-0AB0

最多8个(同类型)

0℃或50℃

S7-400

6ES7 431-1KF10-0AB0

最多8个(同类型)

-273.15℃~327.67℃

6ES7 431-7QH00-0AB0

最多16个(同类型)

-273.15℃~327.67℃

6ES7 431-7KF00-0AB0

最多8个(同类型)

-273.15℃~327.67℃

表9支持固定温度补偿的模板及可接热电偶个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300的模板只支持参比接点的温度为0℃或50℃两种,而400的模板支持可变温度范围,且范围大。

3.2.4混合补偿—热电阻和固定温度补偿
另外,除单独补偿方式外,可以使用相同参比接点给多个模板,通过电阻温度计进行外部补偿,S7-400的模板支持这种方式,补偿示意图如下。

图7 混合外部补偿

补偿过程:如图所示,模板2和1 有公共的参比接点,模板1进行外部电阻温度计补偿方式,由CPU读取RTD的温度,然后使用系统功能SFC55(WR_PARM)将温度值写入到模板2中,模板2选择固定温度补偿的方式。
SFC55只能对模板的动态参数进行修改,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静态参数(数据记录0)和动态参数(数据记录1)的参数及数据记录1的结构如下:

参数

数据记录号

参数分配方式

SFC55

STEP7

用于中断的目标CPU

测量方法

测量范围

诊断

温度单位

温度系统

噪声抑制

滤波

参比接点

周期结束中断

诊断中断启用

硬件中断启用

参考温度

上限

下限

表10 S7-400模拟量输入模板的参数

图8 S7-400模拟量输入模板的数据记录1的结构

以6ES7 431-7QH00-0AB0 模拟量输入模板为例,程序块SFC55调用:

图9 SFC55系统块调用

当M0.0上升沿使能时,将写入的参数从MB100~MB166传递到输入地址为100开始的模板,修改其数据记录1的参数,同时也将参比接点的温度也写入模板的设定位置。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描述

REQ

INPUT

BOOL

REQ=1,写请求,上升沿信号。

IOID

INPUT

BYTE

地址区域的标识号:外设输入=B#16#54;
                                    外设输出=B#16#55;
外设输入/输出混合,如果地址相同,指定为B#16#54,不同则指定最低地址的区域ID。

LADDR

INPUT

WORD

模板的逻辑地址(初始地址),如果混合模板,指定两个地址中的较低的一个。

RECNUM

INPUT

BYTE

数据记录号,参考模板数据手册。

RECORD

INPUT

ANY

需要传送的数据记录存放区。

RET_VAL

OUTPUT

INT

故障代码。

BUSY

OUTPUT

BOOL

BUSY=1,写操作未完成。

表11 各参数的说明

4. 热电偶的信号处理方式

4.1 硬件组态设置
首先要在硬件组态选择与外部补偿接线一致的measuring type(测量类型),measuring range(测量范围),reference junction(参比接点类型)和reference temperature(参比接点温度)的参数,如下各图所示。

图10 S7-300模板测量方式示意图

图11 S7-300模板测量范围示意图

对于S7-300的模板,组态如图10和11所示,只需要选择测量类型和测量范围(分度类型),补偿方式包含在测量类型中。比如:参比接点固定温度补偿方式,测量类型选择 TC-L00C(参比接点温度固定为0℃) 或 TC-L50C(参比接点温度固定为50℃),再选择分度类型,组态就完成。

图12 S7-400模板组态图1

图13 S7-400模板组态图2

对于S7-400的模板,组态如图12和13所示,测量类型中选择TC-L方式,测量范围中选择与实际热电偶类型一致的分度号,参比接点的选择。比如:参比接点固定温度的方式,测量类型和测量范围选择完后,在参比接点选择ref.temp(参考温度),然后在reference temperature框(参考温度)内填写参比接点的固定,组态就完成,或者是共享补偿方式,可以用SFC55动态传输温度参数。

400模板组态中Reference junction 参数

说 明

none

无补偿

internet

模板内部补偿

Ref. temp

参比接点温度固定已知补偿

表12 参比接点参数说明

4.2 测量方式和转换处理

CPU类型

测量方法

说 明

300CPU

TC-I

内部补偿

TC-E

外部补偿

TC-IL

线性,内部补偿

TC-EL

线性,外部补偿

TC-L00C

线性,参比接点温度保持在0°C

TC-L50C

线性,参比接点温度保持在50°C

400CPU

TC-L 线性

表13 测量方式各参数的说明及处理

注:测量方式中:I :内部补偿,E:外部补偿,L:线性处理。

线性化方式(TC-IL/EL/L00C/L50C/L)
线性化方式下,由模板内部根据所选择的热电偶类型的特性进行线性处理,可以使用L PIW xxx 直接读入,则将获得十进制的温度值,精度为0.1。例如:读进来的 十进制值为2345,则对应的温度值为234.5℃。
非线性化方式(TC-I/E)
对于非线性化的设置,此设置类似80Mv的电压测量,CPU得到的是0~27648之间的一个十进制数值,即0~80Mv 对应0~27648,需要转换成相应Mv信号,然后通过对照表查找温度。
综上所述,如果想得到所测的温度值,选择线性化方式的设置比较方便;如果仅需要得到Mv信号,可以选择非线性化方式的设置。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