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简介

楼主(2024-06-04):
1 FX系列的12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公共特性

除FX2N-3A和FXlN–8AV–BD/FX2N–8AV–BD的分辨率是8位,FX2N–8AD是16位以外,其余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和功能扩展板均为12位。

电压输入时(如0~10V DC,0~5V DC)。模拟量输入电路的输入电阻为20kΩ,电流输入时(如4~20mA)模拟量输入电路的输入电阻为250Ω。

模拟量输出模块在电压输出时的外部负载电阻为2kΩ/~1MΩ,电流输出时小于500Ω。

12位模拟量输入在满量程时(如10V)的数字量转换值为4000。未专门说明时,满量程前总体精度为±1%。

功能扩展板的体积小巧,价格低廉,PLC内可安装一块功能扩展板,后者还可以和价格也很便宜的显示模块安装在一起。

2 模拟量输入扩展板FX1N–2AD–BD

FX1N–2AD–BD有两个12位的输入通道,输入为0~10V DC和4~20mA DC,转换速度。为1个扫描周期,没有隔离,不占用的I/O点,适用于FXlS和FX1N。
3模拟量输出扩展板FX1N–1 DA–BD

FXlN–1DA–BD有1个12位的输出通道,输出为0~1OV、O~5V DC和4~20mA DC,转换速度为1个扫描周期,没有隔离;不占用I/O点,适用于FX1S和FX1N。
4 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FX1N–8AV–BD/FX2N–8AV–BD

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上面有8个电位器,可用应用指令VRRD读出电位器设定的8 位二进制数,用作计数器、定时器等的设定值。电位器上有11档刻度,根据电位器所指的 位置,利用应用指令VRSC,可将电位器当作选择开关使用。FX1N–8AV–BD适用于FX1N和FX2N,FX2N–8AV–BD适用于FX2N。

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FX2N–3A
FX2N–3A是8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两个模拟量输入通道,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

输入为0~10V DC和4~20mA DC。输出为0~10V、0~5VDC和4~20mA DC,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但是各输入端子或各输出端子之间没有隔离。它占用8个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6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和FX2N–4AD

FX2N–2AD有2个12位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量程为0~10V、0~5V DC和4~20mA DC,转换速度为2.5ms/通道。

FX2N–4AD有4个12位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量程为-10V~10V和4~20mA DC,转换速度为15ms/通道或6ms/通道(高速)。它们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占用8个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PLC。
7模拟量输入和温度传感器输入模块FX2N–8AD

FX2N–8AD提供8个16位(包括符号位)的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为–l0~+l0V和–20mA~+20mA DC电流或电压,或K,J和T型热电阻,输出为有符号16进制数,满量程的总体精度为±0.5%。电压电流输入时的转换速度为0.5ms/通道,有热电偶输入时为lms/通道,热电偶输入通道为40ms/通道。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占用8个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8PT–100型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PT

FX2N–4AD–PT供三线式铂电阻PT–100用,有12位4通道,驱动电流为lmA(恒流方式),分辨率为0.2~0.3℃,综合精度为l%(相对于最大值)。它里面有温度变送器和模拟量输入电路,对传感器的非线性校正进行了校正。测量单位可用摄氏度或华氏度表示,额定温度范围为–100~+600℃,输出数字量为–l000~+6000,转换速度为15ms/通道,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在程序中占用8个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9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TC

FX2N–4AD–TC有12位4通道,可与K型(–100~+1200"C)和J型(–100~600℃)热电偶配套使用,K型的输出数字量为1000~+12000,J型的输出数字量为–1000~+6000。K型的分辨率为0.4℃,J型的为0.3℃。综合精度为0.5%满刻度+l℃,转换速度为240ms/通道,在程序中占用8个I/O点。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10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2DA

FX2N–2DA有12位2通道,输出量程为0~10V、0~5V DC和4~20mA DC,转换速度为4ms/通道,在程序中占用8个I/O点。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FX1S之外的机型。
11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4DA

FX2N–4DA有12位4通道,输出量程为–10V~+10V和4~20mA DC,转换速度为4通道2.1ms,在程序中占用8个I/O点。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12温度调节模块FX2N–2LC

       FX2N–2LC有2通道温度输入和2通道晶体管输出,可提供自调整的PID控制、两位式控制和PI控制,电流探测器可检查出断线故障。可使用多种热电偶和热电阻,有冷端温度补偿,分辨率为0.1℃,控制周期为500ms。在程序中占用8个I/O点,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