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从0开始学三菱Q系列PLC之系统构成(五)

楼主(2024-06-04):
在Q系列PLC基板上安装使用的各种模块中,除CPU、电源、数字式I/O模块外的其它模块叫做智能功能模块。这篇我们继续说说Q的智能模块。

智能功能模块在处理I/O信号的同时,还会处理字的信息。例如:模拟量模块、定位模块、通讯模块、高速计数模块等都属于智能模块。

    模拟量模块

模拟量模块一般又有:

①、A-D转换模块:将电压、电流等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数字供CPU读取使用。常用的型号有:

②、D-A转换模块:将CPU中的数字转换成对应的模拟量信号,输出到外部设备上。常用的型号有:

③、温度输入模块:可以采集连接的温度检测传感器的温度,转换成数字量数据,供CPU使用。最常用的有4通道热电阻型:Q64RD;及4通道热电偶型:Q64TD。

④、温度调节模块:根据PLC的指令温度(目标温度)和外部传感器采集的模拟量数据(实际温度),通过PID回路控制功能计算出操作量并输出到外部设备,将外部温度自动调整到目标温度。常用的模块有:4通道热电阻Q64TCRTN和4通道热电偶Q64TCTTN。

    定位模块

即位置控制模块,是与步进电动机或伺服系统组合来执行机械位置定位、速度控制或者转矩控制的模块。它的种类比较多,一般有总线型的和脉冲型的。例如目前最常用的QD75P4N、QD75P2N、QD75P1N分别是4轴、2轴、1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脉冲型模块。QD75D4N、QD75D2N、QD75D1N分别是4轴、2轴、1轴差动输出的脉冲型模块。最常用的QD77MS16、QD77MS4、QD77MS2分别是16轴、4轴、2轴光纤总线型定位模块。

    通讯模块

Q系列PLC的通讯网络模块,根据层次不同,最常用的有:

①、以太网模块:主要是Q-PLC与PC和外围FA设备的接口模块,通过网线传输。最常用的型号有:QJ71E71-100。最快速度100Mbps。

②、CC-LINK IE 控制层网络模块:最常用的型号有QJ71GP21-SX,通过光纤传输。一般用于Q-PLC之间、及PC之间进行大容量数据、远距离传输的场合,速度可以达到1Gbps。已逐步取代了之前的H网络模块。

③、CC-LINK IE 现场层网络模块:最常用的型号有QJ71GF11-T2,通过网线传输。一般用于Q-PLC之间、远程I/O之间,通过灵活的拓扑结构、先进的功能性实现高速分散控制。最快速度可以达到1Gbps。

④、CC-LINK网络模块:只有一种型号:QJ61BT11N,通过CC-LINK专用电缆通讯。一般用于远程I/O、其他外围FA设备间进行短距离的现场层面的网络。最大速度是10Mbps,最远距离在不加中继设备、设置为最慢速度的情况下也只有1200米。

⑤、串行网络模块:最常用的例如:2通道RS-232模块QJ71C24N-R2;2通道RS-422/485模块QJ71C24N-R4;及RS-232、RS-485各1个通道的QJ71C24N。他们一般用于与外围传感器设备进行特定的通讯协议通讯。

⑥、MES接口模块:最常用的有QJ71MES96N。

⑦、此外,还有一些专用的特定网络的模块也常有应用。例如MODBUS模块:QJ71MB91、QJ71MT91。ProfiBUS-DP网络模块:QJ71PB92V 。DeviceNet网络模块:QJ71DN91。

    高速计数模块

此模块主要用来采集外部编码器等脉冲信号,来实现相应的高速处理功能。最常见的有集电极开路输入型:QD62。差动输入型:QD62D、QD64D2。通道间隔离的QD60P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