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气故障检修的三个步骤与八个技巧

楼主(2024-06-05):
电气故障检修的三步骤

1,观察和调查故障现象

例如,同一类故障可能有不同的故障现象,不同类故障可能有同种故障现象,这种故障现象的相同性和可能,给寻找故障带来复杂的性。。,,,故障现象是检修电气故障的基本原理,是电气故障检修的起点,因此要对故障现象进行仔细观察,分析,发现故障现象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方面,搞清故障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

2,初步确定故障范围,缩小故障部位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是电气故障检修的关键。分析的基础是电工电子基本理论,是对电气设备的构造,原理,性能的充分理解,是电气电子基本理论与故障实际的结合。原因可能很多,重要的是在众多原因中发现最主要的原因;

3,确定故障的部位

确定故障部位可理解成确定设备的故障点,如短路点,损坏的元器件等,也可理解成确定某些运行参数的变量,如确定故障部位是在对故障现象进行周密的检查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电气故障检修八技巧

一年四季没有比冬天更深沉,更厚实,超过意境了,有谁能比冬天这样的使人冷静,使人清醒,使人激奋!走进冬天,让我们打开心扉。

1,熟悉电路原理,确定检修方案

当一台设备的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不要急于动手拆卸,首先要了解该电力设备产生故障的现象,经历,范围,原因。熟悉该设备及电气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多个具体电路。弄清电路中本身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信号在电路中的来龙去脉,结合实际经验,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一个科学的检修方案。

如,给某单位进行电缆故障定位仪的调试中查找电缆故障点,需要首先和管理电缆的技术人员充分沟通,高效的获得相关信息,制定检修方案。,,再判断用某种方式的方法进行测试。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半”的效果,否则往往是“事半功半”。

2,先机损,后电路

电力设备都以电气一机械原理为基础,特别是机电一体化的先进设备,机械和电子在功能上有机配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经常机械零件出现故障,影响电气系统,许多电气部件的功能就不起作用。因此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并不完全是电气本身问题,有可能是机械零件发生故障所造成的。因此先检修机械系统所产生的故障,再排除电气化部分的故障,经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先简单,后复杂

检修故障要先用最简单的行,自己最拿手的方法去处理,再用复杂,精确的方法。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替代,简单,常见的故障。的疑难故障。

4,先检修通病,后攻疑难杂症

电力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积累的经验较丰富,因此可快速排除。这样就可以集中强度和时间排除比较少见,严重高,古怪的疑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围,提高检修速度。

5,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

外部是指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内部的印制电路板上,元器件和各种连接导线。外部是指暴露在电气设备外部完成密封件外部的各种开关,按钮,插口和指示灯。,后内部处理,就是在不拆卸电气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电气设备面板上的开关,旅钮,按钮等调试检查,缩小故障范围。

6,先不通电测量,后通电测试

首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电力设备进行检修:确定可以通电,然后再在通电情况下,再对电力设备进行检修确认。对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检修时,不能立即通电,否则会人为因此,在故障机通电前。先进行电阻测量,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方能通电检修。

7,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

任何电气系统的公用电路出故障,其能量,信息就无法传送,分配到各个特定专用电路,专用电路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性能就不起作用。因此无法正常运转,向各种专用电路传递因此逐步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的顺序,可以快速,准确地排除电气设备的故障。

8,总结经验,提高效率

任何一台有故障的电力设备检修完,应该把故障现象,原因,检修经过,技巧,心得记录在专用笔记本上,学习掌握各种新型电力设备的机电理论知识,熟悉其工作原理,积累的维修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具体故障具体分析,能够准确,迅速地排除故障。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文化变成检修电力故障的行家里手。

牛顿曾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掌握前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帮助我们更快速的获取知识,并在日后的工作中总结出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