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分享十张电气设计常用表格!

楼主(2024-06-05):
一、10kV高压电流互感器与低压电流互感器的配置表

变压器容量

典型设计变比10kV(高压)

典型设计变比0.66kV(低压)

50 kVA

/

100/5

80 kVA

/

150/5

100 kVA

10/5

200/5

125 kVA

10/5

200/5

160 kVA

15/5

300/5

200 kVA

15/5

400/5

250 kVA

20/5

400/5

215 kVA

30/5

500/5

400 kVA

30/5

750/5

500 kVA

40/5

1000/5

630 kVA

50/5

1000/5

800 kVA

750/5

1500/5

1000 kVA

75/5

2000/5

1250 kVA

100/5

2500/5

1600 kVA

150/5

3000/5

2000 kVA

150/5

4000/5

3000 kVA

200/5

/

4000 kVA

300/5

/

5000 kVA

400/5

/

6000 kVA

400/5

/

7000 kVA

500/5

/

8000 kVA

600/5

/

精度等级:0.2S

二、电缆附件型号对应电缆规格

终端型号

规格

3.1

25-50mm2

3.2

70-120mm2

3.3

150-240mm2

3.4

300-400mm2

NLS

户内冷缩终端

WLS

户外冷缩终端

JLS

电缆冷缩中间

NSY

户内热缩终端

WSY

户外热缩终端

JSY

电缆热缩中间

SY

热缩终端

JSY

热缩中间

例如:NSY-10/3.1

例如:SY-1/5.1

例如:JLS -10/3.4

10kV热缩户外终端

1kV热缩五指终端

10kV电缆冷缩中间接头

三、DT铜鼻子技术参数(国标与非标差距很大)

A型(DT)国标铜鼻子技术参数

A型

螺丝孔

板宽

板厚

管内径

管外径

穿线深度

长度

重量

规格

Φ

S

d

D

L1

L

克 G

DT-10

8.5

2.3

5.2

DT-16

8.5

2.5

6.2

DT-25

8.5

2.8

7.2

DT-35

10.5

20.5

8.5

DT-50

10.5

3.5

9.7

DT-70

12.5

3.8

11.5

DT-95

12.5

4.5

13.5

DT-120

14.5

15.1

DT-150

14.5

5.4

16.5

DT-185

5.8

18.5

DT-240

6.5

20.7

DT-300

23.2

DT-400

26.2

DT-500

29.5

DT-630

无孔

34.5

B型(DT)非标铜鼻子技术参数

B型

螺丝孔

板宽

板厚

管内径

管外径

穿线深度

长度

重量

规格

Φ

S

d

D

L1

L

克 G

DT-10

8.5

14.5

1.8

5.2

DT-16

8.5

14.5

6.2

DT-25

8.5

2.4

7.2

DT-35

10.5

2.6

8.5

DT-50

10.5

20.5

9,7

DT-70

12.5

3.1

11.5

DT-95

12.5

3.4

13.5

DT-120

14.5

3.7

15.1

DT-150

14.5

16.5

DT-185

4.2

18.5

DT-240

4.5

20.7

DT-300

5.5

23.2

DT-400

26.2

DT-500

29.5

DT-630

34.5

四、DTL铜铝鼻子技术参数(国标与非标差距很大)

A型(DTL)国标铜铝鼻子技术阐述

A型

螺丝孔

板宽

板厚

管内径

管外径

穿线深度

长度

规格

Φ

S

d

D

L1

L

DTL-10

8.5

2.5

5.2

DTL-16

8.5

6.2

DTL-25

8.5

3.2

7.2

DTL-35

10.5

20.5

3.5

8.5

DTL-50

10.5

9.7

DTL-70

12.5

4.5

11.5

DTL-95

12.5

13.5

DTL-120

14.5

5.2

15.1

DTL-150

14.5

5.8

16.5

DTL-185

6.5

18.5

DTL-240

20.7

DTL-300

8.5

23.2

DTL-400

8.7

26.2

DTL-500

29.5

DTL-630

10.5

34.5

B型(DTL)非标铜铝鼻子技术阐述

B型

螺丝孔

板宽

板厚

管内径

管外径

穿线深度

长度

规格

Φ

S

d

D

L1

L

DTL-10

8.5

14.5

6.5

DTL-16

8.5

14.5

6.5

DTL-25

8.5

2.2

7.3

DTL-35

10.5

2.3

8.5

DTL-50

10.5

20.5

2.6

9.5

DTL-70

12.5

11.5

DTL-95

12.5

3.2

13.8

DTL-120

14.5

3.6

15.4

DTL-150

14.5

16.8

DTL-185

18.8

DTL-240

4.7

20.5

DTL-300

5.5

23.5

五、常用低压电缆载流量查询表

电力变压器高、低压熔丝配置查询表

变压器容量

( kva)

高压侧电流

(A)

高压侧熔丝型号

(A)

低压侧电流

(A)

低压侧熔丝型号

(A)

0.29

7.22

0.58

14.43

1.15

28.87

1.73

43.30

2.89

72.17

4.62

115.47

5.77

144.34

7.22

180.43

9.24

230.95

11.55

288.68

14.43

360.85

18.19

454.68

23.09

577.37

28.87

721.71

高压侧熔丝选择:

1容量在100KVA以下者,高压侧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2-3倍选择。

2容量在100KVA以上者高压侧熔丝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

■低压侧熔丝选择

变压器低压侧熔片,按变压器额定电流选择。

七、(室内布线)铜芯线安全载流量与220V负荷对应情况表

序号

铜芯线规格

安全载流(A)

能承载负荷(kW)

1mm2

3.74

1.5 mm2

4.62

2.5 mm2

6.16

4 mm2

7.7

6 mm2

10.56

10 mm2

14.3

16 mm2

20.02

25 mm2

26.4

八、专变客户变压器对应低压无功补偿装置查询表

序号

变压器容量

应配置的无功补偿装置容量

低压无功补偿选配

100 kVA

125 kVA

37.5

160 kVA

200 kVA

250 kVA

215 kVA

64.5

400 kVA

500 kVA

630 kVA

800 kVA

1000 kVA

1250 kVA

目前市场上的无功补偿容量有:100、134、150、167、200、234、250、267、300、334、350、367、400、434、450、467、500、534、550、567、600

额定电压(V)

额定电流(A)

额定容量(kvar)

电容器配置

43.3

3路10kva r

86.6

4路15kvar

129.9

5路18kvar

173.2

5路24kvar

38.5

3路10kvar

4路15kvar

115.5

5路18kvar

5路24kvar

九、1kV架空绝缘线能带负荷查询表

芯数

型号

平方

mm

kg/km

A

规格

电缆外径

理论重量

载流量

1芯

JKLYJ

6.5

43.61

63.63

9.4

92.34

127.38

12.3

175.46

14.1

238.18

16.5

322.69

18.1

393.82

20.2

490.33

22.5

611.73

25.6

772.48

1芯

JKLGYJ

10月2日

119.25

3月16日

11.9

150.01

4月25日

13.3

200.48

Jun-35

14.4

248.96

Aug-50

15.8

315.82

Oct-70

17.5

410.93

95/15

19.5

531.45

120/20

21.2

649.29

150/25

22.4

722.98

185/30

24.5

896.67

240/40

27.1

1133.48

十、10kV架空绝缘线能带负荷查询表

芯数

型号

平方

mm

kg/km

A

规格

电缆外径

理论重量

载流量

1芯

JKLYJ

11.6

122.89

12.6

147.94

13.8

187.13

14.8

225.01

16.1

283.62

17.8

180.89

19.6

208.85

227.76

22.6

249.24

24.2

270.72

26.4

299.88

1芯

JKLGYJ

4月25日

14.3

224.75

Jun-35

15.4

275.4

Aug-50

16.8

345.04

Oct-70

18.5

443.52

95/15

20.7

575.53

120/20

22.4

697.41

150/25

23.6

773.95

185/30

25.7

952.62

240/40

28.3

1195.6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这回总算整理全了,建议收藏!

PLC中常用数制及各进制的转换方法

2021-09-01

动图展示各种压缩机的原理,生动形象!

2021-09-01

你知道怎么测量变频器的好坏吗?

2021-09-01

最全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新手不看亏大了!

2021-08-31

PLC是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如何设计一个伺服系统?

2021-08-31

电工必须要知道的4大电流故障,别再被电了!

2021-08-31

七步完成PLC调试,电气新手看完也能学会!

2021-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