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了解一些电气冷知识,你就是别人眼中的电气高手!

楼主(2024-06-05):
更多精彩,关注下方“PLC发烧友

电气一行的知识浩如星河,专业的电气知识想必每个人都有接触,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电气冷知识就不一定了,虽说是冷知识,但往往知道那么几个,不仅能给工作带来帮助,还就会让别人刮目相看!

来看看下面几个知识,你平时注意过吗?

1、断路器的使用类别

断路器的使用类别分为CAT A 和CAT B, 下图为CAT A类塑壳断路器CAT A类断路器一般作为分配电柜的进线或终端断路器,一般塑壳断路器都标有CAT A。塑壳断路器比较常见,细心的朋友应该能注意到。

CAT B类断路器主要用作低压进线总开关,一般空气断路器多为CAT B,一般装在配电室配电柜内,大家见得比较少。

2、描述漏电保护功能常用RCBO,RCCB和RCD表示,但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RCBO(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Cicuit-breaker with Integral Overcurrent protection)指能执行过载和/或短路保护功能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如一体式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RCCB(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Circuit-breaker)指不能执行过载和/或短路保护功能的剩余电流动作开关,即漏电开关;

RCD(Residual Current Devices)指其检测、判断和分断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如剩余电流动作附件。

3、浪涌保护器参数10/350和8/20指什么?

这两个参数描述的都是雷电流曲线波形。两个波形表示的都是时间与电流的曲线,10/350us是典型雷电击穿大地的雷电流曲线,是雷电直接袭击电力线和避雷针的雷电流曲线,一般称之为直击雷波形。

8/20us是雷电击穿大地引起的电磁脉冲感应过电压,这个感应过电压击穿、烧毁设备时的电流曲线,一般称之为感应雷波形。

而我们常说的浪涌保护器的电流值(多少kA)也是基于对应的波形而言的。

四、高压开关柜防护等级

你知道 IP1X、IP2X、IP3X、IP4X、IP5X、IP6X防护等级各代表什么意思呢?每个等级都主要防护什么?

防护等级是指外壳、隔板及其他部分防止人体接近带电部分和触及运动部件以及防止外部物件进入内部设备的保护程度。

IP1X防护直径大于50mm的物体,主要防护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和人体大面积部分触及柜内带电部件。

IP2X防护直径大于12.5mm的物体,主要防护直径大于12.5mm的固体和手触及柜内带电部件。

IP3X防护直径大于2.5mm的物体,主要防护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和金属线柜内带电部件。

IP4X防护直径大于1mm的物体,主要防护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和金属线柜内带电部件。

IP5X防尘,主要防止灰尘进入壳内,完全防护触及柜内带电部件。

IP6X为最高防护级别尘密,完全防止灰尘和完全防护触及柜内带电部件。

了解高压开关柜防护冷知识,让您更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级别的高压开关柜。防止被忽悠买根本用不上的高压开关柜。

五、变压器在运行中会有“嗡嗡”的响声怎么解决?

虽然是噪声,但如果长期不解决,时间一长一定会出现故障。

它主要由铁心中铁心片的磁滞伸缩(带气隙铁心还有电磁力)产生的,此外绕组的电磁力及变压器相关附件传递(包括共振)也能引起噪声。

对于现场处理变压器噪音过大的问题,须先认真分析声音的来源,干式变压器通常情况下由本体及外壳共振产生噪音的情况较多,少数情况是由紧固件异常松动产生噪音;

针对这两种情况可现场对变压器各紧固件(螺杆、垫块、底脚螺栓、外壳各连接螺栓、风机内掉入异物、风机转子离心摆动、外壳底网掉上螺栓或螺栓松动等)进行全面检查并重新紧固到位,对共振产生的部位进行紧固或加设减振装置(垫胶皮),以此来减小并消除噪音。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变频器出现故障了,该怎么办?

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指令向导及程序(收藏)

PLC连接电脑的多种基础方式,哪种最方便?

弱电工程RS485总线知识汇总

控制柜里都有啥,等你看完就明白了

西门子PLC入门难?这份西门子资料送你!

【实例】详解西门子PLC模拟量编程

西门子S7-1200 PLC  OB、FC、FB程序块的密码保护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